【参赛】实验来复再生式单管外差机

楼主(2011-12-01):
如果严格地按照晶体管电路的理论,在变频级中加来复低放是不合适的。这主要是因为混频是利用晶体管的非线性,所以混频或变频晶体管的工作电流一般不超过0.6mA。而低放则要求晶体管工作在线性区,一般工作电流不能太小。例如担任高放来复低放或中放来复低放的晶体管工作电流一般在1.5mA左右。
但是,考虑到:1) 即便是在所谓的线性区,晶体管的特性曲线也并非百分之百的线性;2)简易收音机并非HiFi 放大器对保真度要求不高,所以在业余情况下,变频级中加来复低放还是可行的。
本机的电路原理如图1所示。
主要元器件如图2所示:晶体管采用3AG1E, 放大倍数120穿透电流 0.1mA;二极管 1N34A;双连 360/150;磁性天线 10x140, L1 52圈 离地端12圈抽头接再生, L2 6圈;震荡线圈LTF2-3;中周 TTF2-9;电源为7.2V (10440充电电池两节3.6V/600mA)。
机壳是带透明盖的塑料防水盒 16x11x9cm (图3)。
双连,电位器,电池,开关,耳机插座都固定在机壳上并通过接插件连接到主板(图4)。耳机为晶体耳机与输出变压器的初级并联连接在电路中。
主板上的元件排列及接线如图5和图6所示。
图7所示为整机装配。另外的几张为整机的外观图。
本机的调整过程较一般高放来复机复杂:
1. 先不接再生,接一条室内天线在L1的抽头上。
2. R4 调在1K左右,集电极电流调在0.5mA左右。这时应该能收到本地电台。选一较弱的电台调整中周使其声音最大。再调覆盖和跟踪(与一般外差机一样)。
3. 反复调整R4及R2使弱台声大而且强台没有明显失真。
4. 去掉天线再微调中周,微调覆盖和跟踪。
5. 接上再生,反复调整C6和R3使再生尽量均匀。
R4对低放增益影响较大在外差机中一般为1K-2K。但在本机中最后的阻值为430欧。本机的集电极电流最后调整在1.2mA。
本机的收听效果还是很满意的,无论灵敏度和选择性都明显高于636 或68-1类型的单管机,只是在收听本地强台的时候音量不如后两机大。在连接了电脑音箱收听时,音质以及音色都与其它高放来复低放的单管机一样,本地强台听不出有什么失真。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自己的新构思且完美地实施、这个单管机要顶、 HY XHS-8-2-1赞!.jpg

网友:
图文并茂做工讲究,好!

网友:
一管多用,不简单,作品整洁大方,赞!

网友:
有突破,非常有实验的价值!赞一个!

网友:
不错,有新意且成功。

网友:
这盒子也挺好的,不知哪儿买的?

网友(2012-01-14):
楼主是不是标题起错了?应该是来复外差机,而不是来复再生(直放)机?

网友:
这个还真是不多见啊。

楼主:
十分感谢bd1234567,spring,汽车兵,hhyy99,江村一树,延河畔上的匠人,jzyzm,zzm530919,蓝火炉魔,kingwin的关注和支持。非常感谢大力水手,石城电波,王宝,lzm3339,5188的鼓励。回答江村一树:此塑料防水盒在淘宝网上有多家在卖,其中我认为http://shop34169474.taobao.com/的品种较全价格也合理。准备闭关10个月,明年大赛再见。请到时多多关照。

网友:
楼主是不是标题起错了?应该是来复外差机,而不是来复再生(直放)机?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是“来复再生式单管外差机”,电路也是如此的,哪里错啦,可以肯定的是你错啦——你仅仅说来复,而丢掉了再生。

网友:
如果严格地按照晶体管电路的理论,在变频级中加来复低放是不合适的。这主要是因为混频是利用晶体管的非线性 ...
引用 楼主:

纠正电路的两处与一点建议:
1,双联可变应有表示机械联系的点画线;
2,高频线圈的磁芯应该用虚线表示;
3,把低频扼流圈换成输出变压器,接扬声器或者耳机对改善音质有好处:

网友(2012-05-02):
现在一只晶体管才1角钱,实在没有必要这么折腾.
外差需要工作在非线性,低放又要求工作在线性区,这让一只晶体管唱独角戏,真有点难为它了.
工艺到是很好!研究精神可佳,但我认为没有推广应用价值.花再大的气力是不是有些不值.
直言刺耳,请楼主多多包涵!

网友:
效果不会很好

网友:
精神可嘉。

网友:
用一只管兼职太多.效果不容易好.

网友:
一个管子干这么多活,不知效果如何。

网友:
创新精神可佳,但方向值得商榷.变频混频再加低放,身兼数职实在有点勉为其难!不过此机工艺属上乘,严肃表扬一次!

网友(2012-06-30):
设计制作有新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