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元一片强化地板打造的小胆放,呵呵。

楼主(2011-12-01):
手边没有称手的材料,成品机箱价位偏高且尺寸不一定合适。灵机一动,去卖木地板的店里5元一片买了二片样品,自己动手做机箱。各位大侠看看还看得过去吧,
功放先是用6N2推6P1,后来换成以前留下的英国大盾12AT7推6P14,音质有所提升。再后来换过前苏联的管子,声音又好了些,最后上JJ的EL84,呵呵,确实要好上不少。
牛先用的是上无二十七厂的全套收音机牛,但低音出不来,电牛也有些发烫,最后都换成了TB上品质较好的东东,高中低频声音一下全出来了,价钱当然也就上去了。
整流先用的国产快速恢复二极管做全波整流,后听说上胆整流味道要好一些,就上了一个俄罗斯的5AR4。呵呵,这下光这几只胆就几乎占了一半的成本。声音当然又好上一节,胆味更足、平添了不少空气感,场面更大了一些,也更加耐听。自我感觉有点好机子的味道了。
电阻用的国产大红袍,电容基本都是网上淘的拆机品。第一次学习搭棚焊,没经验,好多东西不知道怎么布置好。幸好在这里潜了半个月的水,一次焊接成功出声,深夜都听不到任何杂音和交流声。
整机成本胆占一半,牛占一半,其它杂七杂八的东西加起来,这个胆放共花了1000出头。不过有这声音,性价比还是蛮高的。

楼主:
强化地板,好锯好加工。木纹选择较多。呵呵

网友:
这玩意硬度也大 切割起来粉尘污染也比较严重,要戴口罩,工艺不错

楼主:
粉尘是有点大。用钢锯锯还是可以接受的,用木工铣边机铣,呵呵,粉尘四扬。
随便提一句,那两个输出牛的小孔牛罩,是文具店买的笔筒,6元一只,既散热又好看,哈哈。

网友:
外壳很关键。

网友:
很好 赞一个

网友:
手边没有称手的材料,成品机箱价位偏高且尺寸不一定合适。灵机一动,去卖木地板的店里5元一片买了二片样品, ...
引用 网友A:

    要是在木壳里布一层白铁皮就更好了。像成品机一样可以屏蔽外界电磁干扰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我也这样想过。但觉得太麻烦了,不太好弄。曾经设想过用敷铜板在里面粘一层,或有什么导电的漆在里面喷一层。呵呵。

网友:
很漂亮,我很喜欢

网友:
前段时间装修剩了不少强化木地板的边角余料,留着十对了的.

网友:
回复  徐利达
呵呵,我也这样想过。但觉得太麻烦了,不太好弄。曾经设想过用敷铜板在里面粘一层,或有什么 ...
引用 网友A:

如果音量开最大,不插音频线喇叭里听不到电流声就不用贴铜箔了!
    我做的十倍放大前级,共六声道,接功放音量最大就一点电流声都没有 ,关键一点接地要搞好

楼主:
我也是按整流后引出母线,喇叭0 - 功放地 - 推动地 - 音量地 - RAC输入 - 接壳,这个顺序单独做,最后一点接地的。
插音频线开到最大,喇叭没有一点杂音,不接有交流声。呵呵

网友:
楼主的制做非常有启发性。

网友:
真是绝妙的做法,省却了铝钢铜的加工,坛友们都可以向你一样,自己在家做机架了!

网友:
大红袍电阻在哪有卖,请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淘宝上搜下“大红袍电阻”,很多的,库存新品也不少。

网友:
恩 很不错的设计,很好的手工,值得借鉴呀

网友:
问题是,这样的手工,我相信我没有。还是考虑买铝机箱吧

网友:
我的机箱是用装修店里售的宽5.5cm、厚1cm的白木条做的,外面贴压制花纹的装修装饰条,里面用厚为0.8mm铝板做衬子,因此不用打卯,好加工。

网友:
做的很漂亮呀

楼主:
我是RC模型爱好者,动手做东西是经常的事。

网友:
太漂亮。。电子管座那块铁板漂亮。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老大夸奖
我自己也觉得木质感上再加一点金属质感的东西好看。
另外,我觉得手工做的东西有一种“缺陷美”,呵呵。手工很难做到像机器加工的一样横平竖直,见棱见角,一般都是修锉到自己认为协调、好看为止,正是因为这种个人眼光的判断造就了一种难以说清的美感。这一点有些像胆机本身,指标并不好,可声音好听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几个耦合电容真不错,怎么没用上,不舍得用?不用就送人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呵呵,挨个换上去听了下,个个都好听!只是特色各有不同,真不好取舍。最后综合平衡下来,还是红头加丹比较全面一点。
都是网上淘的二手拆机货,大概10 - 30元一只,但用着还不错。

网友:
如果是屏蔽,铁能很好的屏蔽电场磁场干扰,
铜铝等都只能屏蔽电场干扰,无法屏蔽磁场干扰,不锈钢对磁场的屏蔽效果都不如铁。
还是铁最好。

网友:
胆好、牛好、机箱做得更好。不过,没有条件是做不出这样的。

网友:
里里外外做的都很漂亮。现在这种地板易得,为胆机底板(有的叫机壳)的取材加工开了先例。

网友:
关于屏蔽 我是这样想的,没必要弄铜箔, 假如 实际使用没有噪声 那就这样用着,如果用屏蔽,那么就去超市买一卷烧烤用的锡纸,那玩意很OK ,手机包里面都没信号,呵呵

楼主:
说实话,我试装的时候就是敞开的,牛也就堆在一起,电源牛屏蔽层、输出端、灯丝中间抽头、电位器等都没接地,也没有太大干扰,只有一小点点交流声。因此就忽略了屏蔽问题。装进机箱后,上述这些该接地的都接地了,耳朵贴近喇叭都听不到杂音。不知道是我们这里干扰少,还是我运气好。。。

网友:
机做得不错,牛更好。

楼主:
回复 网友E:
回版主大人,牛都是我们成都附近二家的,做工和效果都非常不错。可以开车直接去拿。

网友:
手工活干的不错,机子做的很漂亮!

网友:
非常强悍的做工!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这位兄弟

网友:
值得借鉴 ~~~

网友:
楼主的制做非常有启发性。
引用 网友F:

       确实

网友(2012-04-16):
LG液晶显示器啊。

网友:
超漂亮的手工,羡慕啊,估计我这辈子没戏。还是买套件,再不好,也比我做得好。唉,自卑。

网友:
做的不错有创意,值得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