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M3623+YM3414+双TDA1541A终于出声了(8倍超取样、每声道一片做平衡输出)

楼主(2011-12-02):
昨晚刚刚搞出声,现在正在听,声音正常,很是喜欢。
TDA1541在“When input OB/TWC input is connected to VDD1 the two channels of data (L/R) are input”(即OB/TWC接-5V时),不单单是LE脚的时叙有特别的要求(在数据MSB的上一个位时钟BCK上面变低电平,而且要在上升沿变化,而PCM系列都是在下降沿变化的)。而且它接受的数据格式与PCM系列的不一样,PCM系列的零位数据(中心电压点输出)是0x0000,0xFFFF是中心点-1LSB,而TDA1541的0x0000是最低输出(0mA),0xFFFF是最高输出(4mA),中心点应该是0x8000,就是说是把YM3414输出的串行数据的MSB取反后才能输出到TDA1541的两个数据输入端,灰常麻烦。

相机没带到公司,先上电路图!
1、解码电路
2、I/V+LPF电路,其中LPF电路是直接在CD板上拆下来的器件,(为了省事)

楼主:
回复 楼主:

    上SCH电路图,刚刚整理好的。

网友:
好贴,顶!

TDA1541A是很特殊,前段时间我研究它的PDF时就有很多不解的地方,谢谢楼主解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宁静兄客气了,说实话这个TDA1541搞得我一点脾气都没有,如果不是一直对这个TDA1541念念不忘(上中学时听过SONY的一款CD机,我把它打开后看到是TDA1541),我早就一脚把它踩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
回复 楼主:

    继续上图
1、洞洞板+大量飞线的手工板双TDA1541A(每片一个声道)
正面
背面
2、洞洞板电源,电源一共分6组:
1个5V供数字接收、滤波等数字IC
1个+5V与一个-5V和一个-15V供TDA541A芯片供电;
另外还有一个+15V与一个-15V运放供电

正在听,音源采用松下的DVDRP91作数字输出,用LM1875制作的耳放做功放,再加一付破烂铁三角耳塞

网友:
飞机芯加飞线

楼主:
回复 楼主:

    最后附上YM3414输出的时序图
图中红线LE信号是TDA1541所需的时序,LE必须在BCK的下降沿变低电平,什么时候变高电平时好像不严格,我在数据LSB结束后马上变高电平与数据LSB结束后延时一个BCK变高电平与没有影响,声音、无输出时的中心电平都没有发生变化。

图中的LE信号取自YM3414在双DAC模式下的SHL信号延时半个BCK后,与延时一个BCK后的WCO信号(或直接与WCO信号)相或(相加)后,最后取反输出到TDA1541的LE输入端。

TDA1541在的数据输入是:
SHL信号延时两个BCK后,与WCO信号相或后得到一个数据同相信号“D2T”,数据同相信号D2T反相后得到一个数据反相信号“XD2T”;
YM3414输出数据DOL(DOR)取反后与XD2T(数据反相信号)相与后得到一个“反相的MSB数据”,
YM3414输出数据DOL(DOR)直接与D2T(数据同相信号)相与后得到一个“同相的(MSB-1)~LSB(后面15位)数据”,
最后拿“反相的MSB数据”与“同相的(MSB-1)~LSB(后面15位)数据”相或(相加)后得到TDA1541双通道输入的格式数据,
把这个数据输入到TDA1541的一个通道,再拿一个与这个数据反相的信号输入到TDA1541的另一个通道,I/V输换后,再经过平衡/非平衡变换,输出一个中心电平为0V的模拟音频信号,经过LPF后甚至可以不用经过隔直电容就可以直接输出

这次使用YM3414的原因是CD机板子上有一个,刚才网上能下载到它的DATASHEEP,就懒得再用别的滤波芯片了。

以后有时间再试一下YM3623B+SM5813+双TDA1541的实验,SM5813有一个“/COB”(输出数据格式控制)输入脚,可能把它置低电位就可以直接输出到TDA1541了
使用YM3623B而不采用CS8412的原因是它的系统时钟输出是384Fs,而CS8412的输出则是256Fs,384Fs经过数字滤波SM5813输出的BCK是384Fs/2=8.4672MHz,而256Fs数字滤波输出的BCK则直接是256Fs=11.2896MHz,超出TDA1541的最高BCK频率(最小的1/TCY约6.4MHz)太多了

网友:
这个值得学习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很给力啊,佩服这样的钻研精神。我一年来也在研究SM5813+TDA1541,借鉴YM3414+TDA1541的原理,但一直没成功。我们可以交流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SM5813+TDA1541A很简单啊,就是把第15脚(/COB)接地就可以了,用SM5813的DG(第20脚)驱动TDA1541A的LE(第1脚)就有声出了;
另外TDA1541A的第27脚接-5V,SM5813输出的BCK(26脚)反相后给TDA1541A的BCK输入(2脚)
这个网上有很多兄弟发过贴讨论过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做了YM3414+TDA1541,做了LE,那么SM5813+TDA1541就不是你说的那么简单,用DG?那是不行的。我的QQ为165563014,我们交流一下。你可以测一下你的YM3414的BCKO的频率,若为8.4672M,则SM5813+TDA1541能成功,如果小于6.5M,就不好说了。还有你的YM3414+TDA1541还有可以简化的地方。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是用YM3623B+SM5813A+双TDA1541A试过成功了,就是那块洞洞板上改的,CS8412+SM5813倒没试过,原因是CS8412+SM5813输出的BCK可能达到11.2896MHZ,而YM3623B+SM5813输出的BCK是16.9344的1/2,即8.4672MHZ.

网友:
回复 楼主:

最好能实测一下,SM5813的BCO的频率不会是8.4672M。我没有用数字接收,直接从CD中引三线(LRCI\DATA\BCKI),晶振16.9344M,右对齐格式。早期也是在网上看了相关的发言(很少关于SM5813+TDA1541话题的),做成功的只是用SM5813+CPLD+TDA1541,国外有个论坛讨论过PMD100+TDA1541。我最先也试过你说的接法,后来也试过N次不同的接法,当然中间加接转换电路,只是出了声音,但噪声除不掉。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是这样接的,当时开始做原理图时就没有选CS8412,原因CS8412输出的MCK是256fs,后来在淘宝上买了4片YM3623B,当时是12块钱一片拆机的,卖家:http://shop62455430.taobao.com/?asker=wangwang
另外如果你有兴趣我可以把我做的YM3623B+SM5813+双TDA1541A的洞洞板寄给你研究一下,你只要付快递费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电路图来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呵呵,好啊。给你的E-MAIL,我的地址发邮件给你。

网友:
我的E-Mail zfl7@qq.com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的E-MAIL: forsli@163.com

网友:
太复杂了 怕怕

网友(2012-01-03):
大家好我的NEC CD830杀了。。准备改成DAC 请教这个咋改。。多谢。。YM33414..前面咋加个啥好啊该光纤

网友:
图请教上面还有YM3615

楼主:
YM3414前面只有加YM3623B最好,价格低,而且输出的时钟是384FS,CS8412不能用
YM3623B+接收头可能还不超过20元

网友:
技术一流!

网友(2012-05-25):
楼主好人啊。这种接法也困扰了我多年。

网友C:
就是为了回楼主的贴才想尽办法升级用户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为了回楼主的贴才想尽办法升级用户组的。

相互学习,YM3623+YM3414+双TDA1541真的很拆磨人,还是YM3623+SM5813+双TDA1541易做,不过后者的声音听起来感觉不咋的,感觉声音比较粗糙,玩几天就不想玩了

网友:
楼主这个电路很好,但电路图中有一个地方不明白.是不是画重复了?

网友D:
电气规则检查出错了.是不是楼主画元件时标错管脚号?

网友E:
请教,YM3613B和SM5807EP的电路能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气规则检查出错了.是不是楼主画元件时标错管脚号?

电路图是分两部份画的,没注意到,你改过来就好,不过在同一条线上标两个不同的网络标号实际制图是没有问题的,实际上在画单片机电路时有时IC端口分时复用几个不同功能时就常常这样干,
其实这个电路图可以简化的,用一片74HC125(四带使能绶冲器)就可以替代U9、U10、U11。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教,YM3613B和SM5807EP的电路能做吗?

YM3613好像是防抖动的,我也不怎么了解它,看起来不像是滤波芯片,可能是好东西也说不定。
SM5807接这个电路应该用不了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关注!
由于贴子前段时间取消了关注,朋友们的回贴未能及时关注,在此说声I AM SORRY
看到各位朋友都对平衡TDA1541比较感兴趣,刚好这段时间我想领略一下SAA7220的魅力,我新设计了两款TDA1541的DAC电路:
1、CS8412+SAA7220+双TDA1541A组成的4倍取样平衡输出DAC电路,这个准备与公司样机拼板打样

2、YM3623B+CXD1244+双TDA1541A组成的非平衡8倍取样输出DAC电路(或YM3623B+CXD1244+四TDA1541A组成的平衡8倍取样输出DAC电路),同时也准备拼板打样。(这个平衡与非平衡也请朋友们给给意见,4片TDA1541A可要220大元啊

以上两款电路均没有设计LPF电路,原因是本人对LPF电路使用对比不多,不足以评定优劣。

如果对这个感兴趣的朋友多的话,我就开专贴讨论(到时贴出原理图、时序图这些),不过这段时间忙于公司项目与个人项目,时间不能确定在某一天

网友E:
引用 楼主:
YM3613好像是防抖动的,我也不怎么了解它,看起来不像是滤波芯片,可能是好东西也说不定。
SM5807接 ...

mcu是YM3815,通过一块缓存到YM3613经74HC04反相到SM5807滤波输入PCM56经模拟开关4053再经LPF输出音频,YM3613会是DSP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关注!
由于贴子前段时间取消了关注,朋友们的回贴未能及时关注,在此说声I AM SORRY
看到各 ...

7220与1541据说在当时就是配对设计的,并联后电路设计考虑的细节更多更繁琐,很多玩家都出过板了,反应平平,还不如在
LPF设计上多花功夫,参照过很多电路,LPF都是略略带过,老实说,D/A转换出来的信号误差都不会在听感范围内明显觉察,但是LPF是影响听感的要点,比如看过很多SONY CD的双运放LPF,两块运放的正负电源供电端分别共用同一个电解电容滤波,一般玩家基本上都是直接上4个分别滤波,哈哈,玩过ESR,LCR等测试仪的坛友就会觉得这里就是个技巧,因为即便相同型号的电解电容的特性千差万别,能保证D/A转换后的信号平衡输出吗?小日的设计师就是心细,难怪能做好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mcu是YM3815,通过一块缓存到YM3613经74HC04反相到SM5807滤波输入PCM56经模拟开关4053再经LPF输出音频,YM ...

YM3613不是DSP芯片,看它的DATASHEET好像是一个把有抖动的WCK(取样)信号整形为不抖动的WCK输出

网友:
是啊,有些老芯片都找不到PDF了,我也搜过,没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E:
7220与1541据说在当时就是配对设计的,并联后电路设计考虑的细节更多更繁琐,很多玩家都出过板了,反应 ...

TDA1541直接并联输入与输出信号是没什么好处的,因为TDA1541的输出电流本身就比较大,外国的机了上有在一片TDA1541上面做平衡输出的,好处好像是可以做成直流或全平衡输出吧,还有就是用两片TDA1541做成8倍超取分时转换输出的。
既然人家这样做可能真的有他的道理吧,而且这样做的机子还真不少,平衡输出的少一些,两片做8倍超取的倒有不少,像CDP507,CDP337这些SONY机子上

楼主:
新准备做的双TDA1541A解码电路与时序图

网友B:
引用 楼主:
新准备做的双TDA1541A解码电路与时序图

水平很高啊,数字电路用得出神入化。直通与延时的同用一个WS,可不可行哦。再者据实验,TDA1541A当MSB前LE由1转0后,就开始获取数据,在LSB之前,LE无论在哪变成1,13位获取完毕后就转模拟,再等待由1变0,重新获数据。这就是说,如果由1不变0的话,已获取的16位转换完毕后,不再接收数据。从这点上讲,TDA1541A是可以直接通过改造WSBD作LE,来分别获取左右声道数据的。如果以上分析没错的话,电路可大大简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水平很高啊,数字电路用得出神入化。直通与延时的同用一个WS,可不可行哦。再者据实验,TDA1541A当MSB前 ...

直接与延时是同用一个WS,但反相延时的数据送入的是芯片的右声道数据位置。
上图有错误的地方,时序图上第二个DATAL=....应该是DATAR=...才对的,
电路图中U3的第一脚应标志为WS而不是XBCK,
1541芯片应该是:WS从低变高的下一个BCK的上升沿锁存左声道数据,从高变低的下一个BCK的上升沿锁存右声道数据并且进行D/A转换,你分析一下是不是?是不是WS变化的下一个BCK上升沿刚好对应数据的LSB位中间?
这类芯片不要看它多少神秘,这个老芯片不可能具有智能化,1541接收数据应该是BCK的上升沿起作用的,不管是DATA信号还是WS信号,看懂了就觉得它也就这么回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与延时是同用一个WS,但反相延时的数据送入的是芯片的右声道数据位置。
上图有错误的地方,时序图上 ...

我以为是并发模式呢。

网友(2014-11-22):
朋友你好,刚刚看到你的这个帖子,发现你是个高手,技术方面我一点不懂,只能是拆拆焊焊什么的,我手头也有几块DAC板,最近又买了个雅马哈CD板,上面有2个PCM58,我用数字信号接入DF1700P驱动PCM58,发现音质要比TDA1541来得好,该CD板是:YM3613+YM3414+YM6055C+PCM58结构!可我想不用DF1700,请问能用前面的YM3613或者YM3414接收数字信号吗?或者接入I2S信号,你看行吗?如何接入?我试着用I2S信号从YM3414的3,5,6,7接入好像不行,没有声音,还望指教!谢谢!

网友:
好贴,顶! 楼主很给力啊,佩服这样的钻研精神

网友:
我也掉进DAC出不来了,最近在搞SAA7350,有两片SM5807EP,它的LRCK输出是四到八倍采样频率的(4*44.1=176.4khz-8*44.1=352.8khz)。而且SAA7350也接受这种格式。请听过这种格式解码的前辈说说声音怎样。

网友:
SAA7350很让人纠结的,它比一般的44脚QFP大一点,好在有万能的TB,板子明天就到

网友:
其实SM5813也有QFP封装的

网友(2015-04-12):
学习一下。很有用

网友:
不错就是飞线多了点

网友(2017-12-18):
有谁知道sm5813ap 跟apt区别,谢了

网友:
楼主很给力啊,佩服这样的钻研精神。

网友(2020-08-20):
引用 楼主:
回复 楼主:

大侠,如果一片1541接YM3414,8倍超取样,电路该怎么接呢?

网友(2020-12-11):
楼主有没有YM3414的资料,就是YM3414上有接16.9344M的晶振,然后前面YM3623B要怎么接线

网友(2021-05-03):
楼主,请问下,YM3414输入可以I2S模式吗

网友:
1541都炒疯了,手头留了几只。更喜欢pcm63,最近价格也是。。。无语

网友(2021-07-26):
膜拜一下大神,玩的是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