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老师指点 胆调频收音机的问题

楼主(2011-12-03):
CIMG0325 (复制).JPG CIMG0326 (复制).JPG CIMG0327 (复制).JPG CIMG0328 (复制).JPG CIMG0333 (复制).JPG CIMG0332 (复制).JPG CIMG0331 (复制).JPG CIMG0330 (复制).JPG 经过好长时间的制作完成了一部电子管的调频机但是有问题
1:声音小(中放部分调试时声音很大)
2:有嗡嗡声
用到的电子管是6AU6\6N3\6BA6\6H2

楼主:
那位老师傅给点经验,谢谢

网友:
恭喜。
线有点乱?
高放、本振级没有调试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朋友

网友:
响了就是高手,我还没弄响呢,恭喜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哥们啊 我也是硬整的啊 不会调试

网友:
有电流声 低放部分注意要一点接地, 形成地环路就有翁翁声!
声音小可以试调一下第一级中周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您的回复。明天试一下

楼主:
师傅们 指点呀

网友:
本想给你一点意见的!但只恁你的几个字实在难于掌握实在情况!
老兄可否详细说明一点?频率复盍如何,现在能收到多少个台?自己嘗试调校各个中周没有?
天线是否接收能力没问题的等等....
当你发帖寻求協助时,必须要详细把你的情况说明清楚一点!懂吗?

楼主:
好的老师 谢谢您的指点 明天写详细点,请您给看看 先谢了

楼主:
各项数据:整流后电压是115伏,6H2的电解两端电压是11伏。第二中放的阳极电压90伏,第一中放的阳极电压76伏,6N3的一半本振阳极电压102伏(6角电压),4脚电压110伏,阴极电压是4.3伏。高放6AU6的阳极电压99伏,阴极电压是7.9伏。
覆盖频率是高端三个台,中放调试时声音很大,
天线是1米长软线

网友:
"中放调试时声音很大"
对这句话不解!既然声音可以调大的,还有什么问题?
鉴频电容有11V电压输出已很正常了!
把本振及谐振线圏用手压短小小去复盍低端电台。
天线可以加长到去10-20呎来加强灵敏度!

网友:
回复 网友D:

    LZ又是一个能人,机器能响,就很成功了,支持。
   本人也想弄一个,用的图与此图差不多,是本坛张老师提供的,中周也是张老师的。现在正在备件,但疑惑多多,如:
1、图中电容的选择,1P ,10P, 15P. ...........250P等,这些小容量电容数值严格吗?耐压有要求吗?(不好找啊),老师你是怎么解决的,请赐教。
2、你用的电阻一般用多大功率的?阻值严格吗?
3、线圈L3中有抽头,是圈数较多一端接地吗?
4、图中有几处标有ABC,不知何意?
  本人太菜,问的问题较蠢,你若能给指点迷津,那就是好人一个啊,在下在这先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你好老师 中放调试时声音很大  就是接上高频头后声音就变小了

网友:
大哥啊!你这样说得不清不楚叫我怎么样教你呀?
你要说明一点是怎么样去测试中放电路的好吗? 是否从另外一台机引入中频?
另外,6N3之两个阳极电压用60-70伏就可以了!电压太高不好!找寻一下我以前的帖子吧,我有一台机是用6N3作高频头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你好老师 中放电路是用另一台的晶体管调频机引出的10.7M信号调试的 声音很大

网友:
加大高频管的两只阳电阻来降低阳极电压试下吧!试完后把结果告知大家!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老师 试完后告诉您

网友:
现在找一台能收到台的鸡鸡,看看天线在那个方向信号强?在把你的鸡鸡的天线整到那个样子,天线不好什么也收不到!

楼主:
回复 网友E:

您好李老师
    高放管6AU6、混频本振管6N3这三个阳极电压都降到60-70伏吗?

网友:
回复 网友D:
只改动6N3,其他不要动!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您的答复 明天试验

楼主:
回复 网友E:

    您好老师 今天把电阻增大由2K曾到47K电压由110伏降到80伏这是4角电压 6角降到70伏 声音稍微大了点(107.9M),低端声音还是小

网友:
知道什么叫统调吗?
知道什么叫两点统调吗?
上网搜一搜.试一试

网友:
就是玩 兄您好:
看了一下您的搭棚结构,问题很多啊:
高频电路,原件的引线要尽量短,并且每一级涉及的接地都要接到该级的阴极接地点上,如果接阴极时引线过长,那就选择就近接地。看看您那高频头的几个线圈,都用了较长的蓝色线连在管座上,这是高频电路的大忌啊~~呵呵~~
再看看您的高放管和振荡管,阴极电压那么高,偏离正常值好几倍啦。其原因可能是因为接地点位置错误和引线过长而引起自激啦。
给您些建议:
如果有FM信号发生器,先将中放部分调好;如果没有信号发生器,就用一正常收音机(石机就也可)取出中频信号,来代替信号发生器。取出的信号经过一100P左右的电容接到被调机的信号输入端。注意:别将引出的信号线碰到高压上面,那样的话,极易损坏石机~~呵呵~
待中放部分调好后,再研究高频头。另,您的高频头需要重新装配啦~~呵呵~~
如果目前能收到台,且灵敏度尚可,只是音轻并失真,先检查一下鉴频二极管是否接反~~呵呵~
您先试试吧,然后将结果发在这里~~
祝早日成功!

这是在下重返矿坛回复的第一个帖子哦~~嘿嘿~~

网友:
醉翁大师终于再次出手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非常感谢您的指导,明天改正试机,再次谢谢您的指导

网友:
回复 网友F:
我的老师回来了!小弟可以退居二线作旁上观!呵!呵!

网友:
回复  醉翁

    非常感谢您的指导,明天改正试机,再次谢谢您的指导
引用 网友D:

    玩兄:不客气啦~~嘿嘿~

网友:
回复  醉翁
我的老师回来了!小弟可以退居二线作旁上观!呵!呵!
引用 网友E:

    港人兄啊,您可折杀在下啦!!做您的老师,那是“老虎拉车——谁赶(敢)啊?”~~嘿嘿~~
以后啊,港人兄可不要这样称呼在下啦啊~~
我们算师兄弟吧~~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E:

    老大别太自谦,是不是怕别人找你学艺?

楼主:
醉翁
mcuhk
我认为两位师傅都非常的优秀,也是论坛的福音,喜欢电子管的坛友有一部分是业余爱好(本人就是),没有多少基础理论。就是凭着一股冲劲,看到小灯泡就喜欢,也说不出原因来,40多岁的人居多,以前是条件不好,而现在好了时间也有,就是拾起童年的梦想,尤其是调频机,当年老百姓家是没有调频机的,也没有参照,所以向您们学习,希望您们的指导,这样才可以把电子管调频发扬光大,是论坛更加具有吸引力接纳更多的朋友加入。老师们应该奉献自己的经验指导每个爱好者,这也是每个爱好者的愿望,望老师们能体谅业余爱好者们无知的问题,祝老师们生活愉快!

网友:
看到敬爱的‘mcuhk’大师和‘醉翁’大师之间高尚情操,诲人不倦的精神,在下很感动。矿坛高人众多,学子云集,是我等初学者不断学习、提高的好地方。

网友:
各位坛友太过奖小弟和醉翁兄了!
说事实的,几年前小弟还是在学习装胆调频机的时候是得到醉翁兄之传技才能够装响第一台机的!因此醉翁兄确实是我的老师!
欢迎各位坛友如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发问!我们俩知道的都会无条件地解答!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李老师的感悟,只有这样才可以使论坛发扬光大。让更多的爱好者加入到我们这个团队中来,壮大电子管喜爱的队伍,学习前辈的经验,这样也算是老有所学了

网友:
兄弟,进展怎样了,关注中,期待老兄调试成功。

楼主:
回复 网友G:

    谢谢哥们您的关注,正在调试中,如果满意了在告知您

网友:
老兄胆机弄得怎样了?我两问题都差不多——高频问题。

楼主:
正在调试,高放管阴极无电压,交流声大

网友:
正在调试,高放管阴极无电压,交流声大
引用 网友D:

    您说的“交流声”绝非由灯丝电源引起的,应该是调制交流声,是自激引起的~呵呵~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2012-02-01):
祝贺!迟来的祝贺。因有段时间未上网了,所以未能帮上您什么,请原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