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老K兄的启发也试了一下超三电路

楼主(2011-12-03):
受K兄的启发,昨天下班回来临时搭了一个简单的超三电路,与K兄的电路基本一样,使用的管子为6F1+6P1、6P14、6P15等,效果如K兄所说确实不错。
明显的感觉是声音悠扬了一些,细节清晰了一些,解析度高了一些......一些一些,总之就是那么一些些。
在实验中的一些收获和认识。
1、对输出变压器进行互换对比,1)、5.2K:8Ω单端牛,2)、1K:8Ω单端推挽牛,
                                  低音:  感觉重一些。   达到30Hz,瞬态好些。
                                  中、高音: 都不错。   推挽牛稍好。
                           音量开大 失真度: 小。        稍大。
                                  输出功率:都不大。  稍大。
2、音量电位器不能用的太大,20K一下,否则容易产生自激。
3、电路互相牵连,调整稍显麻烦。
由于是临时搭的电路,没有仔细进行调整,各方面都没有进入状态,电路图及参数不好发上来,以免误导他人,以后实验成熟了再发电路、参数。

网友:
那个单端推挽牛是怎样子的?先把电路形式发上来吧,参数稍后发好了

楼主:
回二楼老兄:单端推挽牛的初级是一个绕组,阻抗1K,EI片对插的那种。
电路图不在电脑上,等画好后再上传。

网友:
祝贺一下!
因为超三电路在国内曾多受质疑,试的人不多。我尝试后觉得是一种非常不错的电路,个人觉得超过一般结构的电子管单端功放,经本地多为发烧友多次聆听鉴别,都给予很好的评价。
输出牛的质量还是很重要的,对音质影响很大。此电路最大的好处是阻尼好,控制力强,所以带有一些晶体管功放的特点,声音清晰是最主要的。

网友:
期待进修老师发新体验~

楼主:
轻风兄净拿我开涮,哪来的老师呀,弟兄们在一起玩玩而已。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路来了,这是实验后的现状,到目前为止,除了音响效果明显外,其它都未达到要求,所以数据无效不要仿制。

网友:
怎么回事?

网友:
耳放(6P1超三接法).gif 借此帖也发一下这几天计算设计的一个图,参考原6BM8的电路结构,只是对6J1的屏流进行了适当提升,提升到了1MA。计算过程比较繁琐,但是电路调试还是比较简单的。

设计思路:
关键是理解6N2的作用,可以这样简单的理解,6N2除了给6P1引入较深的屏级负反馈,同时也为6J1提供稳定的屏级电流(充当6J1的屏级负载)。

计算6N2的工作点:
6J1的屏流为1MA,从6N2的Ua-Ia曲线的纵坐标上取1MA,又知6N2的Ua为275-40=235V,这样可以确立6N2的工作点为屏压为235,屏流1MA,栅负压为-2V,6N2的阴极电阻为2/0.001=2k。

计算6J1的工作点:
从6N2的工作点获知,6J1的屏级电位为40-2=38V,6J1的屏流为1MA,由于6J1的帘栅极从6P1的阴极引入了较深的负反馈,这时6J1的工作状态接近三极管接法,所以粗略计算可根据6J1三级管接法来进行。从6J1三极管接法Ua-Ia图上可以看到这时6J1的栅负压越为-1V。为了调试方便,我这里取6J1的阴极电阻为2K可变电阻。

计算6P1的工作点:
通过以上计算获知6P1的栅极电位为40V,这里我将6P1的栅压设计为-14V,这时6P1的阴极电位就是40+14=54V , 6P1屏压为275-54=221V,满足以上条件则6P1的工作电流大约为35MA,6P1的阴极电阻取1.5K。

装机及调试:
由于6N2和6P1的阴极工作于较高的电位,为了降低噪音,灯丝供电要抬高到至少54V。
装机完成后,首先将6J1的阴极电阻调节为0,机器加电,这时将2K的6J1阴极电阻逐渐调大,同时用万用表检测6P1的阴极电位直到满足54V为止。

楼主:
怎么回事?
引用 网友B:

   儋耳兄, 什么怎么回事呀?

楼主:
借此帖也发一下这几天计算设计的一个图,参考原6BM8的电路结构,只是对6J1的屏流进行了适当提升,提升到了1 ...
引用 网友C:

    老兄做的不错,这样计算后就给电路打起了框架了,剩下的就是调整、测试的问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  除了音响效果明显外,其它都未达到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