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一台老外DIY的中波远程接收机

楼主(2011-12-03):
一个老外DIY的中波远程接收机,看起来好像比较牛

接收机内没有磁棒天线,用环形天线,射频放大器在接收机箱体之外,紧挨着天线

框图:

电路图:
太大了,需放大了看

接收机:
主要电路板采用死虫法

一些电路特点:
环形天线,双JFET推挽天线放大器,推挽能减少FET平方率曲线造成的二次互调问题,单片机通过12位DAC调谐变容二极管,不过变容二极管没有采用对管,不知是何原因;
PIN二极管衰减器;
二次混频,1中频2.455MHz,2中频455Khz;
一本振采用锁相环;
二本振采用2MHz陶瓷振荡器,这个就不是什么优点了;
双栅MOS管中频放大器;
NE602同步检波;
AGC电路采用运放全波检波放大等,attack 120ms,decay 22s,有点类似SSB的AGC;
PICAXE单片机控制;
飞梭选频;
LCD显示。

锁相环芯片采用MC145151-2,感觉若换个串行控制的PLL芯片,一本振电路能简化一点。

接收到的电台数目很雷人,非空白行就是收到电台的频率:
kHz         Location         Call         Owner         Power
531         Henderson                 Pacific Radio         5 kW
531         Alexandra                 More FM Central Otago         2 kW
531         Mt Vic tunnel                 Transit NZ         ?? mW
540         Taranaki         2XV         Radio Rhema         4 kW
540         Tauranga         1XC         Radio Rhema         5 kW
549         Kaitaia                   Radio Rhema         2 kW
549         Hastings                   Radio trackside         1 kW
549         Stoke, Nelson                   Radio sport         2 kW
558         Invercargill                   Radio sport         5 kW
567         Titahi Bay         2YA         National Radio         50 kW
576         Hamilton                   Radio Rhema         2 kW
585         Gisborne         2XR         Radio Ngati Porou         2 kW
585         Blenheim                   Radio Rhema ??
594         Timaru         3XL         Radio Rhema         5 kW
594         Wanganui                   Radio Rhema         2 kW
603         Henderson                 Radia Waatea         5 kW
612         Christchurch         3XG         Radio Rhema         2 kW
612         New Plymouth                   Radio Rhema ??
621         Dunedin         4XG         Radio Rhema         2 kW
621         Whangarei                   Radio Rhema         2 kW
630         Hastings         2YZ         National Radio         10 kW
639         Alexandra         4YW         National Radio         2 kW
648         Gisborne         2XC         Radio Rhema         2 kW
648         Greymouth                   Radio Rhema ??
657         Tauranga         2YC         National Radio         ??
657         Titahi Bay                   National Radio         50 kW
675         Christchurch         3YA         National Radio         10 kW
693         Dunedin                   Radio sport         5 kW
702         Henderson         1XP         Radio live         10 kW
702         Rotorua                   NewstalkZB         0.4 kW
711         Horokiwi         2XP         Radio sport         5 kW
720         Invercargill         4YZ         Radio NZ         10 kW
729         Otago         4XX         Classic Gold         0.1 kW
729         Tokoroa         1YP         National Radio         2.5 kW
729         Whangarei                   Radio sport         2.5 kW
738         Christchurch                 Radio live         5 kW
747         Rotorua                   NewstalkZB         0.4 kW
756         Otago                 Radio Puketapu         0.8 kW
756         Henderson         1YA         National Radio         10 kW
765         Hastings         2XT         Radio Kahungunu 2.5 kW
774         New Plymouth                   Radio sport         5 kW
783         Titahi Bay         2YB         Access Radio         10 kW
792         Hamilton                   Radio sport         5 kW
801         Nelson         2XL         Radio Rhema         1 kW
810         Mangere                 Radio trust         5 kW
810         Dunedin         4YA         National Radio         10 kW
819         Tauranga         1YZ         National Radio         10 kW
828         Palmerston North         2XS         Radio trackside 2 kW
837         Kaitaia         1YX         National Radio         2 kW
837         Whangarei         1YX         National Radio         2.5 kW
846         Masterton                   NewstalkZB         2 kW
855         Hamilton         1XH         Radio Rhema         2 kW
864         Invercargill         4ZA         NewstalkZB         10 kW
873         Ashburton         3ZE         NewstalkZB         1 kW
873         Tauranga                   Radio trackside 1 kW
882         Henderson         1YC         National Radio         10 kW
891         Horokiwi         2XW         The Breeze         5 kW
900         Dunedin         4YC         Radio NZ         10 kW
900         Whangarei                 Coast                 2.5 kW
909         Hastings         2XD         Radio NZ         5 kW
918         New Plymouth                   National Radio         2.5 kW
918         Timaru         3YT         National Radio         2.5 kW
927         Palmerston North         2ZA         NewstalkZB         2 kW
936         Henderson                 Chinese broadcasting         1 kW
945         Gisborne         2ZG         NewstalkZB         2 kW
954         Hamilton         1XW         Radio trackside         2 kW
963         Christchurch         3YC         National Radio         10 kW
972         Horokiwi         2XG         Radio Rhema         5 kW
981         Timaru                   Radio Rhema         2.5 kW
981         Kaikohe         1YE         National Radio         2 kW
990         Mangere                 Radio Apna         1 kW
990         Nelson                 More FM         1 kW
999         Palmerston North Manawatu Access Radio         1.5 kW
1008         Tauranga         1ZD         NewstalkZB         10 kW
1017         Christchurch                 Radio Hauraki         2.5 kW
1026         Invercargill                   World Bible Radio         1 kW
1026         Kaitaia         1ZK         NewstalkZB         2 kW
1026         Whangarei         1ZN         NewstalkZB         2 kW
1035         Titahi Bay         2ZB         NewstalkZB         20 kW
1044         Highcliff, Dunedin         4ZB         National Radio         5 kW
1053         New Plymouth         2ZP         NewstalkZB         2 kW
1062         Wanganui                   Radio sport         1 kW
1071         Ashburton                   Radio trackside         1 kW
1071         Masterton         2YE         National Radio         2.5 kW
1080         Henderson         1ZB         NewstalkZB         10 kW
1089         Palmerston North                   Radio sport         2.5 kW
1098         Christchurch         3ZB         Radio NZ         5 kW
1107         Papamoa                 Radio live         1 kW
1116         Nelson         2YX         National Radio         2.5 kW
1125         Dunedin                 Radio Hauraki         0.5 kW
1125         Napier                   Radio sport         1 kW
1134         Queenstown         4YQ         National Radio         2 kW
1143         Hamilton         1YW         National Radio         2 kW
1152         Timaru         3ZC         NewstalkZB         2 kW
1161         Titahi Bay         2XM         Te Reo (Maori)         5 kW
1170         Waitomo         1ZW         Radio Waitomo         0.4 kW
1170         Invercargill                 ??         2 kW
1179         Henderson                 Te Reo (Maori)         5 kW
1188         Rotorua         1YR         National Radio         0.4 kW
1197         Wanganui         2ZW         NewstalkZB         2 kW
1206         Dunedin         4XO         Radio trackside         2 kW
1206         Hamilton         1XHC         Comm. Access Radio         0.5 kW
1215         Kaikohe         1ZE         NewstalkZB         2 kW
1224         Invercargill         4XF         More FM         2 kW
1233         Horokiwi                 Solid Gold FM         2 kW
1242         Whakatane         1XX         Radio Whakatane         2 kW
1242         Murapara         1XX         Radio Whakatane         0.1 kW
1242         Timaru                   Radio trackside         1 kW
1251         Henderson         1XG         Radio Rhema         5 kW
1260         Christchurch         3XA         Radio trackside         5 kW
1269         Nelson         2ZT         Classic Hits         0.4 kW
1278         Taranaki                   NewstalkZB         2.5 kW
1278         Napier         2ZC         NewstalkZB         2 kW
1287         Westport         3ZW         Radio sport         2 kW
1296         Hamilton         1ZH         NewstalkZB         2.5 kW
1305         Dunedin         4XD         Radio Dunedin         2.5 kW
1314         Gisborne         2YW         National Radio         2 kW
1314         Invercargill                   Radio Rhema         5 kW
1332         Henderson                   Radio sport         10 kW
1341         Nelson         2ZN         NewstalkZB         2 kW
1350         Rotorua                   Radio sport         1 kW
1359         New Plymouth         4XC         The Coast         2.5 kW
1359         Queenstown                 More FM         1 kW
1368         Napier         1XT         Radio Live         1 kW
1368         Tauranga                 Village Radio         0.8 kW
1377         Levin         2XX         Radio Sport         2 kW
1386         Henderson                 Radio Tarana (Hindi)         10 kW
1395         Oamaru         4ZW         NewstalkZB         2 kW
1404         Invercargill         4XL         Radio Rhema         2.5 kW
1413         Christchurch         3XP         Radio Ferrymead         1 kW
1413         Tokoroa         1ZO         NewstalkZB         1 kW
1431         Napier         2XKC         Radio Kidnappers         2 kW
1440         Lawrence                 Goldrush         0.1 kW
1440         Tauranga         1XK         Te Reo (Maori)         0.2 kW
1449         Kairanga         2YM         National Radio         2.5 kW
1458         Westport         3YW         National Radio         2.5 kW
1476         Henderson         1XD         Radio trackside         5 kW
1485         Gisborne                   Radio trackside         1 kW
1494         Hamilton                   National Radio         2.5 kW
1494         Timaru                   Radio sport         5 kW
1503         Christchurch                   Radio sport         2.5 kW
1503         Horokiwi                   Radio sport         5 kW
1512         Taumaranui         1ZU         Classic Hits         1 kW
1521         Tauranga                   Radio sport         1 kW
1530         Napier         2YP         The Coast         1 kW
1539         Blenheim         2ZE         Radio sport         1 kW
1548         Palmerston North                 The Coast         1 kW
1548         Rotorua         1XN         Radio Pacific         0.9 kW
1557         Hawera         2ZH         NewstalkZB         2 kW
1575         Dunedin         4XS         Hills AM         2.5 kW
1584         Picton         2ZF         Classic Hits         0.4 kW
1593         Henderson                 Radio Samoa         5 kW
1593         Christchurch                 The Coast         2.5 kW
1602         Levin         2XA         Radio Reading Service         2.5 kW

原帖在此:http://www.inthelight.co.nz/techo/mwdx.htm
单片机的源码:http://www.inthelight.co.nz/techo/mwrx-04.txt

网友:
图看不到呀!

楼主:
图看不到呀!
引用 网友A:

所有的图都看不到?
我是直接发的那个老外的图,那老外也防盗链?
要不重发到这里

网友:
电路图是个叉,其他3张可以看到

楼主:
图直接发本站了,这下应该没问题了

楼主:
这是原图中所说的同步检波电路:
注意NE602的射频输入2脚,及振荡器输入6脚,都接到了二中频输出,
因此所说的同步检波电路,实际上是中频自乘的平方检波,
有关平方检波,可参考另一帖子:技术探讨——AM调幅检波的几种方法

网友:
利器啊。搞一台机载无线电罗盘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记得了是去年还是前年我就看到并收藏了这篇文章,前几天我还看了这个图呢,呵呵,只是有一点不明白的,为什么作者要用SL6440高电平混频器做混频器,这个难道比场效应管或者肖特基势垒二极管的环形混频器的动态范围大噪声系数小吗?

网友:
调谐变容二极管不用对管一方面是调幅广播的保真度用单管已经足够了,另一方面估计是对管串联后容量不够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作者说采用SL6440的原因是他的宝贝盒子里凑巧有,MC145151-2的原因也是一样,
作者说SL6440可用AD831替代,应该也能用NE602吧,但也许电路上要做些修改

网友:
回复  ace919

    不记得了是去年还是前年我就看到并收藏了这篇文章,前几天我还看了这个图呢,呵呵, ...
引用 网友B:

   SL6440的输入互调点和压缩点都比较高,分别达到+30dBm和+15dBm,在遇到强大信号时不易阻塞,这样就可省去DX开关。

网友B:
SL6440的输入互调点和压缩点都比较高,分别达到+30dBm和+15dBm,在遇到强大信号时不易阻塞,这样 ...
引用 网友C:

    但是混频器之前有PIN二极管衰减器啊,发射机用这个还可以理解,既然是DX机,应该尽量降低混频级的噪音

网友C:
但是混频器之前有PIN二极管衰减器啊,发射机用这个还可以理解,既然是DX机,应该尽量降低混频级的 ...
引用 网友B:

    没用,PIN二极管衰减器的衰减是有限的,20dB可以保证,30dB就悬乎。一般的远程设计都要加手动开关,以保证近场信号不堵塞混频级。

网友:
混频级噪声问题,估计不太重要。前级高放完全可以补偿,SL6440本身的11dB噪声系数也就不是问题了。

楼主:
感觉从远距离接收的目的出发,还有一些可改进的地方,
比如一混频采用环形二极管混频,因增益损失,需机内增加一级调谐高放,
或者增加一中频的放大级数

另外一中频靠三个中周滤波,带宽有100KHz?应该弄窄点,对接收微弱信号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