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的励磁涌流

楼主(2011-12-03):
变压器空载电流稳态时可能只有几十毫安, 用数字万用表毫安档测量时却可能把保险丝给烧毁...
变压器加电瞬间有明显的声响....
这些问题都可能与变压器的励磁涌流有关. 网上有很多资料, 比如互动百科就有 "励磁涌流" 的词条:
http://www.hudong.com/wiki/%E5%8A%B1%E7%A3%81%E6%B6%8C%E6%B5%81
这是其中部分文字节选:
====
 当合上断路器给变压器充电时,有时可以看到变压器电流表的指针摆得很大,然后很快返回到正常的空载电流值,这个冲击电流通常称之为励磁涌流,特点如下:
  1)涌流含有数值很大的高次谐波分量(主要是二次和三次谐波),因此,励磁涌流的变化曲线为尖顶波。
  2)励磁涌流的衰减常数与铁芯的饱和程度有关,饱和越深,电抗越小,衰减越快。因此,在开始瞬间衰减很快,以后逐渐减慢,经0.5~1s后其值不超过(0.25~0.5)In。
  3)一般情况下,变压器容量越大,衰减的持续时间越长,但总的趋势是涌流的衰减速度往往比短路电流衰减慢一些。
  4)励磁涌流的数值很大,最大可达额定电流的8~10倍。当整定一台断路器控制一台变压器时,其速断可按变压器励磁电流来整定。

楼主:
还是有一些区别的.
励磁涌流不是每次合闸都一定会出现. 在特定的合闸时情况下, 励磁涌流可能为零.
电机的启动电流是每次都有的.

网友:
就象电动机的启动电流。
引用 网友A:

    不象。

网友B:
励磁涌流不是每次合闸都一样,这与合闸时碰到的波形周期有关,如三相时先碰到两相升一相为谷时(图中A)涌流大,反之小(图中B)。
单相合闸时碰到波峰时大(图中A),反之小(图中B)。  ( 注;  自己的见解 )

楼主:
对于单相变压器而言, 如果不考虑铁芯剩磁的影响, 在电压波形的峰值处合闸励磁涌流最小, 而在电压的过零点处合闸励磁涌流最大.

网友(2013-04-29):
引用 网友B:
励磁涌流不是每次合闸都一样,这与合闸时碰到的波形周期有关,如三相时先碰到两相升一相为谷时(图中A)涌流 ...

我很赞同!!!

网友(2014-01-03):
原来变压器不能在零电压时频繁接通电源,难怪我那个不发热的变压器也会发烧,看来过零控制只适合容性负载。
看了这贴受益匪浅。

网友(2014-02-10):
测变压器电流时为避开励磁涌流可先将电流表短接。

网友C(2016-04-29):
引用 楼主:
对于单相变压器而言, 如果不考虑铁芯剩磁的影响, 在电压波形的峰值处合闸励磁涌流最小, 而在电压的过零点处 ...

的确。电工原理上讲是如此。
对于三相交流电而言,任意时刻三相电压都不会为零,故合闸总会有涌流,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还是有一些区别的.
励磁涌流不是每次合闸都一定会出现. 在特定的合闸时情况下, 励磁涌流可能为零.
电机的 ...

单相交流电有可能涌流为零,三相交流电任何时候都不可能为零。

楼主:
引用 网友C:
的确。电工原理上讲是如此。
对于三相交流电而言,任意时刻三相电压都不会为零,故合闸总会有涌流,

在电压过零点合闸涌流最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单相交流电有可能涌流为零,三相交流电任何时候都不可能为零。

确实如此。
不过只要避开电压过零点,涌流不会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