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1875电源问题

楼主(2011-12-04):
电源

电源
请问电源输出端有10k电阻接地。。有什么作用??、好像可以不要是吧???

网友:
这个电阻是给C08-C11(大容量电解电容)四个电容放电用的,功率在2W以上为好,在断电后快速释放掉电容中的电荷,最好加上

网友:
LM1875使用双25V交流整流供电有点危险,电压超高了

网友:
这二电阻是用来平衡正负电源用的。

网友:
卸放电阻。可以不用。

网友:
释放,平衡正负电源,有点稳定电压,都有作用

网友:
稳定电压,正负平衡,电容泄放。有条件可让这个电阻经过的电流大些,上述这些作用更明显,但电阻发热也很大!!

网友:
你找两个进口拆机的单路15到20伏的开关电源串成正负电源给1875用老好了,电压稳,每个电源的瓦数为50瓦以上就行!!!我就这么做的,无有一点干扰和杂音!!

网友:
还是4楼的朋友眼力好  电压的确高了 整流滤波后25V还差不多

网友:
回复 网友A:

    交流双18伏=直流双25伏标准电压lm1875最高电压双30伏,看错贴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