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电子管FM收音机的业余制作

楼主(2011-12-04):
一。概述:业余条件下制作胆FM收音机应本着因陋就简的原则,尽量用身边现有的元件和材料。此胆FM是在原美多电子管收音机的底台上保留原电源,功放部分,其余拆除。再加上中放,高频头而成。
   二。材料的准备:
     1.电子管:ECC85(高放,混频),6C4(本振),6K4(中放),6H2(鉴频),6N2(电压放大),6P1(功放),6Z4(整流)。
     2.其它元件和材料:空气四联(只用FM联),中频变压器一套(本坛张师傅处购),阻容元件若干,度银铜线一段,口型或U型铝合金料一段。
     3.调试仪器:频率计和高频型号发生器。

    三。整机效果图和电路图(高频头,中放,鉴频部分)

     四。FM收音机的制作:
     1.中放及鉴频的装配:
        在原电子管收音机底台上拆去除功放,电源外的其它部件,在合适位置打孔并装好管座。

           焊接元件时从后往前至一中放管。防止虚焊错焊。
     2.高频头制作:
      找一口型或U型铝合金料,加工成如下图所示。并打好电子管座,中频变压器和空气四连所需的孔洞。

         本振线圈制作:用1mm度银线在6mm钻头上饶3圈,脱胎后拉伸保持间距1mm,并在1.25圈处抽头。
      混频线圈制作:用1mm度银线在6mm钻头上饶3.5圈,脱胎后拉伸保持间距1mm.
          焊架是自己做的,有成品更好。
      将电子管座,中频变压器和空气四连都固定在铝合金底台上,将焊架固定好,就可以焊接元件了。焊接时先装本振,确认无问题后,插上6C4,接通电源进行调试。将空气四联全部旋进(低端),频率计探头放在本振线圈处(靠感应),调线圈间距是频率计显示为98.7MHz(我没调到98.7MHz)。将空气四联全部旋出(高端),频率计探头放在本振线圈处调与线圈并联的微调电容,是频率计显示为118.7MHz.如有问题应查找原因,排除故障后再装混频和高放。
         装好后的高频头如下图:
       五。调试:
       所有部件安装完毕后确认元件安装正确,无错焊虚焊和漏装,插上电子管接通电源,无冒烟打火现象,预热1-2分钟后开始调试。将高频型号发生器频率选在10.7MHz处,将探头放在电子管栅极,由后往前调整中频变压器慈心,先次级后初级,是喇叭声音最大。或用万用表测试6H2上10微法电容电压为最大。接好天线,旋转空气四联应能听到广播声。然后再回调一次使声音最大好听。至此粗调完成。
        六。试听感受:
       此机由于高放和混频用了ECC85管,本振用美国6C4管,高频头灵敏度高,普通收音机收不到的弱台,此机都能收到,底噪非常小,无台处非常安静。总之,音量明显增大,话音清晰,清澈,圆滑,好像在大礼堂听广播一样。另外,本打算中放管用6AU6管,由于时间来不及,赶来参赛。此机如用扫频仪等高档仪器调试一遍,效果可能还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夸奖!还的向前辈学习。

网友:
没仪器,没老外的管子!眼馋!眼馋!

楼主:
RE: (参赛)电子管FM收音机的业余制作

补发电路图:

楼主:
回复 网友B:

      若要求不高,可用国产管代用。调试仪器最少也得频率计。

网友:
回复 楼主:
见灯机就喜欢!见fm灯机更喜欢!!见如此漂亮的fm灯机是喜欢加喜欢,向您学习!!!

网友:
好作品。要顶并学习。其DIY细节请楼主多介绍些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说一下高频头底台制作,前面图没发上来。好多坛友制作高频头苦于底台不好做,有些是用铁皮砸的,有的是用铜板做的,我也用铜板做过。总觉得光洁度不好,不美观,经观察用铝合金比较好,我用的是口型铝合金,高是25mm,皮厚1mm,业余条件下有个手摇钻也能开孔,加工非常容易。再就是焊架制作,我没现成的,只有DIY,用0.3mm铁皮或铜皮剪成如图形状,用铆钉钉在1mm胶木板上即可。

网友:
有胆解码的电路图么?

网友:
很实用的作品

楼主:
回复 网友D:

      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业余爱好。

网友:
高手,希望加立体声解码,才更好。

网友(2012-01-07):
楼主的活干的不错,布局合理,做工漂亮,值得学习效仿。!

网友(2012-05-04):
向您致敬!

网友:
羡慕中
单管机计划中

网友:
FM胆机啊,lz高手

网友:
最好能够加上解码电路才漂亮

网友:
我的电子管收音机声音一开大失真是啥子原因呢,该从何处着手改

网友(2012-07-05):
电子管调频收音机制作起来不是特别麻烦的事情,但是要是没有仪器参与调试的话,再好的电路也很难发挥出它的优势来,还有就是高频头部分对于业余制作来说是一个难点问题,这还是单声道机器,如果换成了立体声机器恐怕绝大多数爱好者就被挡在门外了。

网友:
羡慕啊,谢谢楼主无私分享!

网友(2012-12-11):
不错的JJ,眼搀啊

网友(2013-07-29):
高频头做的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