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单片机制作电流表的电路

楼主(2011-12-04):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单片机还得有程序进行配合,可以通过软件调整的。

网友:
这个不如用7107。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这样的,电位器可以不用,反正得软件校准。

网友:
R3有些大,R6完全没必要

网友:
电位器我取消了,用PROTEUS仿真了一下。IC电压放大后能到3.98V,然后再接入单片机ADC.
引用 网友A:

    放大1000倍啊。。。

网友:
电位器我取消了,用PROTEUS仿真了一下。IC电压放大后能到3.98V,然后再接入单片机ADC.
引用 网友A:

    2A的电流,在0.25欧姆的电阻上压降为0.5V,放大到10倍就达到ADC的满量程了。

网友:
0.25 欧姆电阻在 2A 电流时的功耗有 1W. 稍微大了点. 试试 0.025 欧姆, 后面用一个运放放大 100 倍应该也不算困难.

网友:
试试 0.025 欧姆, 后面用一个运放放大 100 倍应该也不 ...
引用 网友B:

    表面看没问题,实际行不通,信号太小,放大倍数太大问题多多!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仿真是建立在理想条件下的,实际别说1000倍,就是100倍也很难!

网友B:
表面看没问题,实际行不通,信号太小,放大倍数太大问题多多!
引用 网友C:

你说得对. 实际放大器需要考虑的问题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