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管收音机9014加1N4148人人都可以玩收音机

楼主(2011-12-05):
,
,
今天实验了9014三极管制作收音机,下午弄好,4个台,到晚上后10多个台,整体感觉不错,耳机用的三星手机耳机,32欧X2串联的,声音很大,中国之声1强台振耳,
元件故意实验人人都有的,
9014或者放大倍数高点的同系列三极管,都可以,100K电阻调工作点,自己可根据手里电池电压改变大小,
因为现在很难找到2AP9了,用1N4148二极管2颗,实验效果很好,声音洪亮,高低音适中,是新时代DIY的最佳选择,不用再去找古老2AP9了,
高频阻流圈我用很细的漆包线(没有工具量,大小不影响,)在100K电阻上绕100圈,
图中101P和103P瓷片电容不能少,必须要的,103可以换成104P这样音色就边低很多,
磁棒和可调电容自己有现成的都可以,大点的信号强点而已,
,
人人都能DIY的,不用在去找那些古老的元件而烦劳,喜欢的马上动手吧,我的实验成功,效果不错):I

楼主:
有软件的朋友帮我把图画标准点发上来吧,好东西大家一起分享

网友:
扼流圈10UH小了,至少2mH。

网友:
初学者不错的选择,帮顶!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  一点也试了,,大一点声音变大了,但是强太覆盖很宽,还有有个台湾台收不到了,后来又改成原来那个100K/100T线圈,声音是小点,强台拉不远,有收到台湾台了

网友:
倍压检波的单管机线路,呵呵。

网友:
好像还是来复的。

网友:
这个无聊时试过,要想提高选择性,可以把天线次级绕少几圈,然后把次级位置调整到磁棒的终端,这样可以减少次级的电感量,调高静态电流也不容易发生自激,使用9014我没有试过,只是用过9018,80放大倍数,32欧姆耳机串联声音还可以,10uH的GZL确实太小了,可以使用2-3mH,采用标准线路还是可行的。

楼主:
次级少了后好多台收不到了,怎么调呢

网友:
有软件的朋友帮我把图画标准点发上来吧,好东西大家一起分享
引用 楼主:

楼主:
哈哈,毛笔画的吧,不过.看着顺眼多了

网友:
上个实物图更佳

楼主:
哈哈,这个电路很好,三极管似乎9014效果很好,我今天用9018试过了,不如他,可能是放大倍数的关系吧,9018频率高做FM还行,AM要求不是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