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纸板机壳单管机

楼主(2011-12-07):
之前为9012单管机设计的榫接外壳由于加工手艺不过关误差太大,致使可变电容和磁棒天线不能相容,只好搁置架上。每天看到它的烂尾模样心里就不舒服,恰好趁着DIY大赛的东风,决定捯饬一下让它重新上岗。
其实小机壳的制作没必要搞榫接,用胶粘已经具有足够的强度了,要是不放心还可以粘些加强筋。原来机壳的右侧板顶端不平,使得顶板塌了一个角。由于机壳已经早早地装裱上外衣,要修改不免破坏原来的外观,所以迟迟未下手。
这次要暴力拆解了。用裁纸刀把顶板和其它部件分开,取下,再把原背板适当修改后替换顶板。由于它是贴着原壳的边粘的,机壳高度自然增加了2mm(纸板材料厚度),这样机内元件的排布就更从容了。原来的榫槽和不平整的地方用些边角料填充,至于留下的伤痕则从A4纸的包装上剪一条浅绿色纸条掩饰一下,同时也起到修饰原来单一绿色外观的作用。机壳内四角用一双筷子截下的木条固定,胶水干后整个机壳硬邦邦很牢固。
可变电容器的安装摒弃原来内藏式,采用最简单直接的方法。在右侧板上用裁纸刀扎孔安装,这样方便右手调节。左侧板则打个耳机插孔。可变电容的旋钮正好可以用拆下来的原顶板制作。用剪刀剪出两块适当大小的圆板,一块用裁纸刀掏出可变电容旋钮槽,另一块在圆心打一个小孔。两块圆板粘好,周围用快递底单上剪下的橘黄色纸条包边,一方面为整机偏冷的主色中增加一抹醒目暖色调,另一方面也是起到警示作用——毕竟暴露在外的旋钮很脆弱。
装上可变电容和旋钮后试一下手感,还不错,粗大的旋钮让调谐很舒服。
电路是普通的单管机电路,耳机用MP3、手机配套的耳机都可以,串联起来约有60Ω。
电路板采用最方便的洞洞板,按照《少年晶体管收音机》上来复再生式单管机的电路和元件布局设计好各个元件的位置。
(未完)

网友:
是不是还没完成啊?以前做了一个没成功,顺便再学习一下。

楼主:
收音机已经装好,但是帖子限制只能上传10张照片,所以没法一次发完。

网友:
纸盒机我也做过,顶!

楼主:
磁棒的支架从一块废塑料盒盖取下,用电烙铁烫出安装孔,铆钉固定到电路板上。
晶体管最初选择3AG22,实验了一下发现在短磁棒条件下灵敏度太低,放弃。后来试了一下9012,情况稍好点,但是还是不满意。再试9014,发现果然效果好,声音大。于是决定采用9014来安装。二极管原来用9012 的be结和1N60,看到mckk520的帖子说9014和两支1N4148组合不错,于是也尝试了一下,还真不错,最重要的是两支相同二极管的排列更整齐美观,所以最终采用两支1N4148检波。在这里感谢一下分享经验的mckk520。GZL用从电子镇流器拆下的小磁环自制,用0.14mm漆包线穿绕220圈。磁棒天线线圈用3根0.14mm漆包线先拧成一股,初级绕73圈(随机截取的长度,本想绕80圈的,可惜线不够长),次级用6根线拧成,绕9圈。线圈用烙铁烫蜡烛固定。
组装好电路板后引出连接可变电容的电线。这里连接动片的导线特意采用较长的且有一定刚性而弹性弱的粗漆包线(手机充电器高频变压器拆出,直径约0.3mm),这是为了在GZL上方能弯出一个方便调节距离的再生线圈。
电路板上电池的接线端也用铜线引出,方便连接电池。
组装好后通电收听,调整再生使灵敏度和音质均衡即可。整机电流约2.4mA。没有安装电源开关,因为拔掉耳机插头后电流仅有0.02mA,对电池的使用时间影响不大。
收听效果不错,晚上能收听到不少电台,包括香港的宗教台和台湾的光华之声,甚至听到一些不知谁播放的大学英语四级听力的广播。
本次DIY的电路和元件没有什么特别的,就是再生的方式有点意思,发出来和大家交流。
(完)

网友:
很环保,节约资源!支持DIY精神!~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哈哈,兄弟9014和1N4148组合很不错吧,我实验N次,还是这个好,看你做的外壳像棺材啊,(不见怪,开玩笑),看看我的贴,我又做了一个,9014的,http://www.crystalradio.cn/bbs/thread-232747-1-1.html

楼主:
回复 网友B:
确实不错!原来试过1N4148加2AP9收不到音,就没想到用两支4148,还是受到老兄你的启发啊。说到棺材那可是我家那个地方的传统产业啊,现在没有真棺材卖了,不过市面上常有工艺品小棺材出售,价格还死贵。这是取意“升官发财”,好兆头来的!

网友:
图画的真漂亮   羡慕啊     请问都用什么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献丑了。都是用Powerpoint画的。

楼主:
(续)
    使用中感觉调谐拨盘裸露在外很不方便,取拿都要小心翼翼的生怕捏到拨盘把可变电容弄坏了。我喜欢在睡觉前听会儿,也担心不小心把它压坏了。还是把拨盘收到机壳内吧。
    这个机壳原来就是设计可以容纳拨盘的,所以根据机壳内空间重新裁了一块洞洞板把元件都挪过去。可变电容的安装占了原来GZL的位置,把GZL移到耳机插座旁边。GZL换成手机充电器里的变压器改制的元件(原变压器是铁氧体芯的,用原线加部分漆包线绕200圈)。GZL对其他元件以及天线可能产生影响,特意为三极管、二极管、电容和电阻做了一个铁皮屏蔽罩降低GZL发射的信号干扰。另外,在电源两极间并一只10μF电解电容和一只4700pF瓷片电容,加强旁路能力。
    机壳的改动主要有三点:
1. 拨盘和耳机插座都要穿过侧板,因此把有耳机孔的侧板割开,割下的部分粘到背板,这样拨盘和耳机插座都可以各安其位;
2. 开一个三角形频率指示窗;
3. 为电路板上螺丝准备底座。
    螺丝底座的安排需要仔细调整,使之既不阻碍拨盘运动,也不顶着元件焊脚。
    安装电池夹,注意电源正极引线不要从GZL上方经过。
    背板因为多粘了一块,重新用包装纸裱糊一遍。在背板上打两个洞,用螺丝固定在机壳四角的筷子加强肋上。
    总装完毕,与前辈相比,现在收音机体积缩小了,也更结实了。机壳外形使用三角形和矩形为主要设计元素,整部机器风格硬朗,是一部男人的收音机。

网友(2012-01-12):
不错  很有 创意啊,怎样投票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关注,在“第三届diy大赛”栏置顶处可以投票,

网友E(2013-01-26):
你的收音机用几节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收音机用几节电池?

你好,我用2节镍氢充电电池供电。

网友(2013-08-26):
请问一下:电路中的可调电容”co“能去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