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个没螺丝的电源适配器怎么拆?

楼主(2011-12-07):
六个面没一个螺丝,坏了,想拆开看看。怎么打开啊!

网友:
台虎钳、木榔头,夹一夹、敲一敲

网友:
这东西是上下两半粘在一起的,用锯条沿着粘接缝锯开即可,小心不要锯着里面的东西。

网友:
用电吹风吹软,拿改锥沿拼缝撬开

网友:
我是放在冷冻室《冰箱冷冻调到最低》中放二天再按以上方法处理.

网友:
上面都是好经验!

网友:
这种适配器里面一般都是变压器加桥式整流电容滤波,没有稳压,要拆只有暴力拆解,我也有一个雅马哈电子琴的12V1A的适配器,用锯条沿粘合部锯开,拆开也就没什么用了。

网友:
我是放在冷冻室《冰箱冷冻调到最低》中放二天再按以上方法处理.
引用 网友A:

    低温不会损坏元件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是用超声波压焊工艺的,用电工刀对缝轻打下去就会开裂

网友:
回复  gortop

    这是用超声波压焊工艺的,用电工刀对缝轻打下去就会开裂
引用 网友B:

   赞同。修完后可以用三氯甲烷(氯仿)粘牢,处理的好几乎没有痕迹。

网友(2012-01-21):
回复 网友C:

    我用美工刀也不错,,

网友:
可用丙酮沿中间缝隙滴入 稍后用钢锯条刀轻撬即可打开

网友:
拎着线,抡到30Rpm /min
引用 网友D:

RPM就是转每分了,RPM=Revolutions Per Minu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