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小时完成的一台机器, 6AS5推挽

楼主(2011-12-08):
三小时完成的一台机器, 6AS5推挽,
朋友买了个AKG的耳机, 想要个耳机放大, 同时也可以带个喇叭, 不听耳机的时候带喇叭在房间用. 我就做了这个送了他.

网友:
牛的摆位很有特色,很好听吧。

楼主:
哈哈, 其实是选用的机壳太小所导致的, 输出牛横着放不下, 竖着没地方放管, 放成八字型, 觉得还可以, 所以电子管也跟着六角型排列, 哈哈. 朋友是很满意了

网友:
手里有料,啥都好做,只有羡慕的份

网友:
电路很有特色!呵呵这叫啥电路呢?

楼主:
回无烟兄, 还真不知道有否名称, 但线路方式是我自己想出来的.

网友:
三个小时?速度 我看好像下不来

楼主:
这个机器是答应了朋友好几个星期了, 就是忙, 没动, 星期天那天早上一早六点起来, 搞到九点多完成, 又立即去忙别的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手里有料,啥都好做,只有羡慕的份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错,做得也真快,我做一个花了3个月,绕个变压器绕了2个月 ,调试试音花的时间也很久,不过你那四运放LM324是不是用在前级放大的?

网友:
为什么不用运放之皇NE5532

网友:
太厉害了,真是神速,做得还这么工整

楼主:
LM324并不是前级, 而是用做倒相. 用LM324的原因是因为它的工作电压低, 从灯丝倍压就可以得到, 不需要另外配牛. 而且四个一起的, 刚好够用.

网友:
这个放大器的外形一下子让我想到了HEV90
楼主好功夫,羡慕一下~

网友:
直热版主你好!请问在负輸入端的那支3.3K是接去那里的?
此倒相电路放大率多少?
如利用此倒相电路作为其他推挽電路,有那些地方须耍注意?
谢谢!

楼主:
那3.3K 电阻是去末端那500K的可变电阻, 提供负反馈, 如果只这反相器有30倍的放大率, 但引入了负反馈后就减多了, 如果兄弟想利用于其他推挽功放的话完全没问题
可以通过输入的电阻和运放输出对负端电阻的比例来调整放大倍数, 公式为 放大倍数 = Rf / Rl .
LM324是低电压工业运放. 这里取用的原因是低电压, 但如果是要求高点的话建议使用TL072这类mosfet输入端的运放, 效果会更为好.

直热版主你好!请问在负輸入端的那支3.3K是接去那里的?
此倒相电路放大率多少?
如利用此倒相电路作为其 ...
引用 网友C: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直热版主指導!

网友:
直热胆一贯独特的搭棚方式。 叹为观止。,,,。。。。

网友:
密度挺高的

网友(2013-05-18):
很漂亮,电路更有特色,很像是供水厂的水管。

网友:
楼主神速啊!给我三个月大概也做不了一台,佩服!

网友:
厉害,以前学的电子都扔的差不多了,现在只会焊割电源的主了,胆机还没有捞到过

网友:
的确有特色啊

网友:
耳机插孔应该并几十欧假负载,防止插拔耳机空载击穿变压器

网友:
3个小时完成,真的很快啊!

网友:
3个小时完成,如同实考,快的。

网友:
赞一下好手工

网友:
手艺不错,音质很好吧

网友:
赞一个,高手! 电路图中没看到耳机输出呀。

网友:
三小时装完此机,真是神人,神速,神话,佩服!

网友:
搭棚安装,好技术。

网友:
好手艺,可以自己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