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装布线是横平竖直好还是斜着走好?

楼主(2011-12-09):
家装即将开始,需要放管布线,(在地板的龙骨下面割槽),查了一下网上的方案,基本上有两种,一个是布线需要横平竖直,方方正正,直角转弯;另一个是斜着走线,不需转弯尽量不拐弯。前者优缺点是:布线美观,横平竖直整齐,但是弯角多抽动困难,以后换线难度大,费材料,当然线损也大。后者优缺点是:斜着走不美观、但是省材料、相对来说线损也小、弯角少易抽动,以后换线方便;(对于隐蔽工程,不管是采用哪种方案都将拍照存档。),想到坛上高手林立,特请坛友投票来决定我的布线方案。多谢了!另:这个内容不知道发到哪个板块好,考虑到与电源有关,就发到了这个板块了。
单选投票, 共有 74 人参与投票
您所在的用户组没有投票权限

网友:
虽然投了1. 但是我认为关键不是走向的选择, 而是详细的记录的保存. 这样无论时隔多久再施工时都可以轻松应对. 相反, 即便是横平竖直如果不知道详细走线还是可能在将来的重新施工当中出现麻烦. 城市的各类管网大多是横平竖直的, 但是经常被挖断就是因为没有详细的记录所致.

网友:
横平竖直弯角。

网友:
1、拐弯角度不超过90°
2、一根管子不能超过3个弯
3、别用直角弯头,直接用管子玩成圆弧,圆弧半径不小于6倍管子直径。

网友:
横平竖直相对美观

网友:
横平竖直 墙边走利于其他工种更好地施工

网友:
如果跑明线就横平竖直,美观。暗线就随意,以最短的线路又能达到目的为准,记得留个详细的记录的保存(包括线的实际走向、接的哪个开关、插座等)以备以后查找与维修

网友:
注意环路问题 防止在雷电天气产生很高的感生电压

网友:
暗线就随意
反正在在地板的龙骨下面
详细的记录很有必要。

网友:
其实,线分成多路,合理安排,线径大点,基本上不会坏的

网友:
横平竖直……免得以后打丁都怕打到线。

网友:
注意强弱电的分开、排放线路留下走线图、弯角半径稍微大一点,便于日后维修。

网友:
这个选择题只有两个方案可以选择,没有实用价值。
其实布线方案很简单:
如果是走明线,就要美观见考虑是用。
如果是走暗线,则以实用为主。

网友:
墙上的话尽量横平竖直,底板下随意些,不过也得拍好照,标好关键位置

网友:
为什么把电线布在地板下?个人感觉应该在墙里。安全,方便施工和维修就行。

网友:
家装都是选 第一种,不知道这个斜着走什么布的线,你那线只从地面上来一米多,要什么样斜着走?你这样不按标准布线,以后有问题了要找故障点就难了,估计要全拆了。

网友:
斜着走省线,但是等你将来要墙上订个钉子的时候就会提心吊胆了。
省那点线,在整个装修中,算小钱,没必要。

网友:
家装施工规范只有一种横平竖直。

网友:
横平竖直好,维修也方便,钉钉子也省心

网友:
安装暗线,尤其是开槽铺线,一般不会走90度弯,走斜线,最主要是铺管后,不易穿线。按照规定,线管先安装,铺瓷砖或批灰后,再穿电线。

网友(2012-01-08):
家装施工规范横平竖直。

网友:
规范横平竖直加照片注明是什么房间存底以后墙上订个钉子的时候就不会提心吊胆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还是一次搞好,不要指望什么抽线换线什么的想法,拐了3个以上的直角弯,一般线都难抽出来了。线的容量放足,一般使用是不会坏的。

网友:
对暗线分布进行绘图存档非常必要,建议留一两根备用线,管道中不要有接头。导线截面留点余量,一倍将来增容。照明和插座分开,大功率和小功率分开,厨房和卧室客厅分开,弱电(信号线)和强电分开。浴室插座用带盖的,1.8米以上位置。如果有条件应将插座离开浴缸1.6米以上。墙面插座之间水平距离不超过1.6米。

网友(2012-02-07):
回复 网友A:
此说正确全面。建议楼主采纳之。

网友:
装修布线应按规范去施工.勉的以后维修麻烦.

网友:
斜着走线,不需转弯尽量不拐弯,以后也不考虑换线了!!省材料、相对来说线损也小

网友:
横平竖直好

网友:
走斜的布线方式有利于日后的维修,也可以省材料,

网友:
回复 网友B:

    斜线利于维修什么道理?容易抽线?时间久了,斜线很容易忘记走线位置,将来墙上打孔的时候就纠结吧。专修,大头都花了,还在乎多出来的线? 横平竖直很简单,不是接头开关那条竖线,就可以开孔。将来挂个照片啊,装个什么电视啊什么的,改的地方多了,经常纠结线会很痛苦,我也用过那种所谓的线路探测的,也许手头的太垃圾,没啥实用价值。我的装修电路都还在,只是在家里翻找也是痛苦的事情。

网友:
关键不是走向的选择, 而是详细的记录的保存.

网友:
别斜线布置,弊大于利。

网友:
走暗线开槽又脏又累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呀,可是我哥哥是干这个的,有时候他找不到人帮忙只好找我了,现在几乎没有人走明线了,都嫌不好看,暗线又不好施工,有的高层又是剪应力墙,都是钢筋太不好弄了,正想着在淘宝给他买一个开槽机呢,也不知道好不好用

网友:
采用横平竖直好,以后改装不太会弄断电线。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呀,可是有的用户才不管呢,以为你想偷工

网友:
斜着走省线,但是等你将来要墙上订个钉子的时候就会提心吊胆了。
省那点线,在整个装修中,算小钱,没必要 ...
引用 网友D:

  确实如此 家里有个房间当时因为工人省事(要少凿不少距离) 放了跟斜线  我在这面墙上都不敢打眼

网友:
回复 网友C:

    现在好多房子的质量(新闻上看的某些地方的保障房和廉租房),你跺一脚都能多出个窟窿。所以。。。这是两个问题。呵呵。

网友:
横平竖直相对美观,弯头处不要用直角弯头就行了

网友(2018-02-14):
横平竖直美观是公认的,他还有一个好处是以后墙上定钉方便些,假如斜走线,以后不方便记忆

网友:
   其实就是实用与美观的问题,我倒是觉得放线线径大小(以铜芯为例)是最重要的。空调线径根据需要柜机不低于4且单独回路和空开控制,1.5P以上基本适用;其余低于1.5P用2.5线径为宜(最好单独回路),线路控制多放几路 每个房间最低标准一路灯线、一路插座线,有条件下把视频WIFI等线路安装到每个房间备用(包括厨房、厕所等),楼主自己根据情况按价格与实用灵活安排。

网友:
这是挖旧贴出来了,说真的,暗装的,走天花最好,非要走地面,从地面到开关插座位置必须要垂直,地面的布线尽量就是靠排走,可以不用非要走得很正,但是要求尽量减少弯头,

网友:
隐蔽工程首选斜线最近布线,这是最佳性价比方案。

网友:
完美主义表示横平竖直

网友:
相对的横平竖直好,横平竖直不代表要转直角弯。如果要节省成本那就不如市电一条母线到最后,子线根据需要布置,弱电单独走线,维修也好修,

网友:
暗装在墙上的线尽可能横平竖直,而且距墙边的尺寸尽可能一致,且有记录;装地板下的就以实用为原则。

网友E(2020-02-13):
地板下就近走线,尽量少拐弯,要拐大弯,尽量少交叉,墙上可以按插座开关位置横平竖直

网友:
不建议横平竖直!点对点!1省线!2换线检修容易!横平竖直基本线就抽不动

网友:
如果你是给人家搞家装必须横平竖直,美观。自己搞的原则尽量少走线,尽量走天花板,可以的话放一路备用比美观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E:
地板下就近走线,尽量少拐弯,要拐大弯,尽量少交叉,墙上可以按插座开关位置横平竖直

我同意你的观点!

网友:
按照施工操作规范要求,墙上布线只允许垂直,严禁开凿横槽。另外,如果电线布线在天花吊顶内走线,材料要比地上走线更费。

网友:
装修的施工方法真是靠不住,他们多是迎合户主而随性干,很多都是违背国家施工规范的!我看应多了解建筑施工规范和工艺最好。
根据施工经验,电气施工通常有几点规律:一、高走线(1.3米以上)走天花板,低走线(多是距地0.3米插座等)走地面;二、灯具、插座、开关走线应就近走直线,管路暗敷不得走直角,管内敷线不得多于60-70%空间;三、墙内垂直走线,如需横向走线应走斜向且不得超过30公分水平距离(墙面开槽电气规范限制了);总之,正规竣工验收要对电气走线进行敷线抽取检验,如果敷线过多、管路转角弧度太小、管内电线有接口等不符合规范的都会通不过验收,那些对成品房装修的公司干的电气活绝对通不过。

网友:
两点之间距离最短,走90度角后期你就痛苦吧。

网友:
没见过斜走向的

网友:
很多人可能没有理解楼主的意思,说什么墙上就一米左右高,要斜什么?省这一点线吗?
实际上楼主是说的线在地面上走的时候是横平竖直还是斜着走的问题,我的观点为如果是地砖,就走斜的好了,如果是地板,因为有龙骨的问题,要考虑到铺地板施工中的问题,如果 斜着走线不影响铺地板的话就没有问题,如果 有影响的话,可能就是横平竖直了。还有以前用的那种直角弯头一定不要用,一个是费钱,第二个不好穿线的,用弹簧直接弯。
现在还有一种施工方法就是所有的线都是从顶上走,从顶上引下来。以前都是从地面上走再向上引到墙面上的。而顶上有吊顶,以后维修会很方便的,即使不是全部吊顶,边上有也行的。

网友:
11年左右,公司刚搬到新的地方,挂一牌要在墙上打孔,硬是把开关打趴下几次,后面不敢打了错开了一点距离。

网友:
64楼是明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