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简单实用的多用显示插头

楼主(2011-12-10):
在一些资料中看到一多功能插头的信息,于是就diy了一个,很实用。做法也很简单,取一两相插头要质量好一些的,我选用的是泰力的,把插头拆开,在插头表面钻三个孔,钻好后找三个发光管(选一红两绿)把发光管安装进去,在按图纸线路图焊接好,就可以了。它的功能如下;1.插座内部链接正确所装的发光管d1,d2两个绿色的发亮,d3红的不亮,证明用电安全正常。
                    2.插座零线断,发光管d1d3不亮,d2亮。
                    3.插座地线与相线接反,发光管d1,d2d3而亮。证明使用电器很危险。
                    4.插座接地线断,发光管d1亮,而d2d3不亮。
                    5.零线与火线接反,发光管d1d3亮,d2不亮。
                    6.插座火线断线,发光管d1d2d3均不亮。
                    7.插座接地线断家用电器外壳漏电,发光管d1d3亮,d2不亮,红色发光管亮,非常危险。
     此多用插头在实际使用中非常实用,尤其在检查插座中,提高了效率。

网友:
不错,比起市面那些成品更容易自己DIY

网友:
这个很不错,值得自己DIY,很实用。

网友:
楼主,你好。我也想自己做个这样的插头。你用的电阻是多少瓦的?对电阻精度有没有要求?对发光二极管有没有特殊要求?

网友:
这是个好东西........内部一定要有安全保障才行呀

楼主:
楼主,你好。我也想自己做个这样的插头。你用的电阻是多少瓦的?对电阻精度有没有要求?对发光二极管有没有 ...
引用 网友A:

您好,电阻我用的是4分之—瓦的,发光管一般的都可以用,没有特出的元件。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楼主

网友:
简单,实用的东西!

网友:
比产品的少了个漏电保护测试按钮。

网友:
真的很实用。有空diy一个。

网友:
真的很实用。大家有空都diy一个随身带。

网友:
相当实用,支持下楼主^_^

楼主:
相当实用,支持下楼主^_^
引用 网友C:

    谢谢支持。

网友:
我买过一个公牛的,很实用;

建议楼主打印个使用说明贴在上面,否则时间长了就忘记了

网友(2012-02-01):
在一些资料中看到一多功能插头的信息,于是就diy了一个,很实用。做法也很简单,取一两相插头要质量好一些的 ...
引用 网友B:

    http://www.crystalradio.cn/bbs/thread-43981-1-1.html
看看跟这个没啥大区别吧?

楼主:
看看跟这个没啥大区别吧?
引用 网友D:

    不错。

网友(2012-04-11):
这个很实用,顶起来

网友:
挺实用,其实火零接反常事。

网友:
这个还不错哦

网友:
东西很实用,电阻用100K就够了,我以前做过电源指示灯,就是这样串入电阻和二极管。

在这里有个小疑问,楼主有没有在装了漏电保护开头的环境下使用过?正常时,接地极不应该也不能有电流流过,否则开关就跳闸了,不知我的分析对否?请指教。

网友:
为什么我做的 地线断三个灯全亮

网友:
简单,实用值得自己DIY的东西。

网友(2012-06-13):
原来就是加了个指示灯,呵

网友:
还是实用的!!

网友:
这个不敢苟同,特别是接地端与零线和火线三线并接发光管,一是从安全考虑有隐患,如果楼内与该接地线上一端点断路了,那么从这一端点下来的所有用电器接地(等于浮空)如果出现缺零,电压通过电阻发光二级管串入电器金属外壳,会有电压存在,按发光二级管发光电流大约在15 ma左右,对人体有危险;二是如果安装不当电阻发热红外管烧毁,会形成电极间碳化现象,这在大电流工作情况下,很容易形成事故!!三是这种接法,如果有触电保护,会经常跳闸!!所以本人认为,这种接法如果成立,那些工程师专家应该早就想到了!!!

网友:
实用派。不错。值得DIY。

网友:
可以DIY
但觉得没有啥用,就能玩玩

网友:
简单,实用的东西

网友:
安全第一,简单实用。+1分。以资鼓励!

网友(2012-09-01):
1、每个插座旁边都要贴张表格,以便知道亮灯的含义。2、要定期给家人进行培训,务必让家人知道三个灯的几个亮灭组合含义,会正确查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