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坛的VFD到,先行分析一下——12日升级:电源部分电路图了,大家快山寨吧!

楼主(2011-12-11):
矿坛的VFD到了,7日下午打款,9日晚上就到了。估计可能是算是第一个到的吧

卖家的包装很好,我定了10片,5片1份,无损到手!

到手后首先看看板子。pcb上覆了一层脚,软的,指甲一扣就能去掉,估计是为了防水。不过覆胶后器件型号也不好看了。还好几个主要部件上面没有胶,勉强能看清。

vfd后面是升压电路,两个C3302三极管和一个变压器,估计是推挽式升压。一片大的集成块是单片机,松下的MN101E59,100个脚的集成块,反正不大算用了,也就不查ds了。

VFD下面有两跟引线,从pcb后面,接到的是一个全桥,这样两跟线的正负极就没有关系了。通过电话和卖家联系,得知他测试用的是16v,看看全部板上的电解电容,都是耐压16v的,估计电源应该是12v,接上12v一试,点亮了。调一下电压,最低6v开始可以亮,但亮度不均匀,看来单5V驱动是不用想了。

接下来是判断VFD的引脚了。
操起了我烙铁,一番折腾后,VFD总算是无损拆下来了。

VFD的型号就再玻璃板上。GP1211AI,双叶的定制模块,没有DS。判断引脚得看玻璃板上的引线了。从后面看,应该是封装了4片IC,其中1片驱动栅极,3片驱动阳极,这样阳极应该是128x3=192位移位寄存器。
一般驱动IC的引脚排列都很有规律,有两种排列规则:VH,GND,GND,Vcc,SI,SO,CLK,LAT,BK 或VH,GND,GND,VCC,BK,LAT,CLK,SI,SO

这个模块的行驱动上看到三片IC有两个脚是直接连起来的,估计一个是SI,一个是SO。这样就能判断出这个模块的驱动IC使用的是第二种引脚排列。这样最终可以判断出模块的引脚排列:

VFD面对着自己,引脚在屏上面,从左到右,中间15根引脚如下:

F(-)————BKA+LATA+CLKA+SIA+SOA+SOG+SIG+CLKG+LATG+BKG————————————————————————F(+)
灯丝-        |            阳极控制              |             栅极控制            |                                                            灯丝+

其中:
SI:移位输入
SO:移位输出
CLK:移位时钟,上跳沿锁定
LAT:移位寄存器复位,高电平有效
BK:锁存输出
(后面加A的为阳极控制,后面加G的为栅极控制)

现在,LATx和BKx还不能完全确认,请有逻辑分析仪的兄弟看看能否截个波形图看看

感谢网友一乐网友ldwlj,提供了GP1180AI的数据手册,电压、引脚和时序都与推测的相同,除尺寸不同外,其他没有问题,我觉得可以按1180的来使用。

电源部分电路图见22楼

网友:
那天看到交易区的帖子了,刚开始以为是普通12864,现在看到实际效果了,莫非这是个真空玻璃荧光屏(就是类似卡西欧FX-120、140显示屏那种)

楼主:
对,就是真空管荧光显示屏

网友:
菜鸟问一下,这东西是干什么用的。我有个飞利浦的MCD139音箱上好像也是这样的屏幕。输入电压5V。我输入12V,不显了。不知道能修吗?呵呵

网友:
我感觉应该不是烧了,但肯定有零件坏了

楼主:
菜鸟问一下,这东西是干什么用的。我有个飞利浦的MCD139音箱上好像也是这样的屏幕。输入电压5V。我输入12V, ...
引用 网友A:

基本无法修理了,驱动芯片应该坏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拍些照片。帮我看看。谢谢啦老师
moto线路板  moto线路板  moto线路板  moto线路板  moto线路板  moto线路板  moto线路板  moto线路板  moto线路板  moto线路板  moto线路板  moto线路板  moto线路板  moto线路板  moto线路板  moto线路板  moto线路板  moto线路板  moto线路板

网友:
扁长芯片电压高了就发热,是不是它坏了?

楼主:
长条芯片是个单片机,估计有问题

网友:
192*64  用普通的单片机 估计驱动有难度;   VFD我没有研究过,但看了楼主的DATA SHEET,发现同LED驱动差不多;

加入每秒钟 擦新50次  50HZ,那么每秒需要的码流为:   (192*64/8)*50 = 75KB/S

每秒钟送75K字节的数据,普通的单片机难驱动,上ARM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老师好。帮看看7楼我的显示屏从哪里入手确定是否能用。谢谢啦。我是初学者

楼主:
192*64  用普通的单片机 估计驱动有难度;   VFD我没有研究过,但看了楼主的DATA SHEET,发现同LED驱动差不 ...
引用 网友B:

你的计算有误,数据量应该是:

      128*64/8*100=103K

用硬件SPI速度是没有问题的。我准备用atmega32,1MB/s的硬件SPI很轻松能达到。只是必须使用内存缓冲区。刷屏屏时直接从内存中考数据,不考虑计算所需时间。

网友:
those things are essentially vacuum tubes.

you can make an amplifier out of them. and since they run at low voltages, you don't need high voltage power supplies.

网友:
相当有用的资料

网友:
看起来很有希望能用……

网友:
早见到了,或许用stm32可以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个192屏长,我没有仔细看你的帖子,抱歉了;

有个问题我们可以探讨一下, 硬件SPI能达到1MB/S  ,但是你的MEGA32是没有硬件DMA功能的,

你只能采用程序一个字节,一个字节地送数据,

假设所有指令均是单时钟(不懂AVR指令,以下为估算)

从内存取1字节数据    (1指令)
内存地址+1                 (1指令)
送SPI端口            (1指令)
SPI查询是否完成发送数据(2指令)
判断是否送数结束        (2指令)

也就是送一个字节,最少要7条指令(应该是计算少)。
送1帧所需要的指令  (1K×7 = 7K),送1屏的指令花费为7K条
楼主1秒钟需要送100帧,那么一秒钟光送数所花掉的指令数为: 7K*100 =  700K条    ;  约0.7M ,

用MEGA32  时钟为8M的,应该没有问题,呵呵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我的也到了,确实GP1180AI的资料最为接近.
现在有个问题就是板上的BKA/G,LATA/G是短路的,查CLKA/G,SIA/G没有短路,且信号不一至.
我用逻辑分析仪测了一下,CLK的频率为3.2MHz.
你下一个saleae Logic软件打开看看就知道了.
希望你能尽快搞定.
GP1211AI数据.part01.rar (292.97 KB, 下载次数: 210) GP1211AI数据.part02.rar (292.97 KB, 下载次数: 158) GP1211AI数据.part03.rar (292.97 KB, 下载次数: 142) GP1211AI数据.part04.rar (292.97 KB, 下载次数: 144) GP1211AI数据.part05.rar (292.97 KB, 下载次数: 147) GP1211AI数据.part06.rar (292.97 KB, 下载次数: 127) GP1211AI数据.part07.rar (292.97 KB, 下载次数: 140)

网友:
还差两个.
GP1211AI数据.part09.rar (292.97 KB, 下载次数: 135)

网友B:
你的计算有误,数据量应该是:

      128*64/8*100=103K

用硬件SPI速度是没有问题的。我准备用at ...
引用 楼主:

    我又跳到矿坛给你捧场了,加油楼主,

楼主:
花了一晚上时间,把高压电源部分原理图给抄出来了,大家看看

电源升压部分

电源升压部分

看来是采用推挽方式升压到40v。输入部分有一开关管,由单片机控制,在接电后一段时间内不产生高压,防止高压比vcc先到击穿VFD控制。输出部分也接了一个低压判断,如果Vh低于33v则不输出。

网友:
我的刚才也受到了,小白给楼主加油
顺带说一下,屏真的好漂亮

楼主:
刚才无聊下了一个VFD板上的主控芯片的DS,我被震惊了:
控制的单片机真变态:928k rom,8k ram:

mn101e59

mn101e59

8位定时器:7
16位定时器:3
uart串口:3
I2c串口:1(主)1(副)
DMA通道:2,每次255字节
IO断开:85
adc:8位x12通道
dac:8位x4通道
       20位x2通道
LCD控制:55段x4线
其他:蜂鸣器输出

网友:
我今天也收到VFD了,显示效果是不错。22楼的兄弟做的好,这种CIG的VFD对电源的时序要求较严,搞不好会把里面的CMOS击穿的,另外对点阵的扫描也要求不能中断,否则会烧点,一般的通用单片做这个事好像有点难。原板上带的Panasonic的MCU是挺强悍的(I/O方面)。

网友:
关注,早知道我就不拆了,拆下来热风枪,电烙铁全派上了,结果后来还是暴力点直接用刀片插开双面胶。

网友:
不用拆,直接刀片双面胶翘起来就可以看到背面了,以后要开发的,只要几个数据引脚在电路板上划断,电源部分用原版的

网友:
电子开发网出新成果了
自己去搜索吧,新手没有发URL链接的权限

网友:
新手没有发URL链接的权限
也不能发PM
不好意思
你可以去电子开发网搜索VFD直接就能看到了

楼主:
出了点成果,点亮出字了,特来现一下

开头代码有误,有垃圾点显示

开头代码有误,有垃圾点显示

开始代码有点问题,显示不是很干净,但总算是有点东西出来了

现在正常了

现在正常了

现在好了,黑暗中的显示很犀利,妖艳的VFD,有惊艳的感觉

在黑暗中

在黑暗中

配上开发板的红色和蓝色,有种灯红酒绿的氛围

标准字和大字符

标准字和大字符

加上了大字体显示,能自由在屏幕上发挥了

接线方式

接线方式

接线是直接割了数据线,按上排针,测试起来很方便

全家福

全家福

最后来个全家福,VFD+M128小板+JTAG板,零零散散一小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