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 6S6 做了个耳放,还不错!欢迎拍砖,提出批评意见。

楼主(2011-12-11):
收了 3只 6s6 管子,正好有张耳放的图7拼8凑的胡乱的搭了个耳放,费了不少的周折总算出声了声音还不错,有一点点的交流声。上图:

焊过程中还有点意外,整个机器用手一带线从椅子上掉地上了结果悲剧了一个6S6。

楼主:
回复 楼主:
因受手里元件限制,电路中使用的电容,电阻有改动。各点电压如图。
R1=47K,R2=47K,R3=100K,R8=1.8K,R9~R12用了一个1.8k/2w。电容C8=0.1u,c5=1000u,c6=2200u,c4=6.8u.电源用的交流105v,倍压260v 用2.7k/100w降压 169v,这个电阻表面温度212度。C6 的电容耐压不够也发热 80度。(2200u/50v )现在已经唱了1.5小时了还未爆炸。期待着.............

网友:
恭喜楼主制作成功。
说点实话啊,这年头 电子报上的电路图 要想做成 了,还出好效果真不易。

网友:
恭喜              成功了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鼓励,谢谢海河版主加分拜托批评指教。

网友A:
请问,6N3  2脚电压是0V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2脚是阴极 0v.我也不理解为什么是 0v,谢谢关注!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确认是0V,那输入信号后,6N3会不会正偏?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像我测的是 0.881....v,有问题了?

楼主:
三十多年前装的,修的电子管收音机不算,最近一年多,修过几台电子管收音机,装了 6P3P 单端 (套件),6N1+6P1 小单端 2部,这个 6s6 耳放是第四部作品。从这次装响的过程,有几点感受:
1.石整流对电子管有冲击,交流 105 v 倍压整流后开机瞬间达到 315v 20秒后降到 169v .开始没有意识到,还以为电压就是 315v了用电位器调压至 150v ,换上固定电阻,电压降到了 90多伏,有小阻值换大阻值折腾了几个来回最后才调到 169v 还是有点高。电子管外壁上沾了点胶电压一高受热烤化了直冒烟....
2.6S6 阴极输出电解,耐压多少合适,开始用了一 耐压 25v,热了爆了,35v 热了没等爆换了 50v还是有点热 80度左右。这图上阻容件一律没标功率,装起来费劲。
这小耳放正式装用了有3天 (45小时)感觉比其他三台都费劲,今后到不能动为止要装一台像样的胆功放,装一台胆 FM 收音机。一直在坛中收相关的元件已经败了不少米,不知道这些理想能不能实现。目前感觉最大的困难是自己绕牛。(漆包线不卖零的);其次是干活没有场地在家干怕影响邻里关系。一直梦想着自己有个工厂那就方便了(机加工的活我是全能)过了年看能不能实现。现在在家弄个小耳放、小单端像做贼一样。

网友:
回复 楼主:

    漆包线可以零卖,淘宝上有,10元(100g),10元起售,多买不限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去淘宝看看,谢谢!

网友:
电源变压器与前级做邻居,不妥。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一点点的交流声,是它的原因?现在这个样子也是装配失误的结果,都是九脚本来想将 6N3 放前边,牛那边空的地方大误认为是前边,焊好了翻过来一看发现错了!

楼主:
回复 楼主:

上图中绿的法郎电阻发热严重。这是电源图,对吗?

网友(2012-11-15):
引用 楼主:
回复 楼主:

电阻最少50w

网友:
这几天准备实验一下此电路,楼主做好这台声音怎么样
6N3灯丝电位垫高没?

网友(2020-01-30):
同问 我觉得应该要垫高

网友:
动手能力很强。

网友C:
这电路低频不行

网友D(2020-03-11):
引用 网友C:
这电路低频不行

请问为啥不行?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请问为啥不行?谢谢!

低频时耳机阻抗相对低,造成电路输出功率下降。大概是这样,说的不对请各位老师拍砖。我实做(耳机是hd600 阻抗300欧)的感觉是,中高频很棒,保真度、解析力很高,不过就是没有低音。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低频时耳机阻抗相对低,造成电路输出功率下降。大概是这样,说的不对请各位老师拍砖。我实做(耳机是hd60 ...

请问老师 您用的是啥电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请问老师 您用的是啥电路?

“老师”不敢当。用的就是1楼那张图,稍微修改了一下。这种电路架构注定了推300欧耳机时无低音。建议使用输出变压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低频时耳机阻抗相对低,造成电路输出功率下降。大概是这样,说的不对请各位老师拍砖。我实做(耳机是hd60 ...

您用的就是这电路吧!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amp;extra=page%3D10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师”不敢当。用的就是1楼那张图,稍微修改了一下。这种电路架构注定了推300欧耳机时无低音。建议使用 ...

谢谢 29BBY !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您用的就是这电路吧!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27839&extra=page%3 ...

是的。稍稍增减了几个元件。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的。稍稍增减了几个元件。

谢谢 29BBY !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谢谢 29BBY !

不客气。如果您真的想做耳放,而且要求高的话,强烈建议放弃这种电路架构。当然只图听个响,而且不愿在输出变压器上花大价钱的话,这个电路足够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客气。如果您真的想做耳放,而且要求高的话,强烈建议放弃这种电路架构。当然只图听个响,而且不愿在输 ...

谢谢您的提醒!输出变压也能做到较为理想频响。
考虑用输出变压方式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谢谢您的提醒!输出变压也能做到较为理想频响。
考虑用输出变压方式

我现在用的耳放 手机拍不出她的美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用的耳放 手机拍不出她的美丽

所以 阴极输出不是好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所以 阴极输出不是好选择

没错。三极管接法(g2接阳极)的6s6的性能其实是非常优秀的。线性佳,屏耗大,跨导高。小功率输出时甚至不用推动级,单级就可以做耳放。不过负载阻抗有点低,可以取2. 5-3k。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用的耳放 手机拍不出她的美丽

请教您耳放的电路图?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请教您耳放的电路图?

电路太简单了。我直接口述。6C45P单级电路,音量电位器10K,栅极串1K消振电阻,阴极电阻82欧,旁路电容1000uf,输出变压器初级3K,200V高压。(用的开关电源)。屏流26ma左右。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电路太简单了。我直接口述。6C45P单级电路,音量电位器10K,栅极串1K消振电阻,阴极电阻82欧,旁路电容10 ...

谢谢,声音如何?好像是百灵的牛?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谢谢,声音如何?好像是百灵的牛?

详细情况在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33552
牛是百灵的。谢谢关注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谢谢,声音如何?好像是百灵的牛?

根据曲线和仿真结果,把原图的阴极电阻改成了82欧,失真会稍稍更低,但是耳朵肯定听不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根据曲线和仿真结果,把原图的阴极电阻改成了82欧,失真会稍稍更低,但是耳朵肯定听不出。

看到了,谢谢

网友F:
费那大的劲就做个耳放,太不值。小心对耳朵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费那大的劲就做个耳放,太不值。小心对耳朵不好。

听过您就知道了。普通家庭环境下能达到的最极致的效果就是耳机系统的效果。您有听音室的话当我没说

网友(2023-03-11):
引用 网友A:
请问,6N3  2脚电压是0V吗?

屏压30v的时候,6N3确实可以阴极直接接地(阴极电压0.5-0.7左右),此时输入电平最好不要超过0.3。用这个工作点,国产管和5670的音色差异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