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设计一个负载电流检测电路

楼主(2011-12-12):
10威望
我捣鼓了10几天没捣鼓出来,手头元件少,希望高手解答。

电路要求负载低于2w时继电器不吸合,高于40w继电器一直吸合。电路不要太复杂,体积越小越好,我要装在插排里面。

希望把元件参数标出。不要纸上谈兵,理论可行的电路,试机会出现各种状况。

网友:
感觉不难,但是要搭起来真得花点时间。帮支持一下。

楼主:
zhen muo mei ren ne  ,dian  lu  ying ga bu nan ya

网友:
为什么没人回答呢? 你发帖的地方不对啊 ~~ 有技术交流区  为何非得发在资料区呢....

网友:
这个电路行不?
1脚是从动负载串联端;2脚是主动负载串联端;3脚接交流电源的零线端。

调节触发限流电阻R0能控制双向可控硅的导通程度。在将R0取零值时,其VS的压降约为1V。

网友:
一个电流互感器和一个整流桥就可以解决。互感器初级串联在电路中,次级整流后驱动继电器,俺就这样用在电视机和机顶盒联动。

网友:
电流互感器可用一个小变压器来代替,继电器要用吸合电流小的,偏极继电器所需的电流较小。

网友:
楼主十几天前发过类似的帖,如果在那个帖基础上求助,大家可能好理解点。
条件没给足怎么帮你呢?悬赏可能不起作用,矿坛里愿意帮忙的人可能都不需要回报。

网友:
看来楼主想做个遥控全关机装置。其实这个好办:在电源插座的一条线上串联进一个整流桥,整流桥的直流端接大 ...
引用 网友A:

    无用功耗太大!!

网友:
俺这样用在电视机上好几年了。

网友:
找个漏电开关, 自己改一下.

     里面有很好的电流取样元件

网友:
如果只是监视电流的话,最简单的方法是把继电器的线圈,改成电流线圈就可以了;完全可以满足低于2w时继电器不吸合,高于40w继电器一直吸合。过电流继电器就是这样。

网友:
标题

如果只是监视电流的话,最简单的方法是把继电器的线圈,改成电流线圈就可以了;完全可以满足低于2w时继电器 ...
引用 网友B:

     您没看清楚楼主的要求
     继电器使用交流时必须在铁芯使用短路环,所需的线圈功率比直流大多了,还有很难找到小的交流继电器,小继电器很难完整的拆开。

网友:
自动节电开关首先自身不应该太费电,电路简单了可能有点费电,偏离了节电的初衷;太复杂了成本又过高,节约的电费抵不了支出,不太好把握。
我倒是有些节电开关的电路,有空再传上来。

网友:
回复 网友C:

    整流桥必须要么?这种小的继电器似乎交流也能控制,50hz左右似乎能保持持续吸合了吧?

网友:
回复  benli

    整流桥必须要么?这种小的继电器似乎交流也能控制,50hz左右似乎能保持持续吸合了吧 ...
引用 网友D:

    您把直流继电器接到交流电源上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自动节电开关首先自身不应该太费电,电路简单了可能有点费电,偏离了节电的初衷;太复杂了成本又过高,节约 ...
引用 网友E:

    同等效果下电路越简单越好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以后可以不用买蜂鸣器了,这个挺响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交流蜂鸣器就是这个原理。

网友:
连最基本的“电压”这个参数都没有,别人怎么知道你的“2W”的电流应该是多大?

网友:
这个和您的线路工作原理没有多大区别,只是少了一个升压变压器、多了个保护继电器的稳压二极管。 ...
引用 网友A:

    按照您的意思画了个图,您看看是不是这样?别的不说,光整流桥上的功耗就不低,功率越大,功耗越大,您说的那种匝数少的继电器根本没成品,小型继电器都是柳结的,无法拆开改造。。

网友:
网上搜的检测控制电路,有点复杂。

网友:
回复 网友C:

    小型继电器JTX系列和JQX系列等等的你没见过?连交流380V的都有。

网友:
自己画的,也有点复杂。
手头没有磁保持继电器,等有了后就整一个工作微耗电,关机0耗电的自动开关。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交流继电器吸合所需的线圈功率比同样的直流继电器要大多了,找个低压小巧的交流继电器不容易,而直流继电器很容易就找到了。

网友:
标题

回复 网友A:

   您这样也得使用电流互感器,交流继电器需要足够的线圈功率才能可靠吸合,铁芯小了不行,匝数少了也不行。
    12v的小型直流继电器20多mA就可以可靠的吸合了,24v的10ma左右就足够了,偏极继电器所需的电流更低,所需线圈功率比交流的低的多!

楼主:
非常不好意思,我的电脑前一段无法上网,有这么多的热心朋友回答,我现在用干簧管控制,电路简单,唯一令人遗憾的是低功率时线圈的交变磁场会引起干簧管颤动,不过平常到可以用!   公司的电脑慢的要死,回复一下要几分钟,打开个网页要4分钟,图片传了10几分钟电脑死机了!郁闷的要死!!!!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现在就是用的这个方法,0.8的漆包线在干簧管上绕150匝,就是低负荷时交变磁场引起干簧管颤抖,继电器有哇哇叫声。

楼主:
我想搞这个电路其实并不是为了省电,而是为了省事,我有个习惯,就是什么事情天天麻烦我,就想办法把它彻底解决。这个电路就是想关掉电脑就不用关其他外围设备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你那两个电容什么型号?这个电路试过没?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样还不如互感器驱动继电器简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回去试试,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
,
,
兄弟我来为你彻底解决这个小KASS吧,看图,你懂的,超简单的电路,希望你制作成功,

楼主:
回复 网友G:

    正如你说,变压器太难搞了,关键是磁环不好选择,我以前试过,带不了继电器硅钢片的又不好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