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用老集成块ULM-2240装配的收音机

楼主(2011-12-13):
【参赛】用老集成块ULM-2240装配的收音机
   1983年,朋友送我一块当时热门的美国史普拉格生产的ULM-2204单片调频调幅收音集成块的印刷电路板和一块ULM-2204集成块。由于种种原因,例如找资料、绕中周、淘零件、焊接、调试等等,断断续续前后装配了直到28年后的今天,才大功告成。正好赶上第三届大比赛,重在参与和各位矿友共勉。
   本机电原理图、印刷电路板图、调试可参见《中学科技》杂志1983年第二期“新型调频调幅集成电路收音机”一文。 接收范围是调频部分为88—108MHz;需要说明的是,现在由于中波干扰日益严重,所以调幅部分现在改为短波3.9—12MHz接收。本机调幅中频为465KHz,调频中频为10.7MHz。

     文章中遗缺的调幅天线、振荡线圈和调频调幅中周线圈数据,以及集成块16个各个脚的工作电压都补充在下图:

    如调幅改用短波接收,它的磁性天线、振荡线圈数据为:磁性天线采用100*17*5mm3镍锌扁磁棒, 用Φ1.2mm漆包线绕,2—1 12T, 4—3 1T(2、4为头)。振荡线圈在10A型骨架上用Φ0.1mm漆包线绕,3—1    25T, 6—4 5 T(3、6为头)。

   机壳采用190*130*46mm3的手机包装纸盒改制。在纸盒内壁粘上一层塑料封箱带防潮,并且在安装波段开关、电源开关与电源插座等纸盒内壁处,粘上一层用裁剪的手机塑料充值卡加强盒壁。喇叭孔直径30mm,粘上塑料网防尘。喇叭固定用透明塑料封箱带粘在纸盒喇叭孔附近盒壁上。印刷电路板的固定方法是:在机壳与四连可变电容器轴和在音量电位器轴对应处打孔,在它们伸出的轴上固定调谐度盘与旋钮。
调谐度盘采用Φ53mm塑料拉线盘,用螺丝固定在四连可变电容器轴上。找一片Φ0.1—0.3mm厚的塑料片,剪成一苹果形片,把它嵌在塑料拉线盘上。当然还可以在苹果形片上标上接收电台频率值。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

网友:
你的坚持换来了你成功的喜悦,为你鼓掌

网友:
这里的老前辈真多啊,虽然我也已经超三奔四了,但这里的强人貌似都是五零六零后的。

楼主:
电源采用手机上已不能使用的可充电的扁长方形锂电池二块并联,电源电压3.8--4V。可以用手机锂电池充电器充电,充一次电可使用一个月左右。(正常音量,每天收听3--4h左右。充电插座接线图如下图。

楼主:
调整电路工作点很简单,如“新型调频调幅集成电路收音机”文章中所述,本机直流工作点基本上无需调整。先测集成块ULM-2204的16脚电压:静态:SW—1.45-1.65V; FW1.8-2.0V。如不对可以调整R17和R18的电阻值。整机工作电流(实测):静态:SW—8mA,FW—12mA。正常音量:25—30mA。最大音量电流:60—70mA。如BG1、BG2的IC电流不是在0.4--1mA和0.5--1mA范围,可以调整R2和R6的电阻值。
调整本机中频和接收波段频率范围,可参照文章中方法。业余无线电爱好者无仪器时可先调整调幅中频和接收波段频率范围,再调调频中频接收波段频率范围。具体如下:
调幅部分调整,从一台正常收音的调幅收音机最后一级中周次级二端各引一接线并且各通过10—50P电容器接至电容器C33二端,波段开关打在调幅处和接通电源,微调整中周B2、B3,使得喇叭声音最为响亮。然后去除这二根接线。接天线处接一根1—2m的电线,旋转四连可变电容器应能收到短波电台的播音。再微调整中周B2、B3,使得喇叭声音宏亮。接下来调整接收波段频率范围和同步跟踪,接收波段频率低端调B2和L6,接收波段频率高端调四连可变电容器上的与调幅有关的二个微调电容器。调整后再重复调整中周B2、B3,使得喇叭声音最为响亮。
调频部分调整,先把波段开关打在调频处和接通电源,接天线处接一根1—2m的电线,旋转四连可变电容器应能收到调频电台的的播音。再依次微调整中周B6、B5、B4,使得喇叭声音响亮。接下来调整接收波段频率范围和同步跟踪,接收波段频率低端调L4和L2,接收波段频率高端调四连可变电容器上的与调频有关的二个微调电容器。调整后再重复调整中周B6、B5、B4,使得喇叭声音最为响亮。
调试满意后,去除天线处接一根1—2m的电线,用引线通过波段开关接至拉杆天线。要注意的是波段开关选用4×2四刀双掷式开关,而不是文章中的2×2双刀双掷式开关。其中二刀为文章中的2×2开关,一刀为接拉杆天线,还有一刀空着。
拉杆天线采用仅剩下尾部4节的废品旧拉杆,Φ8mm长320mm。顶端用一彩色水笔尾帽按上,用它收放拉杆正合适。
收音效果:在上海市梅陇地区,调频可接收10--15个广播电台的广播。调幅短波白天可接收8--10个中外电台广播,(不用拉杆天线用磁性天线可接收5--6个中外电台广播,)晚上就更多了。

网友:
盒子差了点,到电子市场花几元买个塑料盒子装上是很不错的,要不整个装红酒的木头旧盒子都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鼓励!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我不是强人是老头,刚退休。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主意!哪天有时间去一下。谢谢!

网友D:
ULN2204不建议用插座,会引起自激,另外16脚的电压不同的后缀有不同的值,这点需要注意一下,这个电路如果调好了灵敏度还是不错的。

网友:
佩服楼主的持之以恒的毅力。我们是同年龄段的人,都有过相同类似的经历。获奖不获奖到不在乎,关键是参与。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你的提醒,用插座的原因是80年代2204集成块少,怕搞坏。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你的鼓励,咱们同龄人多交流多联系多快乐!

网友:
好东西啊

这个收音机还是6被变焦的呢!

网友:
我还是喜欢盒子多点

网友:
ULN2204啊……怀念我的高中时期……
可惜我们那县城始终没有买到,结果不了了之……
佩服楼主,28年都坚持下来了

网友(2012-06-02):
这个要顶的,28年的杰作。充分说明“坚持就是胜利”

网友(2012-07-16):
28年,发展多快,以前哪里能用上锂电池,呵呵

网友:
这篇文章俺也有。16脚电阻是关键。

网友:
这集成块早就退役了

网友:
看到这个贴很亲切,ULN2204那时代我刚进厂,也就是这本中学科技,印刷线路一样,不过我是用手工刻出来的,原模原样,上班偷着干,有一次厂长看到还很欣赏,认为我应调到科研科工作,盒子是车间木工做的,现还在,就是调频只有噪声,想总有一天有10.7兆发生器,调一下,看到你的贴有点死灰复燃。

网友(2012-10-27):
以前也很喜欢2204 还有个不带调频的3839。我现在这两种块都还各有几个

网友(2013-07-14):
引用 网友D:
ULN2204不建议用插座,会引起自激,另外16脚的电压不同的后缀有不同的值,这点需要注意一下,这个电路如果调 ...

还有,如果改用TDA1083且只用调幅功能,14.15脚之间的电阻没有或者太大在相应的中周没有调好且调到某处时也会自激。
现在我正在用ULN2204及其代用品制作30.445MHz调幅对讲机。
另外,少见的T900B找不到其技术资料,其实是可以代替ULN2204的(出自《无线电制作精汇·1W无线对讲机》5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