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自制再生调节电容

楼主(2011-12-13):
原来制作的单管机用经典的带皮导线+漆包线绕线电容手动调节再生。这种电容使用时推拉手感不好(个人还是喜欢旋转式调节),外观比较难看,而且由于没有固定措施使用时还容易滑出,因此想改成旋转式的微调电容。
材料:M3*10螺丝2颗,M3螺母4颗,2*3 cm覆铜板一块,2*3塑料片若干块,废旧插座里的磷铜皮一枚,5cm铜电线一截,2*3 cm塑料盒盖一块。
在覆铜板上钻3个孔,中间的孔用来穿转轴,旁边的孔用来穿固定螺丝。为了稳固,可以把两颗螺母焊在覆铜板上(先把螺丝从背面穿过覆铜板,拧上螺母帮助对齐再焊接)。在覆铜板上画出定片轮廓,用小刀刻成。另外在旁边引出定片引线。
后面板用塑料盒盖制成,相应位置打两个孔。也可以用另一块覆铜板制作,但是没有透明的塑料盖美观。
动片和定片间的介质用塑料片剪成。手上正好有废X光胶片底片,而且是蓝色的,衬托红铜的动片非常配。
动片用磷铜皮制成,也可以用罐头皮,但没这么美观。把插座里的铜片用钳子夹平整,焊接在折叠的电线端头,并适当锉一下焊接端,使之成球形。焊接引出线,由于动片要经常动,因此选择弹性良好的细漆包线做引出线,并在焊接处绕两圈形成弹簧状缓冲区。
最后组装起来,一个漂亮的微调电容诞生了。
装到收音机上使用效果还不错。旋钮和动片相导通,因此调节时手一碰到旋钮收音机就无声。不过我很喜欢这种铜的金红本色,也只好克服一下这微微的遗憾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学习了。可否在铜轴上缠上透明胶带纸。既可以防止手感应,又无遗憾。

网友:
套一节输液管就没有感应了。

楼主:
谢谢两位的关注。正好用完一只中性笔,把一节笔芯切下来装上刚刚好。

网友:
你那电容经常调吗,调的时候那旋轴不通圆,会不会跑偏。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说的对,收听高端电台时我经常调节再生电容,使用中确实发现转轴不圆影响了调感。后来我用了一颗约8mm长的圆头M3螺丝(原固定磷铜片的)替换了铜线转轴,一方面缩短转轴减少了调节时的人体感应还减少意外磕碰的几率,另一方面圆的螺丝转轴增加调整时的顺畅感。
    刚开始接入此电容使用时感觉收音机声音有点“上火”,老有将要啸叫的趋势,调节电容到最小仍然没有改善。后来用透明胶带将一块铁皮(透明胶包裹,防止和电容接9012集电极的螺丝短路)贴在电容背面并接地能够有效抑制杂信号.现在再生的调节效果挺好,声音也挺不错。

网友:
嗯。不错,外边在安个旋钮,后边再加一层烟盒的铝箔纸估计会更好点。

网友(2012-04-10):
做的“个头”够大就是“可变”呀

网友(2012-06-05):
DIY的精神。

楼主(2012-08-08):
谢谢关注!该再生调节电容接在三极管集电极和天线线圈热端,见图。图中A点和B点都不能接地,否则要么信号短路,要么三极管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
厉害,估计没有多大

网友:
很不错.
贵在简单易做,虽然模样不那么正规,但依此为参照做起来没什么困难,有普及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