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14单管机上的2.5mH扼流圈上哪找呀?

楼主(2011-12-14):
如题,想做9014单管机,2.5mH扼流圈不知道去哪找,在电脑电源和主板上面有吗?谢谢大师们

网友:
哈哈,你也想做9014单管机么.2.5mH差不多都可以,你可以用电脑电源里面有磁芯的任何形状取出来,用漆包线绕制,
我经验是,电脑电源板12V处有几个大圆环磁芯,取个小的就够用了,.,把原来里面的线全部取出,再拆掉电路板中间那3个变压器,取其中细点的漆包线,在磁芯里绕2-300圈,100圈大约=1mH,自己看着办,尽量多绕点

网友:
电路上有工"字型磁芯更方便绕,还可以用个头大一点的电阻用细漆包线在上面饶100-300圈,电阻100K以上就把漆包线两头分别焊在电阻两端,电阻较小就焊一边,脚剪掉另一只脚,实验确定好后,那一"坨"漆包线可以用硅胶棒加热粘住,(硅胶棒)很容易买的,任意五金店都有,很便宜,是我DIY必备的

网友:
买两个色码电感就行。

楼主:
太感谢mckk520了,我正准备弄个9014单管机玩玩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我原来做的也是用一个坏电脑电源里面的零件,瓷片电容在上面寻找,电阻也在上面,可变电容和磁棒是一坏收音机里取下的,9014可能没有,电源板上可能是945或者1815,8050,等三极管,还有我电路用的2个1N4148电源板上也有,

楼主:
嗯嗯,我现在打算去电子市场找现成的电感,像这样的

2.5MH电感

2.5MH电感
或环电感,同时我也按大师们所教的方法也做几个,看看哪种效果好,DIY嘛,在于自已动手

网友:
不错啊,这种电感我自己也有几十个,10uH的,和3mH的,前者用来做FM,后者AM

网友:
3楼办法不错。这种电感我也有不少。

网友:
用一截圆珠笔芯管,0.08-0.1的漆包线乱绕300圈以上,空心无磁芯照样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这么热心的坛友

网友:
当年吃饭还成问题的时候,毛泽东说我们要制造我们的飞机,从此有了飞机,没有原子弹时,他说我们要有自己的原子弹,从此便有了原子弹,
国人的智慧是无限大的,

网友:
我是拆的一个小型节能灯里面的两脚电感,很合用的

网友:
如题,想做9014单管机,2.5mH扼流圈不知道去哪找,在电脑电源和主板上面有吗?谢谢大师们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磁芯很好用,0.1线绕250圈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