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DIY一台电子管AM-SW二波段二级中放机.

楼主(2011-12-14):
我受了海河版主的鼓励和支持,DIY了一台电子管AM-SW二波段二级中放机。原理图采用了冯报本先生的电路。
电子管使用了大八角GT管,分别是6A7P,6K4(前苏联铁壳管),6K3P,6N9P,6V6,6Z5P.

二级中放机前视图1

二级中放机前视图1

二级中放机后视图2

二级中放机后视图2

二级中放机工作时的图3

二级中放机工作时的图3

二级中放机工作时的图4

二级中放机工作时的图4

二级中放所采用的冯报本先生的电路图

二级中放所采用的冯报本先生的电路图

网友:
特喜欢大八角管子的收音机。老管子,老元件,传统的结构布局,老先辈的线路,即怀旧,又重温了老技术、缅怀了老一辈电子爱好者,向您学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朋友的赞扬。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您的关怀,让我们互相学习,互相帮助。
我通过这次DIY二级中放收音机的实验,使我深深的感受到冯老先生的电路是考虑到各个方方面面,是一款成熟的电路。老先辈的线路确实是好。只要按照线路认真接线,合理按排地线,同一级的电路做到一点接地。
按照冯老先生书中写的部序去调试,一般都能成功。可以使组装好的整机,在灵敏度和选择性方面的指标都比一般五灯收音机好。让我重温了冯老先生的技术,又一次的对年轻时代的怀旧,真正是体会到DIY其乐无穷!

楼主:
回复bd123456朋友
非常的感谢bd123456朋友的加分,谢谢您!让我们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共同探讨技术.

网友:
此机有特点,装的也不错,缅怀老前辈,温故才知新。
借问普通6灯电源变压器够用吗?

网友:
很高兴看见这样的机器,好多年我也搞过这样的线路,中周,双连,胶木座的蜂房线圈,仿佛又回到了从前,不过我用的已经是国产的电子管了,对你的线路应该是6A2, 6K4, 6K4, 6J1,6P1,6Z4, 这种园头的电子管,也弄过,但记不大清什么型号了,好象我用过的是苏联管,还用过铁壳管,这都是很久前的事了。谢谢你。让我想起过去一丁点美好的回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您的赞扬。一般的六灯机的电源变压器完全能胜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朋友的友好提醒,是AM-SW的二波段二级中放机。谢谢您!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朋友的支持,您年轻时已实验过了,也是我的前辈了,向您学习了!现在我做这机子,是对少年时代的怀旧,从中体会到了许多的乐趣。

网友:
你应该再上一张底板下面的照片,爱好者最在乎看的就是里面呀。对不?

网友:
原汁原味呀,那两个旋钮有年头了,我家的箱底没准还能找到一样的。看了很过瘾的。

网友:
制作过程呢?

楼主:
二级中放的底视图图6

二级中放的底视图图6
回复 网友E:

    谢谢朋友的支持。由于此机的底台是利用以前一个废残了的串丝机的底台来组装的,这个底台是非常小,而且没有按装变压器的位置。现在又要增加一级中放,受到底台的限止内部容积有限,要合理排列元件真是费了我好多时间。
元件的接线亦很困难的,再说自己的眼睛也不好,因此机子的布线很乱,实在拿不出来,现在您想看,那么就将就的看看吧,请您多多提出宝贵的意见。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打算DIY一个灵敏度高,选择性好的中短波收音机,考虑到三连电容器目前市面上不容易买到,因此放弃了采用调谐高放,选择了做一个二级中放的收音机,这样也可以得到很高的灵敏度和优良的选择性。
电路决定采用著名的冯报本老先生书中所推荐的二级中放电路。所用的底台是数十年前的一个报废了的串丝机的空底板。中频变压器是朋友送的二个老式的空气心调容式的中周,用在二级中放电路非常合适,分别做第一级和第二级,第三个中周用上海牌E312-4.因为底台很小,原来就没有按装电源变压器的位置,于是将电源牛装在底台的左侧边,是一个30W的灯丝变压器,高压取自市电,做成一个热盘机。电源插头用三芯的专用插头,第一次通电时,一定要认清火线和地线,正确的将插头连接好,这样底板就不会带电,安全就没有问题。优点是变压器的功率小,节省电能。
天线线圈和振荡线圈是用红灯711的线圈。电子管选用大八角的GT管。具体型号见一楼。输出变压器是从本坛邮购的拆自军机的输出牛。
电路选好后,首先在底板上要考虑合理安排好各个元件前后级的按装位置,再在底台上打一些孔,用锉刀锉了一个方孔,是按装第三个中周用的。

网友:
效果怎样,和红灯711比较,俺也像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F:

       一。 元件按装好后,我开始按照原理图接线。因为是二级中放电路,增益很高,高频电路的导线周围有较强的磁场,很容易发生交连而产生不必要的振荡。因此接线要更加注意,走线尽量要短一些,特别是到栅极的接线越短越好。
同一级的栅极电阻和阴极电阻要汇在一点接地。到底板的接地焊片要紧固。二个中放管的管壳要接地。
    二。接线完成后,先仔细的捡查一遍接线,有无接错线和漏线。
    三。通电调试。
          1.  因为本机是采用的热盘机线路,首次通电时特别要小心,捡查电源变压器初级一端要通过电源开关接到三芯插头的L端(相线);变压器初级另一端接三芯插头的N端(零线),在这里接机子的地。
       然而接通开关,用测电笔测量底板,判别确认底板没有带电。
         2.用万用表分别测量灯丝电压和高压是否在要求的范围之内。测量各电子管的屏极电压,帘栅极,阴极电压是否正常。
        3.关于整机的调试参考一般五灯收音机的步骤进行,并且要进行三点跟踪统调。
    四。下面让我讲一下在DIY本机过程中遇到的故障。
       1.刚试机时电路出现振荡啸叫。经捡查第一中放管的帘栅极退交连电容不良。另外改变走线的方向。于是排除了自激的故障。
       2.收台少。先调整中频变压器,从第三个开始,从次级到初级,逐个向前调整。一直调整到第一级,效果不明显。捡查二个中放管的屏压,帘栅压都正常的,百思不解。后来将二个调容式中周拆开,发现线包的多股绞合线有断股,
   与线包并联的二个磁解元片电容引脚已经与本体脱开。于是将断股的线包小心的焊接好,再换上二个200P的云母电容。将铝的屏蔽罩罩上,重新调整三个中周。这二个中周经过修理后,收到的台明显的增多。再经过三点统调后,本机灵敏度高,
  选择性也好。 特别是在晚上能收到临近省市的许多的并不知名的电台。传来远方美妙的音乐,这时候我才体会到DIY的无穷乐趣,对少年时代的美丽憧憬和真情的怀念~~~

网友:
很不错,羡慕你们这些高人。

楼主:
回复 网友G:

    和红灯711相比,灵敏度相对是高,特别是晚上,收的台较多,能收到临近省的许多台~~,
但是要DIY成功,需要折腾一番的。

楼主:
回复 网友H:

    谢谢66718朋友的支持。DIY是一件快乐而辛苦的事,只要坚持不懈的努力,DIY终会成功的,这就是DIY中的无穷乐趣!让我们互相学习吧。

网友:
天线线圈是红灯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I:

    是的。天线线圈是红灯711的拆机线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