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的MC-PY18A电磁炉短路故障

楼主(2011-12-15):
检查电路回路如图所示,找到4个损坏的元件。分别是电源保险(12A)、整流桥(25A/600V)、电源滤波电容275V/5uF、和IGBT(40A/1200V)。

从保险管损坏的程度看,机内应该有严重的短路,必须全部查出故障根源,否则换上保险还会再次烧毁。

在线测量整流桥和IGBT发现电阻极不正常,将二者从散热器上拆下检测,IGBT3个极均被击穿。

全桥有2只二极管被击穿,等效电路成为2只尚未损坏的二极管并联接入220V回路,所以才导致保险管崩的那么惨。

测量电容,漏电还是比较严重的,已经基本没容量了。至此故障原因算是找出来了。

此类连锁损坏元件的情况是电磁炉常见的现象,因此隐患检查必须彻底。

装回元件要有适量的硅脂以保证良好的散热。

管脚对准焊盘装好散热器的螺丝。

将管脚焊接牢固。

装好主板,不要忘记连接好相应的导线和插接件。

线圈的两个头不能接颠倒了。

装好后初次上电试机要串联一个60W的灯泡以保证元件的安全,确认没有故障了才可正式使用。

该机原发故障是因为电源滤波电容漏电、容量减小导致直流脉冲峰值过高击穿了IGBT,该管短路又造成全桥过流而烧坏短路,保险管烧毁。

网友:
美的电磁炉质量比较一般,看来这主要还是电路的设计不周到引发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有道理,这台就是看起来还是很新的就出了问题,故障率比较高。

网友:
不错的维修帖.

网友:
电源滤波电容看来很重要。我有一台以前使用的电磁炉,也是短路烧保险,貌似只有IGBT击穿,换了IGBT后滤波电容就爆了,修理的心情都没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鼓励。

楼主:
回复 网友C:

    滤波电容耐压不足万用表很难检测出来,最好替换实验。

网友:
故障分析正确。 在通电前,应该还要检查IGBT管G极引脚上的抗浪稳压管和驱动管8050/8550有没有击穿和漏电现象,很多机子在烧IGBT后都会连带一起,所以更换IGBT一定要检查这些附属原件。

楼主:
回复 网友D:

    感谢版主的提醒和加分鼓励,以后检修中还要更细致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