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T725匹配变压器走出国门

楼主(2011-12-16):
矿石机 200K 铁氧体匹配变压器的特性测试(转麦老师帖)

由本坛李先生(lq19512003)设计,张先生(yydz)监制的矿石机 200K 铁氧体匹配变压器(俗称“仿 T725”,其实和 Bogen T725 没有多大关系),匹配矿石机输出阻抗的性能优越。它们具有匹配范围广、大电感、转换效率高和体积小等特点。我认为如果在低阻抗的 32 欧抽头用较粗的导线减少电阻损耗,就相当完美了。

最近有一位新认识的无线电爱好者,工程师 Rodger Rosenbaum 测试了这种变压器。他发给我一些测试结果。

他正在一个论坛陆续发表他的见解 "音频变压器的测量和分析"(Audiotransformer measurements and analysis)希望以后会具体谈到我们的 200K 铁氧体匹配变压器。

`Rosenbaum 先生说他用的是日本 Hioki IM3570 阻抗分析仪(参考 http://www.hioki.cn/product/im3570/index.html)。看来这种多用途仪器价值不菲,但测试结果一目了然。
按照李先生给的设计资料,他在各抽头测到在 1 kHz 的电感值如下:

抽头      设计阻抗       圈数         实测电感      直流电阻

在高阻抗抽头的电感量非常高。

下图是测试的照片(左边和下面的标度是我加进,方便看读数的),由下而上是变压器空载时 13 个抽头(2- 14)用 100 Hz 至 10 kHz 扫描的电感曲线:

他向我解释,这个变压器空载时在 1 kHz 附近有一个非常尖锐的谐振点(高Q,显示在曲线封闭的右端),是由于这变压器的铁氧体磁芯对音频的损耗非常低而形成的。如果在变压器的抽头接入负载(耳机),这个谐振点将会衰减很多,应该不会严重地影响音质。

他也用 1 kHz 在 40 K 和 300 Ω 抽头测量变压器的损耗,证实变换效率达到 88%,而 Bogen T725 的效率只有 79%。

他测量 40 K 和 300 Ω 抽头的 ABCD 参数,发现如果在 300 Ω 抽头接入 1000 Ω 负载,变压器的效率甚至达到 94%。

下面的照片是这个变压器在 100 Hz 至 100 kHz 的阻抗Z。上面的曲线显示其他抽头全部空载时 200 K 抽头的阻抗。下面的曲线显示 300 Ω 抽头(4)与地(1)短路时 200 K 抽头的阻抗。

楼主:
我们这里玩的已引起国外同好的重视,大家进一步努力吧!

网友:
仿725矿机变压器的确不错,中国研制的矿机器件能得到国外爱好者认可,可喜可贺!

网友:
这个阻抗分析仪是好仪器!

网友:
很开心看到这个消息.前辈的努力成果得以在国外重视.煮鹤.

网友:
超阻使用94%效率,震惊了.

网友:
祝贺那些埋头苦干的老师们!同时想说:外国不是标准。

网友:
这也说明矿坛诸位高手的研究是卓有成效的,水平也是相当高的。

网友:
刚才查了一下试制这款变压器的笔记,梁兄转发麦老师文中的这个国外爱好者用阻抗测试仪测到的结果与我试制时对样品的测试结果非常接近,T725的测试结果与我测到的数据也很接近。我当时用的是音频信号发生器和音频毫伏表测的,这两台仪表都是网上淘的低价二手货,看来只要使用方法得当,廉价旧仪表也能胜任一些研制的测试工作。
正如文中所说的那样,这款方T725变压器还是有改进余地的,如果自己绕制,根据阻抗的高低不同用不同线经的线绕不同阻抗的线圈,变压器的效率还能再高些(但不会有太多的提高了),这种绕法的变压器如果让工厂加工价钱要比目前的高不少,再者,由于绕线的过程中要更换很多次导线,故一些廉价加工费的小厂工艺控制不严,工人责任心差,绕制过程很容易出错,产生废品,故为了大家能用到廉价的匹配变压器,设计定版时在对指标影响不大的情况下,尽量简化绕制工艺,降低绕制难度(代价是变压器在低阻时的效率略低),才形成了目前的仿T725变压器。即便如此,简化了变压器在工厂试生产的几只样品寄给我后,经测试发现废品率竟然到了50%,我没想到这些小厂的技术水平和生产责任心如此之低,我在电话里掰开了揉碎了地给厂里的负责人讲绕制方法、注意事项、测试方法,他总算明白了。在整个生成过程中张兄不停的督促,反复强调注意事项、监督测试,这才生产出了廉价的性能还好的仿T725变压器(同时还有两款晶体管推挽变压器和一款晶体管单端变压器,效果也很好)。
在完成了这批变压器的生产后,张兄已完全有能力当这个厂的厂长、生产调度和技术主管了。
当初收到了麦老师寄来的T725变压器,经测试实际使用效果很好,T725虽然是国产的一款线间变压器,可是这款变压器在国内却不易找到,这才萌发了试制匹配变压器的念头。铁氧体磁芯的电阻率比硅钢片铁心高得多,矫顽力更低,只是更容易产生磁饱和,好在矿机输出信号很小,输出信号中的直流分量的绝对值也很小,铁氧体在这种情况下使用时不易产生磁饱和,所以铁氧体磁芯非常适合做矿机的匹配变压器(磁芯的电阻率高涡流损耗小变压器的铁损就小,矫顽力低小信号灵敏度就高)。
在参考了T725变压器的阻抗关系之后,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试制了一款铁氧体的匹配变压器,得到了非常好的效果,后来在这款匹配变压器的基础之上应张兄之要求设计了仿T725变压器,实际上这款变压器继承了大部分T725的阻抗关系,并且还扩展原T725的阻抗关系,考虑到高Q阻抗匹配的实际需要还增加超阻抗使用的功能(原T725不具备阻抗裕量,不能超阻抗使用)。
因继承了原T725的阻抗关系故称其为仿T725变压器。
虽然仿T725的效率比较高,但是实际上不会因为使用了T725使矿机音量有很大的提高,原因我曾在下面链接的文中解释过:
http://www.crystalradio.cn/bbs/thread-79591-1-1.html
T725的优势是在保持较高的效率的前提下更实现更宽范围的阻抗匹配,更加利于弱台的接收。
当时试制铁氧体磁芯匹配变压器的链接:
http://www.crystalradio.cn/bbs/thread-75308-1-1.html
http://www.crystalradio.cn/bbs/thread-76546-1-1.html
http://www.crystalradio.cn/bbs/thread-141119-1-1.html
http://www.crystalradio.cn/bbs/thread-146704-1-1.html
如果想利用手头现有铁氧体磁芯制作矿机的匹配变压器,请参考使用qg2007版主发表在坛内的计算表格,非常方便,设计一只变压器,十几分钟就能搞定!

网友:
原来还有这样的故事   李老师和友谊电子张老师真的是做了大贡献了     我现在就是用普通变压器将就用着   过一段有时间   订购一些

网友:
不知道  是否限购数量    想多买几只收藏??

网友:
回复 网友A:
技术从来都是实实在在的真工夫,各位前辈的辛勤付出换来了我等菜鸟的便利,感谢!!

网友:
李老师的讲解很精彩,据友谊电子张老师介绍,仿725变压器已经销售到国外几百只。

好像没有限购!

网友:
李老师的讲解很精彩,据友谊电子张老师介绍,仿725变压器已经销售到国外几百只。

好像没有限购!:handsh ...
引用 网友B:

  如果张老师限购   我就说   qg2007老师说了  同意您多卖我些  李老师也同意多卖我些

网友:
仿T725是麦老师介绍到国外的,T725也是麦老师介绍到国内的,而且麦老师还给我寄来了T725的样品,仿T725能走向国外,麦老师功不可没!
张兄投资生产仿T725,并投入很大精力监督证产过程,保证了产品质量,又低价提供给网友,很是辛苦。
另外,光说不练、梁兄、qg2007版主等网友都投入不少精力研制匹配变压器,最后形成的成果与大家的共同努力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