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手工制作微型带外放AM.FM立体声收音机

楼主(2011-12-16):
为配合本次大赛,我手工DIY了一款了带外放立体声AM.FM收音机,机壳选用一直放型山寨机。
原线路板正面
原线路板背面
原线路板废弃不用,按原板大小制作线路板
收音机集成电路选用TA8122F.功放电路选用CXA1622M(用CD1622M代替),原理图:
设计线路,要求收音.功放地线分开,高频低频地线分开
打孔,涂漆
腐蚀
线路板

原件大部分来自一爱华随声听
中周需自制
焊接后
正面
调试安装完成
由于原件选料精良,调试准确所以效果不错!

楼主:
补充:此机外放时是BTL方式,插耳机时是立体声方式放音,自动转换(CXA1622M具有转换功能)

网友:
我的天啊工程量好大一个字牛

网友:
这个要顶一下!~~~~~~~~~~

楼主:
在土豆网上有我一段我用该机调频段的视频(调幅在楼上干扰太大),需要说明的是我所在沧州市距离天津200公里,我住4楼,用该机短小天线就能收听到几个清楚的天津电台调频播音.遗憾的是我无权发表连接。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手工、赶上了机焊机,楼主高艺! HY XHS-8-1你真棒!.jpg !!!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夸奖!

楼主:
回复 楼主:

    再添两张照片,一张是原理图,一张是线路板

网友:
这个要顶!完美的diy

楼主:

稍微复杂的收音机对线路是要严格要求的,如:高频低频和功放地线分开,高频线路要短粗;调频本振.谐振和带通滤波线圈线经要够粗,并且最好是三维垂直等等。看看我DIY的机子电源走线:
c4.c5是电源滤波电容,从这出发分两路:一路供功放,一路经R1隔离到收音集成块的滤波电容c3。从c3用导线连接到TA8122的6脚,从6脚分3路:一路向下供中周和陶瓷滤波器;一路用导线连接到3位置,供立体声解码;另外一路经R2隔离和c1滤波供集成块高频。c2是集成块的中频滤波电容,大小0.033uf,要求距离6脚和9脚最近。集成块的9脚是中频地线,2脚是高频地线,最后相会于C3。5脚接的C7是AGC控制电容,负极绕道最后接9脚。
  再看看我的其他线路:一个是AFC(频率自动控制)电路,一个是BTL功放自动转换电路。
TA8122内部没有AFC电路,需要外部制作,从19脚检波输出接一个100K欧的电阻和一个0.47uf的电容到9脚,从上边取出的电压经一个100k欧的电阻隔离接变容二极管到2脚。二极管容量的变化经一个5p的电容反映到本振电路,达到频率锁定目的。
CD1622M的二脚能够实现集成块的BTL输出控制,当用耳机时,音频输出电容上的电压经10k的电阻使三极管导通,2脚低电位,集成块是立体声输出,当拔掉耳机时,三极管截止,2脚高电位,集成块是BTL输出,扬声器声音大。
另外,本机从TA8122的13脚和14脚左右声道输出的音频耦合.滤波去加重等电容和CD1622左右声道输出电路上的电容都是严格测量的,尽量保持一致性,并且在位置允许的情况下尽量选用CBB补品电容和胆电容最次也是独石电容。

网友:
高手!这个得顶一下!

网友:
很久不见油绘制板,PCB完全手工制作,顶一下

网友:
高手,佩服,这才是真正的DIYer

网友:
佩服老乡好功夫

网友B:
人家山寨收音机已经很不容易了!末了结果还要被你再山寨一次……  但是这次山寨的工艺我看出了LZ的顶尖工艺。不错赞一个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褒奖!

网友:
老工艺,新作品。

网友:
高手!高手!!高高手!!!

网友(2012-06-11):
这才是真正的DIYer

网友:
完全的手工啊
看着简单的线路图,
做起来真的很麻烦的

网友:
真正diy 学习了

网友:
十分看好这种DIY  好
向您学习

网友:
很好奇楼主的职业。如果没有从事过电路板设计与汇制的工作能做出这样的作品哪确实不简单。

网友:
遥远而亲切的制版工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人家山寨收音机已经很不容易了!末了结果还要被你再山寨一次……  但是这次山寨的工艺我看出了LZ的顶尖 ...

山寨再上梁山.那就是山寨王了.
我最敬重之处是他不拘于原机中周而重新绕制.是因为他要收音质量好于原山寨.他掌握的数据优于原山寨.
这在IC收音中.我看到这种情况.尚属首次.佩服.
一般收音IC指定中周很难再DIY的了.版主能讲解一下机理和DIY中周的数据理据吗?先谢谢指教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山寨再上梁山.那就是山寨王了.
我最敬重之处是他不拘于原机中周而重新绕制.是因为他要收音质量好于原山寨 ...

中周的具体情况还是要问一下楼主,因为这些东西只有楼主亲自动手后知道,

网友:
大概现不在线

网友:
工程量好大一个字牛

网友(2012-07-12):
小巧玲珑,做得不错。+2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周的具体情况还是要问一下楼主,因为这些东西只有楼主亲自动手后知道,

谢谢无烟男人和shiuyipyuen的顶贴和细心,我做的中周是中波本振中周,因为原机中周只有3个脚焊接,走线不好设计,因此我用同规格的中周按原数据从新制作,只不过脚上引线位置是按需要改动的。中周我研究过.DIY过很多,我DIY时原则上就是按照集成电路给出的数据制作.但由于中周大小规格不同.线圈具体数据要根据实验确定,如理论数据应为180p加160圈谐振,次级8圈,而实际实验时需185圈才谐振于455kh,那就按原初级次级比例用185计算重新确定次级圈数。
大家若有兴趣接着看我DIY的另一款机子:
bbs.tecsun.com.cn/0002.asp?open=415797

网友:
牛人啊,可惜我已经没有激情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无烟男人和shiuyipyuen的顶贴和细心,我做的中周是中波本振中周,因为原机中周只有3个脚焊接,走线 ...

哦!感谢告知!!加分鼓励

网友:
这个比较复杂,新手路过,正在研究矿石机呢

网友:
TA8122信噪比,灵敏度都不错,关键看电感器件。恭喜楼主制作成功。

网友:
这机焊接粗狂,但就是不搭锡!敷铜板随手画,歪歪扭扭,但就是准确,这是水平啊!一般人这样做基本上不会响,也不敢这么做,楼主技术已经上升到自由逍遥的地步,佩服!

网友:
羡慕啊!材料都那么齐全!

网友(2012-12-25):
这才是真正的DIY支持。。。

网友(2013-03-01):
工程量大,手工厉害,PCB有复古风格!

网友:
芯片反着装,有德生的嫌疑

手工板子做得不错,厉害

网友:
做的不错,呵呵有时间我也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