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7240ap功放集成块

楼主(2011-12-17):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ta7240ap集成块,不错的

网友:
7240噪音不大,许多录音机都用它,估计还是线路布局不合理

网友:
增益太高了吧,降低增益试试。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般是电源走线问题

网友:
加大滤波电容或增加电容试试;

网友:
要保证每一元件质量都没问题,而且线路无误;

网友:
回复  老郭

    这个集成电路外围元件只有几个电容,一个双联可变电阻……
引用 楼主:

    `这就对了,应该跟增益太高有关。好像在哪2个脚上串个电阻以降低增益。试试看

网友:
好像是2和5脚各串一个750~1.2K,唉,想不起来是多大的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像是2和5脚各串一个750~1.2K,唉,想不起来是多大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