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解电容的长期存放

楼主(2011-12-18):
偶尔在网上看到:
“电解电容会随储存时间延长导致耐压下降,其原因是氧化铝薄膜被电解液腐蚀变薄。不过氧化铝薄膜是可再生的,一般存储时间过长(5年以上)的电解,只要以1/2额定电压激活48-96小时即可恢复。”
请问大伙,你们是将电解充电后储存呢?还是放电后储存?过一段时间后充放电吗?

网友:
同样等答案。

网友:
一般都不管它的。

网友:
你们是将电解充电后储存呢?还是放电后储存?过一段时间后充放电吗?

我认为应当充电储存,定期充电,不用放电。理由是电解电容器在额定电压下,质量最好,寿命最长。长期不用,性能就会下降。

网友:
交流电压 半波整流后接入电容和一大功率的灯泡,通电放置几个小时基本就行

楼主:
交流电压 半波整流后接入电容和一大功率的灯泡,通电放置几个小时基本就行
引用 网友A:

    请问无烟版主,电容和灯泡并联后再接到半波电源上吧?这样电容就快速充放电。高招。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的! 就是这样,救活过很多70年代的红波,芙蓉铝壳电容,至今还在坚持工作性能不减当年

网友:
这个 刚过来学习一下 以前也不知道

网友:
交流电压 半波整流后接入电容和一大功率的灯泡,通电放置几个小时基本就行
引用 网友A:

    请问版主:这交流电压应该多少伏呢?

网友:
我也是如此炮制,220V现在电压都比较高,最高能充到300V左右。我遇到过不好的电解。当电压充到一定值时,电解里发出咯噔,咯噔的响声,我是用的灯泡是25W的,也随之一亮 一亮的,数次后就不再响了,然后以这个状态放置24-48小时。我曾经激活过一支1950年的电解。

网友A:
请问版主:这交流电压应该多少伏呢?
引用 网友C:

    交流半波的峰值不超过电容耐压就行

网友:
学习了,懂的都说说

网友:
我是用晶体管图示仪在扫描电压输出(C-E极间)端串接一只耐压高于电解电容耐压值的二极管,通过图示仪给电容施加到额定耐压值。这个过程可控制充电电流并可从屏上观察到。且额定电压下的漏电流也能观测到。如QT2,可方便地给500V以下(实际可测到600V)的电容充电并测试直流耐压值和相应漏电流(电流分辨能到1uA)。(这机的5KV高压输出也可用于测试高压电容,但需注意安全,此时平均输出电流在5mA以下)

网友:
采用激活法处理当时可以,究竟可以用多长时间不一定,就像失效电瓶激活一样,短时间没事,时间长了还是用不住,所以一旦发现容量消失或减小,直接扔了算了,反正现在电解电容也不贵,而且随便找个垃圾板就能拆一把,所以没必要激活使用,质量好的电解用一二十年没问题,有些进口电容甚至有三四十年依然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