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CC/CV电源、充电器

楼主(2011-12-18):
【参赛】一个不太成功的构思和近乎失败的半成品--CC/CV电源、充电器

一直想DIY个CC/CV的双路电源,无奈表头总凑不齐4个一样的,昨天也是很闲得难受,又拿出临离京前,京都电子送的一个不知道好坏的12V充电器,很沉,里边一个18V的变压器,很扎眼,非常沉重,粗绕组的18V。由3MM粗的线绕制,副绕组还有个18V,是给控制部分用的,是接线片形式,前些天从论坛一朋友那里收了20个大小不同的表头,其中有电磁式的30A交直流表头,直接短路大绕组,满打表。确实厉害难怪原来的可控硅有20A呢。想修复,原来的电路很难,4个大小不同的IC都REMARK了,擦得真干净,无法得知原来的型号了,还有个大的灌封模块,不知道是啥玩意,很复杂,索性去了它们,直接利用变压器得了。
    于是,说干就干,一通乱拆,除了变压器,都不要了,想做个俩表头的,单路电源,这表头就得俩,好在拆了2个温控仪,弄了俩8001表头,这1.5MM的铁板可是不容易加工,家里不同于以前在北京,单位要啥有啥,就算有的东西。一搬家也不知道扔哪了,只能有啥算啥,电钻成了主力,为开一个洞,就得用电钻钻一圈孔,然后打通,掰下铁片,然后锉平,这样先打好了两个表头的洞,以及固定表头的螺丝孔,为了找平,又费劲不小,终于,表头固定和放平了,尽管如此,算计没算计好,上表头因为后打的洞,偏了几MM,显得不伦不类,不过,自己用又不是当展览品,无所谓了,然后,打两个电位器的孔,也是从小钻头开孔到最大号钻头镗孔,到刚刚放进电位器为止,下边的电源开关,指示灯以及备用的3.5插座孔也是如此炮制,折腾完这些,又折腾反面,为了能按下扁桥和MOS管,需要将原来的方孔扩大,好在前几天切割家里的暖气管子跟收废品的老乡借了个角磨机带了俩砂轮片,这玩意太危险,我轻易不敢用它,这次没办法了,切一个吧,豁出去变一条腿,一个脚踩着拆了变压器的铁盒子,就开始切起来,在楼上切,钻的动静不小,这一天楼上没少踹楼板,好在楼下没意见(楼下是我们家厨房,嘿嘿)。
    总算将铁活干完了,开始组装了,原来开关位置,用一块塑料板按俩香蕉插座当输出,俩螺丝固定,表头,电位器,开关插座都固定好,开始连线。
    事先,先根据无线电92年的电子实验(当时有中午的电视课程)讲的恒流充电机的图,从光盘里调出那文章,自己画了一下电路,照做。很成功,原设计是100K上限流电阻,我找了半天没有,用30K的,原设计10VDW,没找到,用8.9V的最大正好出1.5A恒流,后来增加个3.6V的DW串联,凑12V,可以出3.2A恒流。够用了。
机器没拆前的照片本来有的,14号那天倒数据出了问题,导致20G的数据丢失,找回的寥寥,可惜了。现在只能看到改后的图片了
刚才打开一个文件夹出错,浏览器崩溃,上面打的字全关了,好在论坛的数据恢复管用,不然,真的浪费感情。一会表姐们来,可能不能及时跟帖继续,见续。

楼主:
回复 楼主:

     两个表头灵敏度差不多,大体可以互换,不过,为了好看,成色好的在上边,成色差点的下边,上V下A。先将两个的刻度决定好,串联33K电阻,就可以以十分之一的刻度识别电压(100时正好10V加4个小格正好14V,我原来的317电源只有14V,所以只能测到这里。跟9807表校准的。)电流,我是用一个拆表的螺旋粗康铜丝,作为分流器,这玩意阻值越小,表头灵敏度越高,对电路影响越小,越准确,我用一段电炉丝串接20A档去调整317电源的输出,使数字表显示1.000A,然后换上分流器,表头跨上,实际显示是1.4a,于是,我用夹子线接一个表头的线,用锥子扎破绝缘,探测哪处能让表头显示100。终于找到了一个点,刮开上锡,这就算得了!俩表头校准好,然后就是毁刻度,想不到这字这么难擦,我的酒精用了不少,擦一个C字都这么难,其中一个因为刮了一下漆皮,见到铝板了,无法藏拙了。见笑。为了实现充电和电源两用,必须将分流器串接在整流输出处,这样无论怎样输出,都从电流表上走,(当然,这也无疑导致后边的失败的悲剧,这是后话)。后边散热片上拧了个15A的电磁炉的桥,和一个电磁炉的IBGT大小的MOS---K623,(查参数,其只有160V,6A,就算坏了也不浪费,我实在不想用K727了,浪费)先前已经搭了个电路测试过,3A输出仍很稳定,证明它可以胜任。安装好后将上述元件组合好,为了安全,先接的是小电流的那组18V,恒流输出的充电器部分,直接给了后边的接线柱,同时分出红黑线预留给电源部分,实际测试充电,不错,电流平滑可调,但是电位器起初部分,有死区,大概跟管子不一样有关,以前我那个小电流的恒流充电器,用的是小功率的MOS,门电压低,所以不明显。好在后期很平滑,算了,将就用吧。不行也只能换管子。CC部分做好了,已经是21点多了。因为这边停水4天了,所以,老爷子老太太都去我姐那边楼上住了,家里这边的狗狗5号凌晨0点整下了一窝6只“小老鼠”我得负责在这边陪着放放。解决光照和取暖问题。10点才吃上晚饭。

楼主:
回复 楼主:

    完成了CC,接下来,就是增加CV了,懒得用线性了,否则又得打孔按LM338,LM350之类的管子,干脆直接上个LM2576板子得了。这是从论坛一朋友手里买了两块共4路,前一阵已经成功切割开,每路都是单独的了,这一路也好固定,省地方,俩螺丝就行,且发热小,效率高,不过,有点问题,好像特性软,例如接电流4-5A的气泵时,有可能第一次启动不了,二次启动可能正常;所以不是很理想,但是凑合用吧,将这块板子装在CC部分后边,按好,焊出输入输出和调节线,就是这样了接上电压表头,大体完工,这才发现,不调节CC钮,根本无输出,需要先将CC钮拧一半以上,才有输出,空载没问题,带载则可能电压下降很多,看来是确实因为增加了CC电路和串入了电流表分流器,导致电源内阻增大。尝试着将分流器短路,将CC电路短路。并联一个10000uf的35V电解,甚至换用粗绕组,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确实很郁闷,不排除我这短路用的线夹子内阻大,反正就是不顺利,后来突然啪的一响,大电容的线夹子短路了,炸开了电流表头的线,好在CC部分不坏,结果后来才发现。电源坏了,输出始终是24V不可调。真的太郁闷了,虽然不顺利,但是还不是大问题,不行再用338搭一个线性的电源算了。
   这就是一个失败的CC/CV电源的制作过程。
具体这种板子的样子和切割后的照片,见我另外一个帖子http://www.crystalradio.cn/bbs/thread-232262-1-2.html
这是这种板子的图

网友:
衡水兄也来参加大赛了,欢迎欢迎。

楼主:
衡水兄也来参加大赛了,欢迎欢迎。
引用 网友A:

    今年闲着也是闲着,要弄就不弄一个,还有好几个呢。

网友:
嗯~~不错就是看图片有点不惑之感

楼主:
回复 网友B:

    手一端相机照出来就哆嗦

经过努力,又成功的锯开一个,将上面的那块“同位素”替换过来,这次感觉效果好些,CC依旧能在0-3A调节,空载电压也大体在1.2V-24V可调,至于带载,我测试了在10-12V左右时的带载能力。也算说得过去吧,这是加热一段电炉丝的若干照片,因为有CC部分的内阻和电流表分流器的内阻综合影响,带大电流负载时候,电压会下降1.5V左右。但总体还是稳定的。

网友(2012-01-18):
是什么线??15伏不到3A就那么亮了?吹风机的电热丝??

楼主:
是什么线??15伏不到3A就那么亮了?吹风机的电热丝??
引用 网友C:

    没错

网友:
实用,人人需要。

楼主:
实用,人人需要。
引用 网友D:

   哈哈,谢谢,最初的构思不错,可惜实做出来它不是那么个玩意,可以说是比较失败的,看来凡事不能想当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