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通用软件无线电硬件实验平台

楼主(2011-12-20):
本实验平台数字部分采用ARM9+FPGA方案,ARM9选用的是ATMEL的9G20,FPGA选用的是Altera的EP3C40。
其中ARM主要是作为控制部分使用,完成FPGA的加载,FPGA处理完信号的回读,与电脑之间可以通过网络通讯,
方便的回传处理后的数据。FPGA主要是同高速ADC接口,并把ADC后的数字信号进行下变频和速率变换,
转换到基带处理,可以完成信号的解调。ARM上为了通讯和控制方便,已经移植Linux操作系统,可以方便的采用
文件系统和网络功能,调试接口方便。ARM+FPGA做成底板形式,而ADC等模拟部分做成扣板,这样可以方便的对接。
目前完成的是ARM+FPGA底板和ADC的扣板硬件部分。软件部分完成了ARM处理器操作系统,FPGA部分的ADC接口,
可以将ADC后的数据非实时的回传电脑查看。后面的计划是完成FPGA的数字信号处理部分,并在基带进行解调。
扣板增加射频前端和中频放大部分,并增加DAC和发射部分,组成完整的软件无线电收发平台。

系统框图

这是底板的版图,六层板

这是扣板的版图,两层板主要是ADC部分

底板实物

扣板实物

连接在一起工作的实物

linux启动的串口打印

自编的上位机软件,将ADC后的数据回传到电脑显示

这是将ADC数据使用ADI软件进行分析得到的ADC性能,还有一定的提升空间。

这是ADC小板的原理图

网友:
支持楼主!有套件的话我预定一份,学习。

网友:
大赛期间各位坛友请勿洽谈交易,等大赛结束可以再洽谈,谢谢

楼主:
现在只是初步完成了数字部分的硬件,历时已经2年了,底板曾经做过一版,大约是10年5月份-10年底,当时ARM使用9260,FPGA用EP3C25,
但由于当时sdram访问不是很稳定,11年改了一次板。扣板10年底做过一次,由于ADC的转换干扰很大,在11年底又改进了一次,主要是学习了大量的
模拟数字混合电路布线的理论,布线时考虑较多,做下来效果改进很大。
这一次的底板是11年7月底投的板,现在看数字部分可以了,底板非常稳定+ADC板可以直接从信号源灌信号进行数字信号处理的算法验证了。
现在还差模拟前端以及信号处理的程序部分,目前正在攻克射频前端+IF放大部分,
像图片所看的,我是想把数字部分做成通用的,只要换不同的扣板就可以支持不通的频段。
至于支持什么调制方式就是看处理程序了,有操作系统+FPGA在,可以说只要有技术,可以支持任意的调制方式。
目前我的打算是先做一套FM 88-108M的接收前端,这一方面是因为频率范围适中,不是非常高但也不低,可以检验一部分射频的理论(射频初学啊,很多都没有底,要做几次板摸摸先)。

请问楼主这套系统适用的频段?支持那些通讯调制技术?未来如果有可能定版提供套件的话,成本大概是多少?
引用 网友A:

网友:
这个技术含量有点相当高呀。

网友(2012-01-26):
这么强悍的楼主,咋个还是“实习会员”?

网友:
可以做哪些硬件实验,什么性质的实验,可否简单介绍?

网友(2012-02-27):
没看明白,不知道能干什么啊。

网友:
关注。。。。。。

如果费用不高,计划跟楼主学习软硬件的设计,不知道楼主可否赐教。

网友(2012-04-24):
先进的武器,难作的印板。学习学习。

网友:
软硬大师,厉害!我投一票!

网友:
真舍得花钱啊,佩服啊 啊

网友:
强!不知道lz是做什么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