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动手做的胆前级

楼主(2011-12-20):
利用手里一个闲置小机壳,做了台简单的胆前级,6SN7一级放大

网友:
元件用的都是很好的。声音肯定棒!

网友:
做的真漂亮!用料也好。

网友:
这个胆前级做的很好!看来楼主功底很深!

网友:
从外观到内部走线都很漂亮,原件也不错,声音一定也不错。认真学习

网友:
从外观到内部走线都很漂亮!

网友:
利用手里一个闲置小机壳,做了台简单的胆前级,6SN7一级放大
引用 网友A:

    做工很不错。我泼点冷水。现在信号源都很输出都很高。没有单做这样前级的必要,要做放唱还没有扩展。这是浪费。要做就做带扩展的。高级一点更适合给纯后级配套。瞎说了,别生气。我也在考虑也想做个单独的前级。

网友B:
回复 网友C:

    还是有必要的,1是为了调声,2是有些后级需要前级的!

楼主:
楼上说的对!
这前级放大倍数大约5--10倍,把它加在6SJ7推300B或别的胆机前面,感觉声场延伸很多。

网友:
楼上说的对!
这前级放大倍数大约5--10倍,把它加在6SJ7推300B或别的胆机前面,感觉声场延伸很多。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你的机器增益太低了,如果加一个带扩展的前级你再看看。

网友:
稳压管用的很好嘛

网友:
有的系统是完全可以加进这样一个前级的,不见得对所有系统都“多余”。

阴极电容可以不用,相当于给一点本级负反馈,声音或许会更好,可以试试~

网友:
做的工整、漂亮,值得学习、借鉴。

楼主:
谢谢清风版主加分

哪天把阴极电容拆下品品味道。

网友:
一个字,靓。

网友:
做工扎实!

网友(2013-03-04):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有道理,有些后级没有音量调节,所以前级还是必须要的

网友:
做得很漂亮,喜欢胆机

网友:
在现代音源的条件下,胆前级的主要作用是校音。

网友:
请教:前级带扩展是什么情况?

网友:
做工精细,,音质肯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