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洗手间增香照明两用器

楼主(2011-12-21):
拆迁至今已经14个月了,最新消息,明年劳动节前后可能能住上新楼。这个临时安置楼是以前学校家属楼的旧楼,住户都住新楼了,我们则入住旧楼,凑合2年,这50平米的2居小楼,洗手间是设计在北阳台内部的,北窗采光有限,白天也有大部分时间是黑的,这算好的,将来住上新楼后,洗手间将被设计在每一家的最中间,将是永无天日的黑暗,无论昼夜都是黑暗的。
   为此,一直想办法解决如厕临时照明问题,洗手间的开关是拉绳开关,非常皱。开了不容易关,关了不容易开,很担心哪天断掉,不好接。所以我是很少用它;
   最初,是直接绑个18650到管道上,然后串联个开关,和多头的LED手电灯头。直接这样用,等于就是个手电挂管道上了,还不错,一节电池从清明用到现在,还没充过电,但是毕竟麻烦。还不如直接带手电进去省事。
   另外,洗手间是蹲便,下面管道有4寸多粗,直接靠水冲下去的,无法用水密封隔离臭味,如厕后异味比较长时间难以消除,一直想解决异味问题,从地摊买了几个便宜的香料盒,桂花香的,味道比较清淡,放在里边两个多月,没挥发多少。故此,想用个风扇给它帮助挥发一下,起到增香目的。用P3的CPU风扇不错,但是要用12V电池不划算,笨重且罗嗦,影响美观,为此,需要一个简单实用的最好能是一体的,于是,最初,我采用的红蜘蛛兄送的茶叶筒里,那种口径小,纵深长的。没舍得破坏外观,直接用茶叶筒当主体外壳。将香料盒放进去,上边放上我做的风扇,外挂一个电池,就OK了。
   风扇一定要节能,环保。我找了个以前修随身听换下来的2V的电机,这玩意,用万用表的RX1档就能带动,空载电流只有50MA左右,又找来个八宝粥的拉环盖子,除去拉环不算,用圆规规划出最大一个面积的圆,剪切出圆来,然后将其圆周8等分,形成8片扇叶。用神奇的“亮剑”胶水将电机的塑料皮带轮粘在扇叶的圆心,非常牢靠。将其安回电机上,这样,一个电扇就成功了。(可惜做这个电扇的照片也在14号那天的数据丢失惨剧中不幸遇难,没办法上传了,只能看成品了)
   风扇做好了,这可是真家伙,不敢说切金断玉削铁如泥,也是一件凶器。 ,倘若不小心碰上,肯定缺胳膊少腿的,万一飞了,这就是金轮法王的金轮,我估计他老人家来了,也收不了这暗器。必须得做个固定架子,鉴于茶叶筒顶端有一圈沟槽,我想就将这沟槽用上,可以给架子当定位。说干就干。正好回来后拆毁了一个笔记本光驱,那铝合金外壳正合适。裁切了一溜大约不到2CM宽的10CM左右长的一条铝片,中间打孔扩孔,正好能按上电机中间那轴座位置过去,然后旁边开孔2个,分辨容电机固定用的俩螺丝穿过固定。这样,电机就不会乱跑了。然后按茶叶筒外圈将铝片折成π形。扇叶在π形里边。将这组东西倒栽葱塞入茶叶筒,因为张力原因,这铝条正好卡在内壁上,沟槽正好定位。接电池就可以工作,转速很快(毕竟电压高了一倍嘛)
这些是以前用茶叶筒做的半成品外形和结构

楼主:
回复 楼主:

     考虑到不能无休止的转下去,对电机寿命影响很大,所以,当时就把电路做出来了,是个典型的RC延时电路,这些确实太简单了,不用画图,我描述一下,行家在脑中就已经可以出图了。9014和8050构成达林顿管子,增益(总放大倍数)大约是二者HFE的乘积。9014的基极接一个30K的电阻到一个470UF/16V的电解正极,其负极接地(即8050的发射极)9014和8050二者的集电极是连接在一起的,它直接去接电机的一个电极(如负极,不过考虑到是抽风,应该是正极接集电极,另外一个电极直接接18650的正极。18650的负极则接8050的发射极和电解的负极。当然,还没完,还需要个开关,瞬间短路一下18650正极到电解的正极给它充电,随后断开,这就完成了充电,剩下的就是电容通过30K电阻对9014的发射结放电,发射结上有0.6V电,管子就会导通,因为放大T1*T2倍的增益,这个很小的电流会被放大这么多倍,这电流远远大于电机的工作电流(姑且算100-150MA吧)电机将持续转下去,直到不足以维持它转为止。这段时间,根据我实际测试大约2分钟20秒。足够了,想增加时间,R,C随便增加一个的阻值或者容量都可以。
(吃饭去了,回来继续)

网友:
没有看到灯!

网友:
还是衡水兄的道行深呀,风扇叶子做的不错,那电机是粘在铝板上的吗。

楼主:
yih
没有看到灯!
引用 网友A:

    一会就有灯了,嘿嘿

楼主:
还是衡水兄的道行深呀,风扇叶子做的不错,那电机是粘在铝板上的吗。
引用 网友B:

    电机可是中规中矩,打孔拧螺丝固定的,这定位打孔确实不简单。这次失误得很少,基本就是一次成功。主要归功于卡尺定位了

楼主:
回复 楼主:

    说完了增香部分,以及它的控制器,下面说说灯。最终决定采用光控,可不是《国产007》里罗家英那太阳能手电“有光就亮,没有光它就是不亮,当然,可以拿一个手电照着它,也能亮 ”我这是采用光灭控制电路,这点,也不用多说,行家已经能猜出来电路了,还是刚才说的那个电路,将电解取消。那位置上按一个光敏二极管,这个二极管直接跨在9014和8050达林顿复合管的等效“发射结”上,然后,其基极通过一个6.8M的上拉电阻偏置,接电源,那灯就接在集电极上原来电机的位置上。没光照的时候,电源一路通过6.8M施加到复合管的基极上,因为光敏管无光照阻值无穷大,不影响工作状态,所以偏置电压只要超过0.6V,复合管导通,则其电流从集电极流向发射极,通过LED,发光。当有光照时,光敏管电阻急剧下降,下午2点,室内杂散光下,最低可以达到3.5K左右,这个电阻可以影响偏置电压,毕竟6.8M和3.5K差着2000倍呢,这光敏管的下拉效应严重干扰复合管的工作点,当它跟6.8M电阻分压电压小于0.5V,复合管就截止(实际上复合管的灵敏度要比单管高很多,可能杂散干扰都足以开通它,比如我直接用手握悬空的6.8M电阻,那灯都亮。不过,从原理上分析,就按常识里说的0.5V吧),灯就灭了,起初用的是一个直径9mm的LED,串联个6.8欧电阻的。但是太省电了,显得灵敏度太高,不好调节,后来索性换上了一个前不久从论坛一朋友处购买的2个带灯碗的1W的LED的其中一个,这灯贼亮,我用它改造的头灯,使用18650,晚上下楼放狗,一道雪亮的光柱,可以照亮几十米外的黑暗处的东西,非常清楚,确实不错。这下显得亮度不够了,但是灵敏度下降了不少,正好符合我的要求。因为洗手间本身就不是很亮,如果在那样的光线下就亮,无疑浪费电能。现在就好多了。

楼主:
回复 楼主:

    为了能将上述两样东西整合到一起,只有牺牲点东西了,茶叶筒不想破坏,也不容易加工,索性找了个诗美的洗发膏的盒,塑料的,好加工,于是比划了半天,在侧面捅了几个洞,有一个比较远比较高的,是光敏管的接收窗口,另外挨着的3个,其中有电源开关,充电插口。还有个大方口,是一个大按钮开关,这个是触发风扇的那个。然后将上述东西固定好,将电路板和电池十字交叉着放入底部,上边盖上香料盒,再上边就是风扇,灯和电机的线通过侧壁上来,尽量靠边,免得被风扇切到。至此,基本上就完工了,到洗手间一试,效果还不错,电源开关关闭的时候,才能充电,打开的时候不能充电。(充电器见我另外的帖子,或者是直接给万能充增加个3.5插头),总开关的作用就是,避免晚上无休止的放电,不用的时候还是可以关掉,否则,漫漫长夜啊,尤其明天就冬至了,哈哈。
   目前,灯头没有固定,回头可能根据实际情况或者是增加个蛇皮管之类的东西使灯头悬挂起来可以随意转动角度,或者干脆按个插座,引出灯线,将灯头固定在管道上。。

楼主:
回复 楼主:

这就是这个小东西的电路图

网友:
老哥,电机建议用用电磁炉的电机,转一天应该都没事。

楼主:
老哥,电机建议用用电磁炉的电机,转一天应该都没事。
引用 网友C:

    那还得用一个半的12V电瓶

网友:
呵呵,连风扇都是D的,楼主厉害哦

楼主:
呵呵,连风扇都是D的,楼主厉害哦
引用 网友D:

    嘿嘿,这样当电压低到2V时,还能转呢。不浪费电池。不过,只要灯不能亮了,就该充电了,电池没保护板,得小心别接近0了

网友:
呵呵,锂电池,过放电就完蛋了

楼主:
呵呵,锂电池,过放电就完蛋了
引用 网友D:

    呵呵,会控制的。不行再拆个保护板就得,反正那玩意有的是

网友:
通风能通过波纹管引到室外,效果就更好了。

楼主:
通风能通过波纹管引到室外,效果就更好了。
引用 网友E:

    外面面积太大,管不了多大用,洗手间就几个立方,还是可以应付的。呵呵

网友:
回复 楼主:

    加个电池保护板还是有必要的,电池比较值钱

楼主:
回复  衡水家维

    加个电池保护板还是有必要的,电池比较值钱
引用 网友D:

    哈哈,也算不上值钱,如果是7.2V的电池块,当初买也就是15¥,一个电池合7¥左右,如果是笔记本电池,基本在30-35¥,可以拆8-9个电芯,每个合3-4¥,只是现在混的,没电池了,2个东芝,一个1BM笔记本电池组,在隔壁全卖到福建了,弄的我自己没得用了。哈哈,不过,手机里的电池们还有不少呢,用倒不太发愁,就是尺寸不一定合适,好不好代换不确定。看来,过年后还得去北京再划拉点东西去

网友F(2012-05-06):
给LZ您提四个建议:一、不要用所谓的空气清新剂,那“清新剂”对人体有害无益,对少部分来说还可能是过敏源;二、要从根本上解决卫生间的空气流通问题,不要采用“以毒攻毒”的办法,在卫生间的吊顶上安装换气扇,排放通气管道;三、卫生间的照明问题有3个选项:1、开关可采用遥控;2、采用小功率LED灯长明;3、用光伏电源,可充电池蓄能,低压LED灯照明;四、无论是新房还是旧房,家里不要搞得太山寨,毕竟家是人居住的地方,环境要尽可能的和谐、温馨!以上仅是个人观点,欢迎拍砖!

楼主:
引用 网友F:
给LZ您提四个建议:一、不要用所谓的空气清新剂,那“清新剂”对人体有害无益,对少部分来说还可能是过敏源 ...

此意见几个月后将采纳,谢谢

网友:
如果电机转动时没有因为离心力过分震动,摇晃的话,楼主的手工非一般哦!

网友(2012-06-19):
拉线开关的塑料绳,开关那头双股用不容易折,本人已用此法改过20多个,一般都能使用2年以上,穿过里边的孔留出10公分,直接在盒外双股记个死扣就行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高 实在是高     !!!!!!

网友(2012-07-29):
靠。你的文章我每次读都要读很久。比我这句话说起来还要拗口。我嘚坐下来慢慢看

网友:
透露下 亮剑牌胶水的真容。这玩意竟然能把塑料和铁粘贴那么牢固

网友:
呵呵,创意不错,弄得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