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成功130瓦锯齿波功率放大器

楼主(2011-12-22):
自己拼凑的电路图,目前只是纸上谈兵,贴在这里是想集思广益,使电路得到更好的优化。
    电路图的左边是U1(LM555CN)组成的脉冲发生器,Q1和Q2组成线性锯齿波发生器,锯齿波周期约2mS;大功率运放U2和三极管Q3~Q6组成锯齿波功率放大器。
    本来想输出更高电压的,可惜找不到比MJ15024和MJ15025耐压更高的配对管。所示电路图,最高不失真输出可以达到200V,0.66A。调整R6在10K到250K之间时,输出峰值电压范围为15~200V。输出15V时,电流可以达到3A左右。
    现在要解决的问题:锯齿波基线要调低约0.2V;最好能找到更高耐压的配对管,输出最好能达到300V。

楼主:
该电路是为制作高质量晶体管电子管特性图示仪准备,如果成功,将可以使图示仪显示的曲线更加漂亮。

网友:
要适应又要高压,有时候又要大电流的话,用功率放大器是不可行的,你难以达到功耗和不小心短路时的保护。

实际上集电极的扫描电压,并不是非要锯齿波的,只要是单调递增的电压就行了。
所以绝大部分图示仪都是直接用交流电整流。大电流的话,就用低压大电流绕组,高压的话,就用小电流高压绕组。

但交流点频率低,所以导致有闪烁而已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locky_z的宝贵意见!
      我注意到您之前也曾经说过功率放大器不适合,但还是忍不住想尝试一下。我随便想的一点,是不是很多图示仪制作的时候可选的功率器件不够理想呢?像MJ15025这样的功率管是哪一年生产的呢?
      我前面制作并正在使用的图示仪,为了达到不那么闪烁的目的,相邻两条扫描线分别利用了半个正弦波的“上升沿”和“下降沿”,这样多少有些不均等,在某些测试条件下甚至在起始位置分出了双线。
      你说的短路保护的问题,好像是有办法解决的吧?这个我再想想……,原来还真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
      至于输出功率,这个电路如果真的能达到仿真的效果,就我目前遇到的情况看,好像遇到的器件都可以测的了,当然,输出电压还是差一点(普通花生电子管测试时)。

网友:
放大器用开关电源供电,且供电电源跟踪扫描电压也许是个方案,但是缺点也是明显的:电路复杂、辐射干扰严重需要花大力气解决。且输出电压大范围快速变动的开关电源本身难度也不小。

楼主:
回复 网友B:

看了半天才明白老师说这段话的道理,如果按照图中供电电压不变的话,输出低压大电流时输出管子的功耗将是很大的数值,电源的供电功率也将很大。

网友:
多档电子开关根据扫描电压自动快速切换也是一种选择。不过线路都不简单。

网友:
小心自激震荡。
运放本来是有相位补偿的。运放输出的信号与输入信号会有相位差,要是相位达到180度,那负反馈无疑是变成正反馈了,一般都是频率越高,相位差愈大。运放设计时刻意减小高频段的放大倍数,使得形成正反馈的时候,运放的开环增益是小于1的,这样运放就不会自激震荡。但是你的电路,后机三极管放大了信号,在运放形成正反馈的时候,开环增益可能要大于1了。
我做高压电源的时候,就因为这个原因悲剧过。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提醒!

楼主:
电源电压与输出的关系。
可以看见,这个设备要做下来,电源够复杂,要么就将其简化,不要这么多档。

网友:
楼主探索精神值得学习。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进一步仿真,发现可以用易得的13007来做末级放大,就差PNP的2N6520需要想办法了。

楼主:
这两天仿真出从零开始的线性锯齿波,仅仅用LM1875可以输出20V2A的锯齿波。电路还能输出供产生阶梯波用的脉冲。
没有能解决的问题是:让555既产生从零开始的锯齿波又同时产生脉冲方波。

网友:
没必要用双极性的吧,
屏极的锯齿波扫描电压是是从0或者接近0的单极性电压就行了,因此电路可以简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