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简单的636单管机调谐回路为什么要与次级回路共地?

楼主(2011-12-22):
谁来讲讲,就是下图中画红线的部分,为什么要连到一起?
按理说磁棒上俩线圈,各是各的,信号已经偶合过去了,没有必要再连到一起了,但实际上连到一起共地效果好很多,为什么会好很多?

网友:
从接收效果上来说,如果单纯从信号传递来考虑,确实,这条接地线的接与不接,是无所谓的。但是,接了这条地线,可变电容的动片和半可变电容的动片就都接了地,具有了良好的屏蔽作用,可以减轻人体感应,减少噪声与干扰。所以,正确地接地,十分重要。

网友:
主要是屏蔽作用吧,高频部分差一点都不行

楼主:
我已经发现接了地声音变大了些,人体感应少了许多,问题又来了:为什么会这样呢?短短一小根线,接与不接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大的变化?

另外,人们常说锗管收音机一般电池的正极为接地,但电池内部电路是相通的,那接地接正极和负极有什么区别?

网友:
锗管收音机是PNP形三极管,如3AG系列,当然是电池的正极为接地。硅管收音机是NPN三极管,如3DG,电池的负极为接地

网友:
并不是硅管机的电池有规定就是负极接地,锗管机的电池正极就必须拉地。不管是硅管机,还是锗管机,电池的正极都可以接地。同样,电池的负极也都可以接地。只是,对于硅管机,大多的电路图习惯于用电池的负极接地,而对于锗管机,则习惯于用电池的正极接地。

网友:
不接地,可变电容下端也不是与右侧的地完全绝缘的,因为分布电容的存在,这分布电容随着操作者手的远近,忽大忽小,,效果能好吗

网友:
我已经发现接了地声音变大了些,人体感应少了许多,问题又来了:为什么会这样呢?短短一小根线,接与不接为什么会 ...
引用 网友A:

电子电路中,接地正极还是负极,这个对交流信号无影响!但接地后,各个点的电位基准就一致了,除了电磁屏蔽外,便于分析罢了

网友:
不光636机调谐回路动片要接地,别的收音机也都接地,另外这个机图上没画出再生部分,可通过调整阻流圈与磁棒之间位置来调整再生强弱。

网友:
楼上的图太亲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