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mini1969甲类功率放大器

楼主(2011-12-22):
天冷了,终于可以上小甲来暖手了。夏天咱用意法公司的TDA7294,因为小甲实在是太烫了,(手放不住)夏天用时就怕把机箱里的交流电源线化掉,那样就太可怕了。

其实做个MINI1969小甲还是很简单的,元件也不多,咱就用洞洞板来做,又快又好用, 用普通元件做出来的声音也非常的棒。机箱咱用全铝的小箱子,散热就用机箱面板,所以要先设计好镙丝孔,再用电钻打洞 。。。。。
输入电压12V~24V,(24V时很可怕,散热不到位就要烧坏三极管)功率为3W * 2本机不接音源,背景极其安静,根本没有噪声。就是把音量电位器开到最大,把耳朵帖近喇叭也就一丝淡淡的“丝丝”声。
先来张原理图
再来张元件图

十多分钟就焊好一个声道了

继续努力再焊一个声道和电源板后装箱
盖上机箱盖,太漂亮了。用来推小书架箱非常的好
最后来一张NE5532+TDA7294的图(想听什么,往机箱里换就行了

网友:
:洞洞只是做实验用的。不能用于成品。个人观点。

网友:
:洞洞只是做实验用的。不能用于成品。个人观点。
引用 网友A:

    您是“饱汉不知饿汉饥”   个人DIY做的东西仅此一台,为此制作一张电路板很繁琐,要是每人有一套制板设备那就好了,可是我们做不到,只能在洞洞板上发挥才艺, 我也是洞洞党,我的那么多作品没见有啥性能上的不理想

楼主:
:洞洞只是做实验用的。不能用于成品。个人观点。
引用 网友A:

    如此简单,如此廉价的东西,有必要弄块板来热转印、腐蚀再打孔吗?浪费钱财不说,有这功夫我都能洞好多块了。
如果真的在意OO的话,你还是去玩厂机吧!那是真正的成品哦!

网友:
回复 网友B:

熟悉电路,制作电路板(覆铜板+设计+手绘+腐蚀。。。)+布线+外壳。。。才是DIY的最终。

网友:
回复 网友C:

厂家的线路在洞眼板上联线,那才是浪费精力。至少大多数烧友不会那样做。偷偷玩可以。
顺便赞一句:楼主机壳不错。

网友:
回复  无烟男人

熟悉电路,制作电路板(覆铜板+设计+手绘+腐蚀。。。)+布线+外壳。。。才是DIY的最终。 ...
引用 网友A:

    呵呵不是和你掐哈!您说这个是终极之道,但是不是王道,前面我已经说过了 DIY要最终目的是一个快乐,享受这个过程才是最大的乐趣,但是这其中的过程千万条路,每条路都有不同的风景,这些和制作者的自身实力和手上有的材料而异,还有一个和制作者的知识储备有很大关系,DIY在另一个层面就是用最简易最容易获得的资源做出想要的效果,一个好的作品不一定非要用电路板,电路板只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方式,而不是万金油。所以请这位同学不要忽视不使用电路板的作品 谢谢   还有一个重要点,看到别人的作品没有使用电路板绝对不能一点带面说人家功夫不行!

楼主:
同样的效果,用最快最方便又最省钱方法做出来,何乐不为呢!
这就是本人DIY的宗旨。

网友:
DiY是耳朵也是视觉的享受。

网友:
我也很同意上面的观点,DIY就是自己图个快活,享受个过程,自己用洞洞板做没什么不好的,大批量做才做线路板,只做一个一般也不必一定要花很多时间和金钱去做线路板,各人有各人的条件,做线路板或用洞洞都很好,DIY自己高兴就好。我想大部分DIY者,经常会用洞洞板做一些甚至没有机壳的东东。一样很快活。

网友:
一般做个玩玩,用洞洞板就行了,没必要去订做专业的电路板了,能做出来达到理想的效果就行了。

网友:
如果打算长期用,那就做一块板吧。以后出毛病好找。要不然就会~~~~~

网友:
回复 网友B:
俺也是洞洞党,经济、适用,不浪费,元件排布随意或随最佳位强、走线也可任意修改到最佳;这个线路不玩了或不成功、元件方便拆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洞洞板做规整了更有视觉美感! 感兴趣的可以看看我DIY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