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VC9806+测定0.1uF电容

楼主(2011-12-26):
自自制的LCR电桥,没有设计100欧档,所以对于20欧与1k欧之间的中心电抗实测精度有影响,中心电抗约为sqrt(20*1k)=140欧,今设计一个方案准确验证200欧电抗(0.1uF @ 7.8kHz)下的误差。
为了取得0.1uF参考电容的准确容量,采用外接电桥精确测量0.1uF电容的容量。
取一个电阻R与CBB(630V/0.1uF)电容串联,接到DDS内阻为50欧的信号源。
用VC9806+万用表200mV档测得R上电压为U1,电容C上的电压为U2
那么容抗 X = R*U2/U1,该式相对严格成立,特别是R与X相近时。

经电桥测定,VC9806+交流200mV档,7.8kHz输入电阻是1.8M欧左右,输入电容为90pF左右,电抗远比R大,所以精度有保证。设万用表输入电抗为X0,电阻为R,电容的容抗为X,则有
U1=(R//X0) / (R//X0 + X) = RX0/(XX0+XR+RX0)
U2=(X//X0) / (X//X0 + R) = XX0/(XX0+XR+RX0)
所以U1/U2 = R/X,得 X = R*U2/U1
由于采用平衡桥,且信号源阻抗远低于X0,所以万用表接在R与C上,信号输出保持不变。
万用表应使用绝对值均值检波万用表,不要使用真有效值万用表。真有效值表会把谐波信号测量进去,对提升测量精度是有害处的。
万用表使用频响好一点的,以增强桥平衡检测的灵敏度。
U1与U2的测量过程中,红表笔接在温端,黑表笔分别接热端和地。
电容采用CBB/630V电容,它的容量随频率及测试电压变化很小。
这种测量方法,与LCR电桥的测量原理是相同的。只不过,把桥电路、信号源、毫伏表分开,减小了相互干扰,而且使用平衡桥,可以得到更高的精度。由于VC9806+的分辨力高,所以理论上得到的精度优于这个DIY的电桥。

0.1uF实测

R = 198.8欧
U1 = 138.90 mV
U2 = 138.82 mV
f=7.870kHz
如果电桥不平衡,可适当微调频率,使之基本平衡。

因此,X = R*U2/U1 = 198.657欧

C = 1/(6.283*f*X) = 101.8nF

用DIY的电桥,在7.8k档实测:
20欧档测得102.0 nF,误差0.2%
1k欧档测得101.7 nF,误差0.1%

网友:
跟着楼主后面能学到许多东西,顶!

网友:
很多万用表都有电容挡啊,直接测量不就行了

楼主:
万用表的电容档精度是非常低的,稍有精度要求,电容档形同虚设。
万用表,满度精一般也只有2%至5%,平时测一个电容,也不一定在满度,往往误差10%,甚至误差20%
万用表电容档测电容,只是测个大概。
上面的桥测法,精度高得多,精度至少提高10倍,精心设计,可以提高100至1000倍。

楼主:
再一个问题,很多万用表电容档,使用多年后,如果失常,满度误差可达10%或20%
使用者测量电容时,发现与电容标称值不同,一般认为电容不准,其实,很可能是万用表不准,而不是电容不准。
我的几块万用表,VC86D、VC9806+、两个9205,测同一个电容,测值相差很远,最大相差10%,只有VC86D精度达到1%至2%,基它三块表都不准。

因此,建议塔桥标定几个电容,验证万用表的精度。

网友(2013-11-26):
楼主你好,如何自制LCR电桥啊,我现在也有一个0.1uf的电容要测量,不知道怎么下手

网友:
顶,这些还真是高深啊!!!

网友:
好多公式阿

网友:
具备电桥情况下再用万用表测量20-1K的话,还不如不要电桥,电桥测量电容不准就失去电桥意义了,看来这电桥设计仍旧需要再改进

网友:
很好的技术帖,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