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蛛网矿石机

楼主(2011-12-26):
线路采用75号电路,可获得很好的选择性。检波二极管更换很方便,也可以使用3DQ、3DB,以满足不同情况要求。(每种管都有自已的优、缺点)

楼主:
天线线圈骨架用2mm有机玻璃制作,内径40mm,外经120mm,高度190mm。L1同1.0mm漆包线绕34匝,电感量94uH。调谐线圈高度215mm,L2用0.04X270纱包线绕50匝,电感量196uH。Q值在700以上。

楼主:
可更换不同的管子。

楼主:
未完待续。(只能发10张照片)

网友:
羡慕   做的真好看

网友:
再精良的材料,再复杂的电路都不足以抵偿L1与L2的失谐。

网友:
非常漂亮!做的真好!赞!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鼓励。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粱老师、bd123456加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您的意见,L1和L2的关系今天汇报。

网友:
精工细作,漂亮!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鼓励。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鼓励。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鼓励。

楼主:
天线线圈活动支架用废激光头支架改装,行程45mm。在A位置时两线圈可调距离30mm---75mm,B位置时80mm---125mm。采用蜗轮传动,蜗杆是自制的,用1mm铜线绕在小轴上,然后用什锦锉锉成型。为防止过力损坏齿轮、齿条,使用磨擦传动轴,到位后从动轮即打滑。

楼主:
可变电容如果是二手货应尽可能清洗一下,只有好处。在加装动片定位装置后再补装上盖,即美观又卫生。

楼主:
刻度指针用坏旋扭铜芯,锉薄后打1mm孔然后焊铜丝,将指针前端1/3锉扁,涂上红漆。

楼主:
未完待续。等级不够

网友:
谈谈收听效果

楼主:
电路板用洞洞,输出变压器用仿T725。

网友:
赞!真漂亮啊。羡慕!

楼主:
电路的调整很简单,找一个最弱的台,调C3(5/20P)至音量最大即可。用3DQ和3DB时无需调整。试听证明1N34有最佳表现,1N60、BAT85等也很好,HP5082-2835和2820在接收高端弱台领先,3DB、3DQ不用输出变压器也可获得大音量,并且还可以进一步深入研发。

楼主:
我的天线是在三层楼阳台外(向南)水平约3米长,地线接电源地。能收到603KHz、720KHz、747KHz、774KHz、828KHz、900KHz、1026KHz、1143KHZ约8个台,最强台828电流可达36uA,最弱台1143电流表微动约0.2uA。各台之间无串扰(当然要调整两个线圈距离)。

楼主:
最后介绍不用信号发生器制作刻度盘方法,找一台数字显示收音机调到522KHz,将收音机放在L2附近然后旋转矿机可变当频率调到522时收音机噪声密度增加,音量加大,做上记号。同理可调603、702、801、900、999、1098、1197、1305、1404、1503、1602、1620。也可参考能收到的台做对比,如北京有603、720、828、900、1026等。

楼主:
不足之处,1、线圈支架应加高。原组装时没考虑安电流表(见下图),后来发现安电流表后能增加调台乐趣,但比例严重失调。2、加大两个线圈的直径到140mm(与机器底板同宽),可提升Q值进一步提高选择性。3、线圈骨架用PP材质的菜板可减小损耗。请网友们多提意见。

楼主:
回复 网友G:

    谢谢鼓励。

网友:
自己做的螺杆很不错,能收那么多的台。我这干扰太厉害,收不到啥台,只有停电了才能玩。

楼主:
回复 网友H:

    L1与L2距离远近代表两个线圈的耦合情况,距离近耦合强声音大但会有附近强台干扰(串台),所以要根据所收电台的情况随时调节到即声音最大又没有或串台最小。

楼主:
终于收到为此机所购uA表,到年底了快递变慢递, 发最新图

网友:
做的不错!楼主加油,争取更大的成绩。。。。。。

网友:
面板三色度盘象苗家姑娘的头饰,真美丽------

网友:
太复杂了!

网友:
坛内高手云集  学无止境

网友:
楼主的作品都那木经典,不是一般的诱人。

楼主:
回复 网友I:

    谢谢鼓励。

楼主:
回复 网友J:

    谢谢鼓励。

楼主:
回复 网友K:

    谢谢鼓励。

楼主:
回复 网友L:

    谢谢鼓励。

网友:
学习了,谢谢楼主。机子做的很不错。我这的信号才不到10微安。你家的是什么天线,能上那么高的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H:

    我的天线及一般,是在三层阳台外约3米长。你能有10uA左右电流也很不错了。附我的矿石机电流表。

楼主:
补充:最下边1143KHz  0.2uA

网友:
我的是停电后(不停电干扰太大,没台)最大电流哦。

网友(2012-06-14):
做得真的很好。。。

网友:
猛一看 跟敌台样     手工活做的很精细    有耐心 有技术   学习了

网友:
我是菜鸟,但是我喜欢玩矿石机,问一下你的线圈电感量怎么算的?

网友:
非常漂亮!做的真好

网友(2012-08-18):
天线做的真漂亮......................

网友:
这种表是越来越不好弄了

网友(2013-02-24):
做的真美!

网友:
这个真给力 。。。。。。。。

网友(2013-04-14):
好好的技术活,难得是创新的线,不知道效果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