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交流电的有效值和平均值

楼主(2011-12-27):
一、基本概念:
交流电的有效值:
      在相同的电阻上分别通以直流电流和交流电流,经过一个交流周期的时间,如果它们在电阻上所损失的电能相等的话,则把该直流电流(电压)的大小作为交流电流(电压)的有效值,正弦电流(电压)的有效值等于其最大值(幅值)的0.707倍。
交流电的平均值:
    对于交流电来说,数学上的平均值是0(因为是正负是对称的)。但电工技术上我们关心的是其量值(绝对值)的大小。所以电工技术上的平均值指的是电流(电压)的绝对值在一个周期内的平均值。
二、例子:
1、10V的直流电压加在10Ω电阻的两端,电阻的发热功率是多少?
   这个答案很简单,坛里所有的朋友都会:P=U×U/R=10V×10V/10Ω=10W
2、如果把上面的10V直流电压改成下图±10V的方波呢,电阻的发热功率又是多少?
     答案是否也不难?因为负半周时电压的平方和正半周时是一样的,所以功率也和上面一样还是10W!
(电压是负的功率还是正的,也就是功率和电压的正负无关)
     图中红色部分是正半周做的功,蓝色部分是负半周作的功
  问:这个±10V的方波电压的平均值是多少?有效值是多少?峰值是多少?
根据上面的定义,很明显:
       ①平均值是10V(其电压的绝对值在一个周期内的平均值是10V);
       ②有效值是10V(发热功率相同的等效直流电压是10V);
       ③峰值是10V
3、如果把上面的方波去掉负半周部分(也就是+10V方波),那电阻上的功率又会是多少呢?
     很明显,只有一半时间在做功,从宏观上看其平均功率只有一半了,也就是5W!
   同问:这个+10V的方波电压的平均值是多少?有效值是多少?峰值是多少?
根据上面的定义,很明显:
    ①平均值是5V(其电压的绝对值在一个周期内的平均值是5V);
      ②有效值是7.07V:(发热功率相同的等效直流电压是:U^2=PR=5W×10Ω,U=根号50≈7.07V);
    ③峰值是10V
可见:去掉负半周后其电压的平均值是原来的一半,而有效值并不是原来的一半,而是原来的0.707倍!峰值不变
       以上为了便于理解,用了方波做例子计算(如果用正弦波,那么就需要有高等数学的微积分知识,对于某些朋友可能理解困难。事实上为什么正弦交流电的峰值和有效值之间是根号2倍的关系,以及平均值之间的关系等都是通过积分计算得出的,对于非正弦波其关系就不一定相同了,所以千万别乱套用)。对于正弦波现在我们可以用有效值相同的方波去等效,那么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半波整流后的电压有效值是整流前的有效值的0.707倍(而并不是有些朋友理解的一半)

网友:
有效值的概念来自其所能产生的功率 = V2/R  所以把V2积分平均,再取平方根

积分(0,pi) sin2t dt / pi = 1/2

取其平方根 = 0.707

楼主:
简单地说,有效值是功率(或做功)等效的直流电流(电压),而平均值只是简单的进行电流(电压)平均。所以计算功率就必须用有效值而不是平均值

楼主:
回复 网友A:

    交流电流(电压)的平均值的定义是:一个周期内电流(电压)的绝对值的平均值。而不是一个周期内电流(电压)的平均值!否则的话所有无直流分量的纯交流电流(电压)的平均值都是0(而不管他们的幅度有多大)。那么这个平均值就没多大的意义。

网友:
问:这个±10V的方波电压的平均值是多少?有效值是多少?峰值是多少?
根据上面的定义,很明显:
        ...
引用 网友A:

    是绝对值的平均值!

网友:
“可见:去掉负半周后其电压的平均值是原来的一半,而有效值并不是原来的一半,而是原来的0.707倍!峰值不变
       以上为了便于理解,用了方波做例子计算(如果用正弦波,那么就需要有高等数学的微积分知识,对于某些朋友可能理解困难。事实上为什么正弦交流电的峰值和有效值之间是根号2倍的关系,以及平均值之间的关系等都是通过积分计算得出的,对于非正弦波其关系就不一定相同了,所以千万别乱套用)。对于正弦波现在我们可以用有效值相同的方波去等效,那么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半波整流后的电压有效值是整流前的有效值的0.707倍(而并不是有些朋友理解的一半)”

楼主举例和计算恰好颠倒了,上述公式只是对于正弦波才有效,而方波的有效值则必须借助傅里叶积分来换算,也就是把方波分解成N次谐波的正弦波,取样后经过上述公式计算再合并得到结果。

正弦波的交流电计算无需积分,而方波以及所有的非正弦波都需要借助积分来计算,所以您的概念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B:

    根据有效值的定义去计算就不会错!用积分计算并不局限于正弦波,对任何波形都是可以的。你用傅里叶级数展开后再计算也是种计算非正弦波的方法,只是绕了个圈子,计算结果还是一样的,假如你的计算精度够高的话。不信你可以试试。正弦波的有效值是峰值的0.707倍这个0.707就是积分计算出来的,你可以去推导或查找相关资料。我们平时计算只是应用了这个结果而已,关键是很多朋友并不知道这个是怎么来的。
  顶楼之所以用方波计算,就是为了没有高等数学的朋友比较容易理解,因为方波用初等数学的知识就可以计算功率,然后根据有效值的定义去反推有效值。

网友:
而方波的有效值则必须借助傅里叶积分来换算,也就是把方波分解成N次谐波的正弦波,取样后经过上述公式计算再合并得到结果。
引用 网友B:

    其实是不必多此一举的。分解再积分,结果一样。

网友:
“可见:去掉负半周后其电压的平均值是原来的一半,而有效值并不是原来的一半,而是原来的0.707倍!峰值不变 ...
引用 网友B:

    您真搞笑,本来小学四年级的数学运算,也就是计算个矩形的面积,您非得用到傅里叶。
说这个我想起来一个笑话,一个教授给学生上课,他讲了个故事,说有一个哑巴去商店买东西,他对着售货员伸出手比划了一下,接着用右手做着敲打的动作。售货员拿出一把锤子递给了他。接过去之后,哑巴又把双手握为拳头状,右手不停的对着左手上下的敲打。售货员马上拿出钉子递给他。哑巴满意的走了出去。
    接着教授讲道:“就在哑巴走了出去之后,跟着进来个盲人,他想要买一把剪刀。大家说,他怎么才能叫售货员知道自己是来买剪刀的?”
教授刚一讲完,就有一个学生大声的回答:“这个很简单啊,他只要伸出两个指头,对着售货员比划个剪东西的手势就可以了”这个学生的话刚说完,其他学生纷纷附和。
教授听了笑了起来:“后面进来的这人是个盲人,他只要说出自己要买什么东西,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hfmth

    根据有效值的定义去计算就不会错!用积分计算并不局限于正弦波,对任何波形都是可以 ...
引用 楼主:

    这个说法正确。

楼主:
有效值又叫“方均根值”-----先进行“方”(平方)运算,把其化为功率;再进行“均”(平均),在一个周期内进行功率平均;最后进行“根”(平方根)运算,计算出有效值。比如说对于交流电压u,其有效值:          ( 其中U是有效值,T是周期,u是瞬时值,可以是任何的周期函数。)对于正弦波,u=UmSinωt    其中Um是峰值,ω是角频率。代人上面的式子,计算后就可以得出

楼主:
常见波形的有效值、平均值和峰值的关系:

网友:
鍡?紝涓嶉敊鐨勫笘瀛愶紝椤朵竴涓嬨

网友:
楼主,建议你再仔细核对一遍,多查几本权威书籍。你的公式过于乖怪怪的,错了会误导人的。

下图是平均值的定义,这个开关电源书籍中给出的,你的平均值定义从哪来的?多个绝对值还怎么平均??

楼主:
楼主,建议你再仔细核对一遍,多查几本权威书籍。你的公式过于乖怪怪的,错了会误导人的。

下图是平均值 ...
引用 网友C:

    对于平均值,如果电流(电压)是单向的,那么是否有绝对值是一样的。而对于纯交流电(也就是不含有直流成分的交流电)来说,正负半周是对称的,也就是说其(简单)平均值是0,那么如果纯交流电用简单平均值来表示其电流(电压)就会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不管你的电流(电压)是多大,其(简单)平均值都是0.而我们所说的交流电的平均值是要用其去量度交流电的大小的。所以用绝对值的平均值去量度一个交流电的平均大小是合适的。至于怎么去计算带绝对值的积分,那很简单,只要根据正负半周进行分段积分就可以了,事实上因为正负半周是对称的,只要积分正半周期进行平均就可以了。用这个平均值的定义去理解其物理意义也是明确的:对于交流电流的平均值其物理意义是单位时间内通过某个截面的电量的平均值。对于交流电压的平均值其物理意义是承受电压的平均大小(不考虑方向)。
   对于非对称的(含有直流分量)的交流电来说,简单的平均值(也就是不取绝对值进行积分平均运算)结果表示的是其直流分量。而取绝对值后进行积分的平均运算的结果仍然是表示其交流电的平均值(电流的平均值其物理意义是单位时间内通过某个截面的电量的平均值。电压的平均值其物理意义是承受电压的平均大小)。物理意义是不一样的。
   关于开关电源之类的书上的平均值,因为其说的是单方向的波形,所以不会出现负半周的情况,所以用带不带绝对值运算结果是一样的。也就没有必要加上绝对值符号了。

网友:
15楼的怎么是乱码?

网友:
对于平均值,如果电流(电压)是单向的,那么是否有绝对值是一样的。而对于纯交流电(也就是不含 ...
引用 楼主:

   原来你是这个意思啊,你是想用“平均值”来衡量做功多少,但你这个“平均值”与现有的平均值的概念是完全不同的,那你最好在顶楼做个声明,否则很多人会糊涂。
但是多少有点多余,因为有RMS这个标准概念了。再者用你的“平均值”,与其它许多“标准量”不能进行等价转换,会很麻烦,所以感觉没必要,如果说,这个“平均值”的计算方法相比于RMS基于积分的计算简单多的多,还有点推广价值。

最后纠正一下你的谬误:开关电源中,如BUCK,电感两端的电压和电容中的电流,是有正有负的(跟你画出的正负对称的矩形形状类似),而我楼上贴出的公式,就是用来计算它的,不是你说的因为只有正才省略绝对值的(开关电源中,正是因为有平均值为零,才有了电荷平衡等三大定律,极大简化了输入输出电压关系的分析计算)。

楼主:
回复 网友C:

    交流电平均值的概念就是绝对值平均。虽然交流电的平均值用得很少,但也是需要了解的。交流电的做功必须用有效值来度量,这是毫无疑问的。你去搜一下“交流电的平均值”就应该明白了。照您的说法,纯交流电(不含直流成分)的平均值都是0了。那还有实际意义吗?交流电的平均值和这个交流电中含有的直流成分是两个概念。
就像是日平均贸易量和日平均贸易差是两个不同的指标一样,日平均贸易量表示的是日平均的进出贸易总量,而日平均贸易差表示的是日平均贸易进出贸易差。两者根本不是一回事。

网友:
15楼的怎么是乱码?
引用 网友D:

    可能是三叶虫那个时代用的码。比较早些。

网友:
我也晕,不知道最近老是乱码,手机发的。

网友:
对于平均值,如果电流(电压)是单向的,那么是否有绝对值是一样的。而对于纯交流电(也就是不含 ...
引用 楼主:

   直接输入平均值,没搜到这个说法,输入“交流电平均值”结果就多了,如下图。
看来这个定义很“偏”,可能是部分人士的特殊说法,或者说专门用于强电领域的,国际标准中有没有还不知道。

楼主:
嘻嘻,俺大学教科书中也是这说法。呵呵,要不以您的说法为准?

网友:
请教:交流电压的平均值有何意义?用来度量什么?计算哪个量的时候用平均值?用什么仪表测量?

网友:
貌似大家对这个问题不感兴趣了,不妨说说我的看法。楼主对交流电的峰值、有效值、平均值的解说由浅入深,通俗易懂,读后很受启发,本来有些模糊的概念清晰起来了。不过对于交流电的平均值有些想法与楼主商榷。
交流电主要有两大功能:传输转换电能和表达处理信号,前者为强电,后者为弱电,所以表征交流电的参数应该能体现在这两方面的特征,在传输转换电能方面,应该以能反映做功能力大小的量作为表征量,这就是大家熟悉的有效值,在数学表达上,其峰值也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正弦交流电的三要素中表示大小的就是有效值和峰值,平均值并不具有这些作用;表达和处理信号的正弦交流电也不需要用平均值表示,峰值最能说明信号的大小,所以基础电路课程的教科书上均没有关于正弦交流电的平均值的定义和讨论,只是在讨论有效值的时候,会提到由于正弦交流电的平均值为0,不能用来描述正弦电流或电压的实际作用效果,所以引入有效值的概念。因此我认为讨论正弦交流电的平均值其实没有太大的意义,当然这是本人读书不多才疏学浅的想当然,不是什么经典理论。
至于测量平均值的仪表,如果按楼主关于正弦交流电的平均值的定义,即正弦交流电的绝对值的平均值,那么整流系仪表就应该是测量平均值的仪表,如万用表的交流档,但我们没有看到过一只标明是测量平均值的电压表或电流表,万用表的交流档也是按有效值刻度的,为啥不按平均值刻度呢?应该是举手之劳是不是?我认为至少有两个原因:第一它只能用于测量纯交流的“平均值”如果交流电有直流成分,就不能正确显示,这是楼主那种平均值的定义的缺陷;第二就是正弦交流电的平均值本来有没有意义,没有价值,不需要测量。
顺便说一下,测量正弦交流电的有效值,其实应该用电磁系仪表,万用表交流档测的确实是交流电绝对值的平均值,但因为这个值与有效值之间有一个固定的比例,就是0.9倍,所以可以间接表示有效值。实际上用万用表交流档测量含直流分量的交流电,也是有误差的。
A图为没有直流分量的正弦交流电,按求平均值的基本方法,半个周期电压为正,半个周期为负,平均值为0、
B图为没有直流分量的交流电的绝对值,其平均值应该是有效值的0.9倍。
C为含有直流分量的正弦交流电,按平均值的基本求法,应该为Uo
D为含直流分量的正弦交流电的绝对值,从阴影面积可见,其平均值大于Uo,小于纯交流电的绝对值平均值与Uo之和。

而理论上认为图C中的Uo才是这个含直流分量的交流电的平均值。就是其直流分量,如果按楼主的说法,正弦交流电的平均值是绝对值的平均值,与直流分量不是一回事,那么在有直流分量的情况下,其总平均值应该是直流分量与绝对值的平均值之和,而事实并非如此。所以楼主关于交流电的平均值的定义没有普遍意义,只能规定说只有纯正弦交流电(不含直流分量)才适用。如果他不是一个普遍定义,其缺陷就显而易见了。

网友:
俺一般按定义用数学方法计算。
用得最多是瞬时值,然后是有
效值,平均值偶尔用用。

网友E(2015-02-22):
两个峰值相同 频率不同的正弦交流电其有效值是否相同?

网友:
波形不失真,有效值相同。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样说是有前提的,正如楼主所说是电工技术中的惯用算法。直接求平均值也是有意义的,在信号分析时可以区分交直流成分!

网友:
学习了,虽然云里雾里的

网友(2015-12-11):
楼主,"半波整流后的电压有效值是整流前的有效值的0.707倍",这句的前提应该是方波的半波整流。
如果是正弦波的半波整流,半波整流后的电压有效值是整流前的有效值的0.5倍。

网友F:
0.707就是2分之根号2,但是半波整流之后给电容器充电,电容器电压只能达到只99v.而不是110v或者155v.既不是一半,是220的0.45倍。

网友:
引用 网友F:
0.707就是2分之根号2,但是半波整流之后给电容器充电,电容器电压只能达到只99v.而不是110v或者155v.既不 ...

半波整流后的电压平均值是原来0.45,有效值是0.5吧?

网友(2016-03-14):
很好,mark一下。

网友(2016-04-14):
两者好像是同一个意思,平均就是有效,实际多少?对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常见波形的有效值、平均值和峰值的关系:

楼主的方波举例是错误的
12,13,14楼的补充是正确的。楼主自己没发现你自己的12,13,14楼的结论和1楼的结论是不同的么?

网友:
理解深刻一些了,3Q

网友G:
引用 网友F:
0.707就是2分之根号2,但是半波整流之后给电容器充电,电容器电压只能达到只99v.而不是110v或者155v.既不 ...

如果半波整流后,电容电压是311电压。。。。。不信你们可以实验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G:
如果半波整流后,电容电压是311电压。。。。。不信你们可以实验一下。。。

达不到的,除非你只接二极管不接电阻,但是实际上一般都要并联几百K的电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两个峰值相同 频率不同的正弦交流电其有效值是否相同?

因为计算的是电阻作功,所以频率不影响。但如果是有电感和电容的电路,就会影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