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自制全能型的收音机音响等电子器材的维修调试仪器

楼主(2011-12-27):
自制全能型的收音机音响等电子器材的维修调试仪器

本仪器是本人根据多年的电子制作和维修需求,利用手头剩余闲置现成元件设计制作而成,具有小巧实用,成本低,制作简单,功能较多,是收音机音响等业余维修的利器.电路分为下面几个模块组成:

1:电源模块,交流20V30W的变压器经全波整流滤波后为主供电电源,另一路9V整流滤波经7805稳压为数字表头和频率计模块供电

2:可调稳压电源模块,用KA7500B做成的1-19V降压可调稳压电源,1.5A左右恒流保护,不怕短路,用坏ATX电源切下含7500部分的板改装做成的,废物利用,用开关电源制作主要是为了提高效率,减少发热

3:高频信号寻迹模块,由一级3DG6高频放大和2AP9检波电路组成

4:功放模块,由TDA2030A单电源功放电路做成

5:音频信号发生模块:运放和RC组成的文氏电桥振荡电路,20-20K正弦波音频信号发生器,分三个波段连续可调

6:数字电压表头,0-1.999V的数字表头

7:模拟频率计模块,多档十进字分频的模拟频率计,不分频情况下0-1.999KHz时模拟电压输出0-1.999V,接数字电压表头,最高可测量到50M,精度没有数字频率计高,有一点点误差大概千分之几的样子

8:外接音箱,6.5吋4欧二分频音箱

这台仪器的外壳使用一个仪器小机箱,面板用一块铝合金板切割到适合尺寸,用电钻开孔,锉刀修整,表面贴黑色PVC贴纸,功放IC和电源开关管要固定在铝合金散热器上.另外需要用同轴线和万用表笔(做探针用),鳄鱼夹做两三条线,用以各信号输入输出端口和电源输出用,使用同轴线是为了防干扰和能通过高频信号,经测试通50M信号没有问题

这台仪器的功能非常实用,通过各部分灵活的组合,可以实现各种各样的功能,一台就可以涵盖大部分业余条件下维修调试的需求.

可调电源可以给收音机或其他维修东西供电,也可以给电池充电,配合数字电压表头可以精确调整输出电压.

高频信号寻迹模器,可以用来检修收音机,变频和中放逐级寻找信号,甚至可以从天线谐振回路寻迹到信号,修收音机很快能够找到故障的地方,

功放电路可以当音频信号寻迹器,修收音机低放部分或音频设备很方便,也可以当功放用

音频信号发生模块,可以做收音机或功放等维修的音频信号注入,也给可以配合频率计功放用来调试扬声器和音箱的f0,f3分频频率等参数

频率计可以调试中短波收音机的本振和中频频率,也可以检测各种电子器材各部分信号的频率,大家做的话可以用数字频率计,精度更高

通过各模块的组合,大家可以开发出更多方面功能的应用

主要部分电路图

面板功能:

楼主:
信号发生器
功放
可调稳压电源
数字表头
高频寻迹器

楼主:
内部
19V输出
6V输出接小灯泡
测量频率

楼主:
又发了几张图

网友:
很实用的东东,一机在手,神马都不用了

楼主:
大家想一下,还有什么功能可以往里面加的

网友(2012-04-29):
非常不错的设计,做到的也不错。值得学习。但应增加仪器使用安全的可自恢复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