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J1+6N1迷你小单端

楼主(2011-12-27):
最近用无线路由器机壳搭了一个6J1+6N1迷你小胆机,本人木耳感觉除了功率小些,别的和我的6V6差不多。好了上图。

网友:
很漂亮 6N1功率是小了些!甲类 还是乙类的

网友:
很漂亮,比我的那个漂亮多了。
发个电路图

网友:
最近用无线路由器机壳搭了一个6J1+6N1迷你小胆机,本人木耳感觉除了功率小些,别的和我的6V6差不多。好了上 ...
引用 网友A:

    做工很漂亮,就怕夏天散热。。。。。。。

网友:
不错,漂亮,应上份图

楼主:
上线路图。

网友:
面板用什么做的,有意思。电解电容不需要固定吗?很漂亮!

楼主:
装饰门窗的木线条。

网友:
用的什么喇叭低频怎么样

网友:
外形不错,就是三个变压器与三只电子管的排列不很妥当。
主件布置按考图:

网友:
不错,小巧玲珑。
三个变压器顺摆不太妥当,输出转90度就好了。

网友:
不错,很漂亮!是不是使用求是伙计的变压器?

楼主:
由于机壳太小,三个变压器转不过来弯啦只能这样放,是求是伙计的变压器,只不过我重新喷了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功放应该是用半个6N1,输出牛阻抗是多少啊?10K吧!

网友:
如果把那个1K5/5W的电阻换成小一点的
在滤波电阻上的电压损失会小一点,输出功率也会大一点

这在大机上无所谓的小事情,在这台本来功率就不大的机子上
多一点点功率,都是很宝贵的

楼主:
谢谢求是兄,因为机壳太小,本来只用一只1.5K5W电阻,感觉烫手,后用二个电阻并联手摸上去微温,
为了安全功率损失些就损失些吧。

网友:
6Z4整流就更好了

楼主:
也想6Z4整流,但位置没了,放不下。

网友:
前一阵子也做了台6n3推并管6n1的小功放,感觉还不错。

网友:
一个声道一只6N1并联 是否有1W输出?

网友(2012-03-15):
搭棚焊工一流

网友:
小JJ很紧凑,漂亮。功率小了点能有0.6瓦的输出吗?

网友(2018-07-11):
真不错,看的手痒,有机会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