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开关电源改可调电源的问题求助

楼主(2011-12-27):
24V,9A,山胜,初级对管C2625,让我改成了TO-3的超声波管;TL494控制,原板上有一500欧电位器可微调电压,我想把可调范围向下延伸,加大阻值,可是调到20V左右(空载)就听到机内嗒嗒响了,调到16V时,一带负载就停机,指示灯灭。该机的494供电是由副边独立绕组半波整流(直流是24V)供其使用。外接一个20V辅助电源串二极管接入该点(或门形式),嗒嗒声解决了,但是低于16V时还是带不起负载,是什么问题?如何解决?请高手指点。另外,如果辅助电源先建立,这个电源是启动不了的??

网友:
一般的电源中,那个用于微调输出电压的电位器,都是处于稳压电路误差放大器的反馈环路中(作为反馈电阻的一部分)。调节此电阻,就会令误差放大器的负反馈量改变。如果调节的方向是令负反馈加深,则过度调节时,就会令稳压电源变得不稳定,甚至成为一个振荡器。

前段时间网上有人将华为的48V通信电源改为可调电源,就是采用这种方法。可这并非是合理的方法,所以,不能获得想要的电压——无法得到稳定的低压输出。

最好的改造办法是:找到电源的基准电压Vref。通过改变Vref,来调节输出电压值。

这样,就不会改变稳压电源的负反馈量,电源的性能也就基本不变,稳定性得到了保证。

几个月前,我用此法成功地改造一台通信电源。此电源为中兴的1800W电源(24V 75A),该机内有单片机,用DAC产生Vref,因此可远程改变输出电压(需有控制器)。由于缺控制器,我干脆改为手动调节。具体做法是拆除了DAC芯片,自己加装电位器,令Vref改变,从而稳定地获得了0V-30V(实际约1V-29。8V)的可调范围。

楼主:
原理图就这个:只是TL494的12脚电压取自半波整流,也是独立线圈。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刚才我研究了一下TL494的内部控制电路。就你这个电源原理图来说,相关分析如下:

TL494的14脚为内部5V的Vref电压源输出引脚,此引脚为低内阻。在你这个图中,实际对输出电压起到控制作用的基准电压Vref,不是5V,而是14脚经过两只电阻R23(5K6)、R24(5K6)分压得到的2.5V.

你可利用R23、R24组成的分压器,将R24(5K6)电阻换为一只5K6的电位器。通过改变此电阻阻值,令电路的基准电压可调范围扩大至由0V-2.5V,这样,你就可以得到0V-24V宽范围的可调输出,而且工作时的稳定性基本不变。为防止电位器接触不良而导致输出电压剧增,应按如下接法:电位器的两端接到原R24的两引脚位上,并断开TL494的2脚(内部运放的负输入端)与R23、R24的原连接,改为2脚直接接电位器的中心抽头。

如果电位器的阻值不是5K6的,但只要是K欧姆级的,也可用来改装。这时需更换R23。比如说,你的电位器是2K2,则R23需改为2K2。

实际装制时,除电位器接地线的那一端外,其他两条接线都需使用屏蔽线,屏蔽层需接地。因为开关电源内部的电磁环境很差,这个屏蔽措施必不可少。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你这理论如果行,那真的善莫大焉。我刚刚搜索了本坛有关开关电源改可调的帖子,都说是大范围可变行不通,我都几乎没信心了。行,你的理论我来实践,这问题困扰很久了呢。只要能在10v-20v范围可调就是完美,不期望什么0-24v可调。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再看看,这电源会不会有欠压保护电路呢?如果有,那也是不行的哦。

网友:
回复 网友A:

    改制好了没?我有一个24V的明伟开关电源也想改成可调的。

网友:
一般本身就固定输出的,大范围调节我看不好,那个开关变压器的功率恐怕就是个难点,当然你要是小功率用当然行,但这样我看还不如直接再加个三端稳压块算了。

网友:
必须加装辅助电源,否则无法调到0v

网友:
10v也很难办

网友:
必须加装辅助电源,否则无法调到0v
引用 网友C:

    同意这个看法

楼主:
把我实验的情况简单汇报如下:就这个电源而言,无论是改基准还是改反馈,效果是一样的,都是到了15.5v左右就带不起负载了,一带负载就关机,辅助电源是有道理的,但是加辅助电源还是解决不了电压往下调低的问题,反正是到15.5v就保护。这会不会是15、16脚那个比较器起保护作用?能不能想办法把这个比较器进行数据修改???能不能想办法把这个比较器进行数据修改???请知道的高手谈谈。

楼主:
回复 11# xxgj 问题是加了辅助还是调不下,连下调的趋势都没有啊,别说是调到0v了。但是辅助是一定要加的,不加要烧管子。

楼主:
回复 网友D:

    往下调,变压器功率就不要考虑了吧。

网友:
还是要考虑,关键是你的输出功率是不是小了。调节范围大了,那个开关管也要考虑好,毕竟本身是固定输出,你现在要它大范围调节输出,电路的参数恐怕要变动很大,元件不一定受的了。个人建议还是保守点用三端稳压的好,要是怕压差大了,可要用低压差的。这个个人意见,你参考下,就当抛砖引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