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简易微型数字示波器

楼主(2011-12-27):
今年初我曾经做过一个数字示波器,(见我的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ntwhq ),有不少网友进行了仿制,其中有好几位做得很好,但在大家做的过程中发现两个问题,一是对有些基础相对薄弱的网友来说制作比较困难;二是有些元器件很难买全,就是上淘宝买也要找好多家才能买齐。因此增加了制作难度。
    看到这次比赛的消息后,我就想做一个更简单的数字示波器,降低制作难度,使得大部分人都能制作,于是就开始了近两个月的制作,先是确定电路形式,然后是程序设计,程序经过反复调试修改,现在总算完成了。
这个数字示波器除了能显示输入信号波形外,还能测量信号频率,并能作简易脉冲信号发生器使用,同时输出脉冲可用作自测信号。
    主要性能指标:
    最高采样率:3.43MS/s
      模拟带宽:686kHz(实际使用中发现观察300kHz以下的信号可以取得比较好的效果)
      垂直灵敏度:0.2V/div、1V/div 由S1进行调节。
    水平扫描速度:2.62us/div、5.6us/div、10us/div、20us/div、50us/div、100us/div、200us/div、500us/div、1ms/div、2ms/div、5ms/div 由SB1、SB2进行调节。
    显示屏:LCD12864(驱动芯片ST7565)
    同步方式:触发扫描
    频率测量范围:10Hz-2MHz(理论上最高可达到12MHz,但受到CD4069频响的限制),分辨率10Hz
      输出脉冲频率:100kHz 50kHz 25kHz 10kHz 4kHz(3.989kHz) 2.5kHz
      1kHz(997.3Hz) 400Hz (404.1Hz) 250Hz (249.3Hz) 100Hz  (100.2Hz)
      50Hz (50.10Hz)
      单片机编程有时无法得到我们所需要的输出频率的精确值,用括号内为近似替代值。输出频率和水平扫描速度速度同步变化,因此调节SB1、SB2即可改输出频率,和水平扫描速度的对应关系见面板。
    电源:5V(4节7号镍氢充电电池)
    工作电流:45mA
      重量:200g(含充电电池)
      体积:118mm×72mm×25mm
      1、硬件电路简介
    在介绍我的电路之前先请大家看一下一个国外网友制作的低速AVR数字示波器(网址见:
http://www.serasidis.gr/circuits ... vr_oscilloscope.htm),本坛也有网友进行过仿制。介绍一下这个电路有助于我们理解数字示波器的基本原理。
简单的说数字示波器的原理是:将输入的模拟信号进行AD转换,转换成数字信号,然后再用单片机进行数据处理,驱动液晶屏显示波形和相关参数。国外网友制作的这个数字示波器是用AVR单片机内部的AD转换器作AD转换的,由于AVR单片机内部的AD转换器采样率比较低,最高只能达到100k左右,因此只能用于观察小于10kHz的输入信号的波形。
    要解决这一问题可以使用外部的AD转换芯片,这样可将采样率大大提高,比如我这次用的TLC5510采样率可达到20M,现在反而是单片机来不及处理它输出的数据信号,所以往往要在它们之间加一个先进先出(FIFO)存储器作缓冲,先把数据快速读入这个存储器再让单片机慢慢处理,这就是我博客上介绍的数字示波器的模式,但这样一来电路就复杂一些了。我这次做的数字示波器就是省去了FIFO存储器,尽量提高单片机的处理速度使外接AD芯片采用尽可能大的采样率。这里TLC5510可用到3.43M的采样率,这样就使能测试信号的频率提高了很多。
    电路见下图:
    我只用了三块集成电路,其中CD4069的作用有两个:F1作线性放大用,其输入端接场效应管2SK168等组成的电压跟随器,输出信号供TLC5510作AD转换,为了简化电路和方便调试,这里采用了交流偶合方式;F2进一步对信号进行放大,放大的信号再由F3、F4等组成的施密特触发电路进行整形,整形后的脉冲供单片机ATmega8作频率计数用。
    TLC5510输出AD转换数据只要取高6位输送给单片机就可以了(因为采用的是LCD12864的液晶屏,垂直分辨率只要6位即可),LCD12864采用ST7565驱动芯片的液晶屏,因为这种驱动芯片除了并行通讯也可选用串行通讯的方式,这样可节省单片机的引脚,只要用4根线就可以向LCD12864传递数据,使我可以选择28脚的单片机(现在还多出5个引脚),既节约了成本又减小了示波器的体积。
    为了提高单片机的工作速度,ATmega8进行了超频,采用24MHz的晶振。
    ATmega8的PB3输出的脉冲信号作测试用。
2、固件程序
      熔丝位设置:SPIEN取0,其余均取1。

楼主:
3、装配
元器件清单
    TLC5510是PSOP封装,脚的距离是1.27mm,要使用SMT24-1.27mm的转接板转换成DIP封装,这样才能在PCB万用板上装配,我没有SMT24-1.27mm的转接板,是用SMT28-1.27mm代替的(我焊接时忘了把TLC5510的1脚和转接板的1脚相对应,往电路板上安装时是以TLC5510的1脚为基准的,大家焊接时注意这一问题)。
    装配前先用洞洞板软件LochMaster30进行排版,排好的装配图如下:
      LCD12864买回来时数据传输均为并行模式,使用前必需改变为串行模式,改制方法见下图(把原来的并行接法的0欧电阻改接到串行接法处):
       电路板装配图:
       外壳用有机玻璃制作
       这是面板图,夹在两层有机玻璃之间:
       做好的外壳:

楼主:
4、调试
   调试很简单。
   开机LOGO画面:
   调试分两步:
   第一步:不接输入信号,调节RP2使水平扫描线和水平中心线重合。
     第二步:输入一已知电压峰峰值的测试信号,调节RP1使其峰峰值读数准确,也可用本机输出的脉冲信号作测试信号,在电池电压略高于5V时其电压峰峰值约为5V。
     调试结束后即可将电路板装入机壳中。

楼主:
5、使用

     测试示波器本身输出的脉冲信号:
   1kHz脉冲信号
    10kHz脉冲信号
    100kHz脉冲信号
       测试信号发生器输出的正弦波:
   100kHz正弦波
     200kHz正弦波
       用频率计测量输出脉冲频率结果:

楼主:
真的很不错。
引用 网友A:

谢谢鼓励!

网友:
精心制作的好作品!

楼主:
精心制作的好作品!
引用 网友B:

谢谢梁老师鼓励加分!

楼主:
谢谢坛友Julie 加分。

网友:
很好,不错。出套件吧

网友:
这个好,携带方便!

楼主:
很好,不错。出套件吧
引用 网友C:

这东西不复杂,可以自己做,真要出套件还要设计一下PCB,就是机壳难找到现成的。

楼主:
谢谢qg2007老师加分鼓励!

网友:
这东西不复杂,可以自己做,真要出套件还要设计一下PCB,就是机壳难找到现成的。
引用 楼主:

    做的不错,有实用性了,楼主可以到淘宝上找合适的外壳,然后根据外壳设计PCB,就OK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很好的工具!!!学习了,请列个元件清单并告成本和元器件供应商、俺也要DIY一个

楼主:
做的不错,有实用性了,楼主可以到淘宝上找合适的外壳,然后根据外壳设计PCB,就OK了
引用 网友D:

谢谢您的建议。

楼主:
回复  ntwhq
很好的工具!!!学习了,请列个元件清单并告成本和元器件供应商、俺也要DIY一个
引用 网友E:

好的,等我空了列一个清单。

网友:
吴老师做出的都是好东西。

网友:
这个不错,不知51能不能实现

楼主:
元器件清单:

楼主:
吴老师做出的都是好东西。
引用 网友F:

谢谢夸奖!

楼主:
这个不错,不知51能不能实现
引用 网友G:

51太慢,1个机器周期要12个时钟周期,用在这里不合适,STC单片机稍快点,但还是比不上AVR。

网友:
非常好,很贴近我们普通爱好者的,一些高手做的精品,我们只有看的份,这台示波器,看了使人有也想做一台的冲动。这才是我们最想看的最实惠的贴子。

网友:
非常好,很贴近我们普通爱好者的,一些高手做的精品,我们只有看的份,这台示波器,看了使人有也想做一台的 ...
引用 网友H:

    是啊,我对单片机一知半解也仿制成功了数字示波器的。

网友:
很好的东西,有没有源程序共享一下,谢谢了,我的邮箱:365809754@QQ.com

网友:
都是高人,期待能出100M的示波器来。

网友:
非常不错!不知道零件成本大概多少?能否提供烧好程序单片机芯片或套件?

网友:
楼主是高人啊

楼主:
都是高人,期待能出100M的示波器来。
引用 网友I:

100M的示波器在业余条件下很难实现。

楼主:
非常不错!不知道零件成本大概多少?能否提供烧好程序单片机芯片或套件?
引用 网友J:

零件成本大概在60元左右,目前还没有考虑出套件,单片机的程序可以让卖单片机的人帮着写一下,或者自己买根下载线正好学了写一下。

网友:
好作品,有实用价值

网友:
回复 楼主:
清单收下,笑纳了

网友:
好作品,有实用价值 , 有电路图及程序,我们能仿制就更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K:
谢谢鼓励,前面有电路图和烧写程序。

楼主:
回复 网友E:

楼主:
回复 网友L:

谢谢鼓励!

楼主:
液晶屏是一个关键器件,有坛友问供应的商家,在这里不便具体公布(不然有为商家做广告的嫌疑,呵呵),你只要在淘宝里输入ST7565P搜索即可找到好多。但最好和我买同一厂家生产的产品(有好多商家卖),这样对比度(亮度)才会一致,不然有可能显示偏亮或偏喑,要修改程序(用了其他品牌液晶发现定问题的可回贴告诉我,我根据你的情况发固件程序给你)。
我用的液晶屏:
这种原来是接成并行方式,买回来要自己改成串行的,现在有串行的卖了,而且便宜10元,见下图:
串行屏8个引脚定义:

我的电路图中背景光LEDA端串联了一只220的电阻,是为了节省用电,不然背景光的电流就要达到60mA,很费电。

网友:
谢谢楼主回复!本人很想学习单片机,可是没有机会找不到老师。请问楼主我需要买什么型号的下载线,使用什么软件和其他什么东西?请赐教。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J:

这里有下载线卖: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8&_u=ubrl0u5e55
商家也给你提供软件,但你自己也要先学点AVR的基础知识,比如最小系统,下载程序时的接线方法等。你可以到网上找一下。
上面的网页中也有相关知识的介绍。

网友:
频率测量范围:10Hz-2MHz(理论上最高可达到12MHz,但受到CD4069频响的限制),分辨率10Hz

提个小建议 CD4069用74HC04代替会改善许多

楼主:
提个小建议 CD4069用74HC04代替会改善许多
引用 网友M:

原来用的就是74HC04,容易自激才改用CD4069的,以后设计PCB,用大面积地可能才能解决74HC04自激的问题。

网友:
吴老师又出好作品了。造福广大爱好者了。KS0108驱动的128X64可以用吗?

网友:
电压里程多少?今越的062示波器电路结构也是这种方案。

楼主:
吴老师又出好作品了。造福广大爱好者了。KS0108驱动的128X64可以用吗?
引用 网友N:

谢谢夸奖!KS0108驱动的128X64不能用,它不支持串行通讯。

楼主:
电压里程多少?今越的062示波器电路结构也是这种方案。
引用 网友N:

电压量程最大8V(我为了避免使用拨动波段开关只设了两挡),接X10探头可扩展为80V。是的,今越的062示波器也用了TLC5510,它的最高实时采样率是2M。

网友:
我也仿了一个外国人那个示波器,不过仿得比较粗糙,有些功能没有,
有空改进一下。再照您的仿照一下,现在只能在山寨阶段混,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O:

好的,祝您成功!

网友:
好手艺,好东西!能量产最好,敬礼。

楼主:
回复 网友P:

    谢谢鼓励!

楼主:
回复 网友J:

不用客气。

网友:
强烈建议出套件,看起来也不难,寒假里想玩玩,嘻嘻
这东东贵吗?

楼主:
回复 网友Q:

    不贵。

网友J:
零件成本大概在60元左右,目前还没有考虑出套件,单片机的程序可以让卖单片机的人帮着写一下,或者自己买 ...
引用 楼主:

    可以在电路板上留好烧程序的接口,这样做好了再烧程序就可以了,也利于以后修改程序的反复折腾

楼主:
回复 网友D:
对,以后设计PCB的时候就留小的接口。

网友:
能把复杂的东西做简单,功底深厚啊。第一次评分,位置弄错了。

网友:
软硬兼施,LZ厉害

楼主:
回复 网友R:

谢谢鼓励!

楼主:
回复 网友S:

谢谢鼓励!

楼主:
很好,不错。出套件吧
引用 网友T:

谢谢鼓励!

网友:
想问楼主两个问题,就是弄示波器应该要考虑RAM的大小吧,你这个对ram的要求是多少呢,还有我想直接使用单片机的ad采样去采集信号,当然肯定没您这个高的采集率了,你觉得可行吗,STC8位的AD有300K/S,单周期。希望楼主能够帮忙解惑下,

楼主:
回复 网友U:

1、ATMEGA8的RAM是1k,在这里足够用了,使用RAM时应尽量少用全局变量,能放到FLASH的数据尽量放到FLASH里去,这样可以节省RAM;
2、直接使用单片机的ad采样去采集信号,采样率比较低,只适合用来观察音频的波形,STC我没有用来做过示波器,听说内部AD转换比AVR快点,你可以试一下看看。

网友:
不错,什么时候出套件,一定弄一个

网友:
期昐吴老师的源码

网友:
不错,很好用的小工具

网友:
麻烦吴老师上点使用视频看看。

楼主:
麻烦吴老师上点使用视频看看。
引用 网友N:

我没有摄像机,视频是用摄像头摄的,效果不是太好,视频前半部分是测量正弦波的情况(频率从100KHz调到200KHz),后半部分是测量脉冲信号(自测)。

楼主:
谢谢大家鼓励!

网友:
这东西不复杂,可以自己做,真要出套件还要设计一下PCB,就是机壳难找到现成的。
引用 楼主:

    真好!要出套件没外壳也可以,DIY的同好们谁还不会做外壳呢

楼主:
回复 网友V:
谢谢鼓励!

网友:
老师不但是高人,而且是好人,现在像您这样把所有的资料包括源代码,毫无保留的分享的人,很少了。
顶!!!

楼主:
回复 网友W:

谢谢夸奖!目前我仅提供了供烧写芯片的HEX程序文件。

楼主:
为了方便大家用下载线烧写程序,我在电路图中增加了编程接口电路,同时将C6、C7由10μ增加到47μ,以提高低频响应。新的电路如下图:

网友:
谢谢楼主无私的分享与指导!

网友:
这真的不错,出套件吧,没外壳也行

网友N:
我没有摄像机,视频是用摄像头摄的,效果不是太好,视频前半部分是测量正弦波的情况(频率从100KHz调到 ...
引用 楼主:

    谢谢吴老师上传视频,显示波形好像有停顿,是不是刷新率不高的原因?

楼主:
谢谢吴老师上传视频,显示波形好像有停顿,是不是刷新率不高的原因?
引用 网友N:

不客气,你很专业,因为每个循环周期要给0.1秒的时间测量频率,所以刷新率略低于10,观察稳定的信号没有任何感觉,在实际应用中并没有什么影响,当快速调节信号源的频率时会有你所说的现象(视频中我就是在调节信号源的频率,从100KHz调到200KHz)。

楼主:
最新程序,增加了水平扫描速度自动保存功能,掉电不丢失。原来不管你调到那一挡,关机再开机后都默认2.6us/s,现在开机后保持关机前的设置值。利用EEPROM实现这一功能。

楼主:
谢谢楼主无私的分享与指导!
引用 网友X:

不客气,相互交流学习。

网友:
吴老师怎么实现的哪么高速的读端口,能否赐教?

楼主:
吴老师怎么实现的哪么高速的读端口,能否赐教?
引用 网友Y:

最高采样率那一挡,我没有使用循环(循环就要用到8个时钟周期),这样可节省时间,指令一条一条写的,这样读一个数据包括写入数组只要7个时钟周期。如果用循环,读一个数据总共就要用15个时钟周期,那就慢多了。

网友:
这个实用性很强啊~~哈哈

网友:
支持一下,能有套件就好了,不需要外壳

网友:
希望楼主再接再厉,期待楼主更好作品

楼主:
期昐吴老师的源码
引用 网友Z:

谢谢关注与支持!因程序还需优化和规范化等诸多原因,目前只提供目标文件,请谅解。

楼主:
回复 网友AA:

谢谢鼓励!

网友:
支持你,我在学单片机,出成品不易。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

网友:
投了老师一票。以表支持。

楼主:
投了老师一票。以表支持。
引用 网友W:

谢谢!

网友:
屏幕好像对比度有点高。

楼主:
屏幕好像对比度有点高。
引用 网友AB:

是的,略偏高点,85楼的文件已作了调整。

网友:
这里提到了我们的产品,回应一下,首先我认为楼主的作品很有特点,电路简单,材料也容易找,业余自制会比较容易,值得推荐。

今越的062最高实时取样率是2M,主要是考虑到触发的处理,即在2M速率下要实现NORMAL(常规)触发模式,如果不考虑这个模式则可以做到5M,另外,062还有硬件的等效时间取样速率可达20M。062有全套的资料,包括电路图、装配说明、故障处理、以及程序代码,可供网友仿制,具体见今越的网站。

最近今越出了新的096示波器,和062相比主要改进是:

1 )模拟带宽扩大到5M以上(062是1M)。
2 )灵敏度提高到10mV/格,比062高10倍。
3 )大大提高了频率计的带宽和灵敏度,可测20M以上信号,并且在20M时灵敏度达200mV峰峰值,实测可达100mV峰峰值,频率低时灵敏度就更高了。
4 )增加了USB接口,方便与PC连接,只用一条电缆就可以升级程序和将数据传到PC。
5 )采用电池供电,真正的便携,当然也可以由USB供电。

096暂时还没有DIY套件,中文的网页暂时也没有,只有英文的网页。

回复 楼主:

楼主:
ST7565P液晶屏是初始化通过指令调节对比度的,为了方便大家调节液晶屏的对比度,我编了一个液晶屏的测试程序,将程序烧写后开机将依次由小到大自动显示12种对比度,每种对比度显示2秒,记住对比度最合适的编号,附件“各种对比度固件程序”中对应编号的固件程序就是到适合你液晶屏的示波器烧写程序。
    例如:
显然04比较合适,从附件“各种对比度固件程序”中选择04.hex即可.
液晶屏对比度测试程序:
各种对比度固件程序:

网友:
投老师一票。以表支持。 有现成塑料模具打的机壳(配12864).

楼主:
投老师一票。以表支持。 有现成塑像模具打的机壳(配12864).
引用 网友AC:

谢谢支持,请问机壳(配12864)哪里有,能发个图片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
    我以后上图给你看,长方形机壳不大,分面板与后盖,面板上有配显示窗及透镜,LCD与背光源联合支架.后盖上有电池仓与电池门.二节AA电池(你用5V可能要升压).

楼主:
回复 网友AC:

好的,谢谢!

网友:
简单实用DIY精品,顶一下。

楼主:
这里提到了我们的产品,回应一下,首先我认为楼主的作品很有特点,电路简单,材料也容易找,业余自制会比较 ...
引用 网友AD:

谢谢交流!

楼主:
简单实用DIY精品,顶一下。
引用 网友AE:

谢谢鼓励!

网友:
支持出套件,我先预定!!!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站内短消息给你.

楼主:
回复 网友AC:

谢谢!我看到了。

网友:
非常实用的设备,支持出套件。

网友:
很好很强大。不过万能板焊接工艺有待提高
程序我下载了,有朝一日,我也要搞一个,谢谢分享

网友:
楼主,我有ST7920带中文字库的12864,能否用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F:

不能用。

楼主:
很好很强大。不过万能板焊接工艺有待提高
程序我下载了,有朝一日,我也要搞一个,谢谢分享
引用 网友AG:

谢谢!您说得对,因为在这块板子上做试验,所以焊得不够理想,比较匆忙,没有最后再整理一下。

网友:
看不见图片

网友:
好牛的牛人!软硬件都强悍!赞啊!!

楼主(2012-01-30):
请楼主看一下这块液晶可以用吗?怎么连线。好像使用J1 连线,和你的那个脚位符号怎样对应。附带这 ...
引用 网友AH:

可参照42楼
对于J1,我认为:LCD-LED-D——LEDA
                        LCD-CLK——SCL
                        LCD-DATA——SI
在J2里有RST和A0,看来J1、J2要一起用。
最好咨询一下商家。

楼主:
楼主有没有PCB布线的图?电源脚太复杂了。
引用 网友AH:

还没有设计PCB图,电源地分模拟地和数字地,分别连到电源地即可。

网友:
有了套件,就会掀起一股示波器热潮。

网友:
有心仿制的朋友用洞洞板焊接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接线并不复杂,底部可能需要几根飞线,按照吴老师博客上介绍的我仿制成功就是用洞洞板焊接的,相信大家也能。

网友:
不错,PCB打样都省了,最大限度的压缩了自制成本。

网友:
投你一票,出PCB的话MMM我一下

网友:
好东东,想仿制,请问吴老师,测量电压峰值能不能提高到310V以上(经常测220V)?市面上的X1 X10的示波器探测头能不能用?

楼主:
投你一票,出PCB的话MMM我一下
引用 网友AI:

谢谢!好的。

楼主:
好东东,想仿制,请问吴老师,测量电压峰值能不能提高到310V以上(经常测220V)?市面上的X1 X10的示波器探 ...
引用 网友AJ:

这个示波器接X10的示波器探头也不能测量220V的交流电压,要测量必须重设计输入回路。

网友:
先做记号回头好好看

网友:
这么高科技连拉环电容都有

网友:
来矿坛这么久了长见识不少向楼主这样的老师真好支持一把!

楼主:
楼主好,请问,还是39P?
引用 网友AH:

你好!C2是3.9P  。

网友:
不错,这个制作实在太好了!

楼主:
我洞洞板做的,不成功,不知道连线那有问题,还有屏幕显示是反的。不玩了,可惜了这么好的DIY,好像没什么人 ...
引用 网友AH:

不知道你具体是什么问题,“屏幕显示是反的”是什么情况?倒过来装行吗?发张图看看。

楼主:
看来还是液晶显示屏的问题。

楼主:
现在的问题有:M8 24M频率用频率计测不到,17脚没频率输出。就不知所措了。下步还是考虑买个容易辨别的串口 ...
引用 网友AH:

根据你发的图,液晶LCD反装了,我修改了一下程序,你用下面的烧写文件就行了:
另外17脚没频率输出不正常,不应该出现这种情况,检查一下焊接有无问题,或者换一块M8试一下。
如果你用自检测试17脚没有输出,那可能是你输入电路或A/D转换电路还有问题,你可用频率计测量一下17脚的输出频率。

楼主:
M8 24M频率用频率计真接测量是会出问题的,如果频率计的输入阻抗比较低的话会停振的,我是用高阻探头测的。另外测量时要测试10脚,它是输出端,9脚是输入端。

楼主:
回复 网友AH:

呵呵,LOGO搞错了,149楼已修改,你重新下载一下。

楼主:
开机显示LOGO的时间只有2.5秒,你为20多秒肯定不对,有可能是晶振工作不稳定,有停振的现象,不知你是否用的ATmega8L,其工作频率达到24MHz时可能不稳定。最好用ATmega8或ATmega8A,烧写时勾选一下熔丝位CKOPT,使晶振产生满幅震荡可能能解决你的问题。
    另外检查一下工作电压是否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AH:

你的熔丝位设置错了,时钟设置成了内部RC振荡器,频率为1MHz,当然要很慢了(速度只有正常的1/24),看一下1楼关于熔丝位的设置说明,只要SPIEN设置成0即可,你156楼中的界面没有SPIEN的选项,因此只要将所有可作选择的熔丝位选项都设置为1就可以了。

楼主:
可以参照下图进行设置:

楼主:
你的M8可能熔丝位设置错误被锁住了(芯片并没有坏,只要用并行编程器重新设一下熔丝位即可),可能不注意SPIEN设置成了1,你用的软件把SPIEN设置屏蔽掉了,所以不会出现这问题。其实你不用换软件的,只要根据我的图作相应设置即可,主要是CKSEL0~CKSEL3都要设置成1。下面是你要的图:

楼主:
我照上面设置烧码了,开机也快了。RP1 RP2调节什么?老师能不能改一下,把左边的边线显示出来,它们都跑右边 ...
引用 网友AH:

RP1调垂真放大电路增益,RP2调垂直位移。
你试一下新固件,显示作了一下水平方向平移:

楼主:
1、你的水平扫描线还没有在显示区域,你要首先不接输入信号,调节RP2看到水平扫描线由不重合到重合的过程才能确认调好,你前面161说没有调就重合了,那是不大可能的,看你显示矩形只有一半,说明水平扫描线还显示屏外(上方),你输入正弦波时就能看清楚了。
2、根据我158楼熔丝位的设置,肯定是使用外部24M晶体,根据程序设计,开机保持LOGO画面的时间是2.5秒,你的熔丝位还有问题,不然就是外部晶振有问题。

楼主:
回复  ntwhq

    问老师一个问题,单片机后缀8PU 16PU,是最高支持频率8M 和16M,本示波器使用24M晶体 ...
引用 网友AH:

使用24M是超频使用(16M的超频),ATmega8和ATmega8A均试验过,至目前为止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工作很稳定。当然在对安全系数要求高的场合(比如控制电路)不建议超频使用。

网友:
请问老师:可不可把采样频率提高点到10兆以上,以便测量mhz级的信号?

楼主:
请问老师:可不可把采样频率提高点到10兆以上,以便测量mhz级的信号?
引用 网友W:

这种电路模式不可能,要进一步提高采样率要加FIFO存储器。

网友W:
这种电路模式不可能,要进一步提高采样率要加FIFO存储器。
引用 楼主:

    谢谢吴老师,我从网上发了USB的25T系列读写器,带有AVR在线编程功能,附带AVR和89S的编程软件,手头刚好有几个淘汰的模拟有线解扰器,用的是MEGA8L-8PU,电路板上带有在线编程接口。我想用这个板来编程,但是我没有MEGA8的编程引脚功能图,不知道RST,SCK,MISO具体的引脚,老师可以提供一下吗?

这是我的读写器和解扰器板的图。

楼主:
回复 网友W:

80楼的电路有接线图。

网友:
回复  66718

80楼的电路有接线图。
引用 楼主:

下载了,谢谢吴老师。

楼主:
回复 网友W:
不客气。

网友:
请问吴老师,搞了块COG的3.3V的液晶片,128X64控制器ST7565P,只能串口控制,能不能用来做这个示波器?

楼主:
嗯,可以用的,我买的液晶屏工作电压是3.3~5V,所以可以直接用5V。

网友:
谢谢吴老师和bigradio矿友!

网友:
要顶啊。。。。。。有水平。

网友:
测试单片机发光管闪烁频率10KHZ 图像。没有下半幅显示,也许这样的3.3V显示屏不对。麻烦老师有时间把我的显 ...
引用 网友AH:

我认为最好找个三角波或正弦波看看(找个三、五伏的小变压器就行),才知道显示少了什么,也有可能是电路没调好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H:

    从你在176和179楼发的图,你的外部晶振已正常工作,现在的问题是还没有调试好,你可能没有按照我的调试过程仔细调,你现在可以在179楼显示的情况下调节RP2使波形向下移动,另一半波形就会从上面下来了。
   你要的烧写文件:

网友:
真是高!小巧实用!好技术!

楼主:
回复 网友AH:

如果正弦波成了这样,你的电路还存在问题,注意S1A、S1B是一组开关,双刀双掷。

网友:
很牛 支持出套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H:

你现在已经基本正常了,脉冲测试有点过冲(10K的图),减小C2或增加C3的容量即可解决(最好用100K的脉冲调整),正常弦波形不好不是示波器的问题,是你的变压器铁芯太差了,波形严重畸变。

楼主:
回复 网友AH:

哦,原来是半波整流,而且象是在有负载的过程中测试的,上下波形不一样。
另外,C2应该是3.9p,你可能用了39p的,如果是要更改一下。
把你的显示波形起始点作了调整,请重下载一下:

网友:
我昨天已经把液晶屏拍下了,和老师提供的液晶屏上的商标是一样的,应该是同一家的,我拍的是25元串口的那种,并口的要35元。
等液晶屏回来了,还有很多问题要向吴老师请教。

楼主:
回复 网友W:

嗯,只要串口的就行了,我当时买的时候没有25元的那种。

网友:
请问老师,直流的方波信号能看么(比如单片机一脚输出的几K的直流方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