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灵敏度不用天地线3DQ矿机的实验

楼主(2011-12-27):
    自从制作了不用天地线的3DQ检波矿机后就体会到MOS管检波的好处了,其最大的特点就是灵敏度高,用典型的MOS管检波电路配上200mm的磁棒和270股李兹线制作的高Q线圈,在我位于北京北部远郊区的家中,不用天地线白天就可以收到639KHz的中国之声,声音还不小呢,有时还能收到另一个弱台。据资料显示,639KHz的中国之声的发射天线位于北京西南远郊区的房山,距昌平我家有一百多公里了。南京的网友一草亭也制作了相同的机器,在南京市区不用天地线也能收到好几个台,可见用MOS管3DQ检波的矿机性能很好。

     前几天在家中调试3DQ矿机,偶发灵感,找到了一个提高MOS管检波矿机灵敏度的途径,现介绍如下。

制约MOS管检波灵敏度的原因分析:
    如下 图所示典型的MOS管检波电路有两个输入端,一端是MOS管的栅极,是检波的控制端,输入阻抗极高,对调谐回路没有太大的影响。另一端是MOS管的源极,是检波的能量获取端,输入阻抗很低,这端通过L2从调谐回路中获取检波的能量,使检波能够输出推动耳机的能量。正是由于这端输入阻抗很低,L2才只能又很少的匝数并且还要远离调谐回路,以免严重影响调谐回路的Q值(这一点与晶体管收音机中管子基极与调谐回路耦合时由于晶体管输入阻抗很低,基极线圈匝数必须很少的道理是完全一样的)。

      从下面的试验中就可以看到匝数已经很少了的L2即使是远离调谐回路仍然对调谐回路有着多么严重的影响。
测试电路如下图,但是L1绕60匝,L2绕5匝,用0.04X270股李兹线,骨架是30mL注射器管,插入3只10X200mm中短波磁棒:

       高频信号发生器输出639KHz调幅信号到单环天线,调幅参数:1000Hz音频,调幅度30%。单环天线中心到磁棒中心约500mm。使用超高频毫伏表通过2.2pF和12pF电容组成的分压器测量调谐回路两端的信号电压。

测试现场:

2.2pF和12pF组成的分压器:

3DQ正常连接时:

分压器输出高频电压3.4mV:

断开L2,3DQ源极接地:

分压器输出高频电压大于7.3mV:

从上面的照片中可以看出:
       当L1 L2的间距为45mm时,毫伏表测得分压器输出的信号电压是3.4mV。
       将L2断开,3DQ源极直接接地,去掉了源极通过L2对调谐回路的影响后,毫伏表测到的信号电压大于7.3mV。
       可以计算出断开L2时电容分压器输出的高频电压是有L2时的 7.3/3.4 =2.15倍,调谐回路的输出电压与有载Q值成正比,所以去掉L2的影响后调谐回路的有载Q值是原来的2.15倍!因此MOS管  源极电路的低输入阻抗通过L2影响调谐回路的有载Q值是制约灵敏度提高的重要原因。

提高灵敏度的方法及原理:
     MOS管要正常工作就要通过L2从调谐回路中获取能量,否则检波器将无法工作。我们总是想要检波器输出的能量大些,这就需要L2与调谐回路耦合的紧些,以便能从调谐回路多获取些能量,但是这样做的结果往往适得其反,获取的能量越多调谐回路的有载Q值越低,调谐回路能提供的能量就越少,因此L2的耦合程度有一个最佳值,达到这一值时检波器输出的能量达到最大值,这时无论耦合变紧或是变松,输出能量都将下降。
    那么有没有办法提高检波器输出的能量了?偶然的灵感让我想到了一个方法提高了检波效率,使L2从调谐回路中获取的能量基本不变的情况下检波器的输出能量得以提高,从而提高了接收灵敏度。
    从MOS管的工作原理中可知:3DQ这种N沟道耗尽型MOS管,在小信号时如果栅极正电压越高管子的导电沟道就越宽,沟道电阻就越小,反之,加到栅极负电压越负,导电沟道就越窄,沟道电阻就越大,直到导电沟道被夹断而消失。
    在MOS管检波时管子的源极与漏极就相当于一只二极管,这只二极管是导通还是截止就要看栅极信号的情况了,当栅极加上正栅压时导电沟道存在,这就相当于二极管正向导通,反之,当栅极加上负栅压时,导电沟道就减小或消失,这就相当于二极管反向截止。如果正栅压越高沟道电阻越小就相当于二极管的正向电阻越小,反之负栅压越负导电沟道就越窄直至消失,这就相当于二极管反向电阻越大。我们都知道二极管正向电阻越小越好,反向电阻越大越好,正反向电阻的差别越大检波的效果越好,检波的效率越高,所以MOS管的栅极信号电压越高才能在管子导通时得到更小的沟道电阻,在截止时得到更大的沟道电阻,从而得到更好的检波效果,得到更高的检波效率。
从前面的测试中我们知道由于L2从调谐回路中获取能量使调谐回路输出到MOS管栅极的信号电压较低,那么有没有既不影响L2 从调谐回路中获取能量,又能提高加到MOS管栅极的信号电压呢?
办法是有的,其实也很简单,只要再加一个调谐回路单独给MOS管栅极提供信号即可,这个新增加的调谐回路要距原来的调谐回路足够远,避免与原来的调谐回路发生耦合,还要与原来的调谐回路同步调谐。电路如下:

      增加了MOS管栅极调谐回路后L2仍从原来的调谐回路获取能量,获取的能量基本上没有多少变化,但是由于没有了L2的影响,栅极从增加的调谐回路中获得的信号电压是原来的两倍多,从而提高了检波的效率使检波其输出能量变大,从而提高了接收灵敏度。

实际制作与收听效果:
    按照这一电路制作了矿机,为了避免两个调谐回路发生耦合,两磁棒线圈距离是320mm,中波最短的波长也有180多米,远长于两磁棒线圈之间320mm的距离,因此两磁棒线圈收到的无线电信号的相位差极小,不会影响检波的导通角。
两调谐回路的线圈用0.04X270线在30ml 注射器管上绕55匝,L2用同样的线绕5匝,每只线圈内插3只10X200mm中短波磁棒,测量Q值如下:
L3的Q测量:

Q值=700:

L1的Q值测量:

Q=780:

      原打算用照片中这只抽头线圈作L3,后来感到用抽头不方便,实际制作时L3使用的是另一只重新绕制的同样匝数的不抽头的线圈。
为了防止双联等金属器件影响高Q线圈的Q值,两个调谐回路的高Q线圈用有机玻璃棒架高远离金属器件。
可变电容是360pF铜片双联。

组装好的矿机:

      为了便于统调,微调电容只能安装在有载Q值较低的源极调谐回路上。
两个调谐回路线圈的电感应尽量一致,由于磁棒的导磁率有较大的离散性,故线圈绕好后要测一下电感量,如电感量稍有不同可调整线圈在磁棒上的位置使之一样,否则要将电感量大的线圈拆掉几圈。统调时先在频率低端收一强台,在调整线圈在磁棒上的位置是声音最大,在找高端的一台,调整微调电容使之声音最大,然后仔细反复进行这两项调整,直至效果最好,如果发现频率的高低端不能兼顾就是双联的两联误差太大,换双联或是通过调整双联动片两边的花片试试。
统调后接收灵敏度比原来的MOS管矿机高了很多,同是用一只大罐头耳机,在昌平原来的机子白天一般只能收到一个强台,有时还能收到一个弱台,而这台机子白天能收到3个台,晚上效果更好,原来的机子晚上能收到两、三个台,这个机子则能收到6个台,12月23日晚9点收到了639KHz中国之声、1026KHz北京城市管理台、1251KHz中国国际广播电台、1332KHz的一个台、1548KHz山东的一个电台和1585KHz的一个电台。
    更有意思的是另一个接收试验:从电路图中可以看出如果把L2从L3磁棒上取下套到L1磁棒上就成了典型的MOS管检波矿机电路,此时调到一个弱台后在旋转机器的方向使弱台听不见了,这时不改变机器的方位再把L2套回L3磁棒上,弱台又能听到了。这就证明了这个电路比典型电路灵敏度高。
    这个电路以上试验中的良好表现只是我在北京昌平信号弱的环境下实验时的表现,在强信号下这个电路的表现如何我没试验过也就不得而知了。

这一电路存在的缺点:
      这一点路虽然灵敏度很高电路也很简单,但是存在着一个缺点,就是制作、统调比较难,原因就是调谐回路的有载Q值很高造成的,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呀!因为调谐回路有载Q值高,才获得了高灵敏度,但是高有载Q值使得调谐回路谐振点很尖锐,虽然因此选择性也提高了,但是两个调谐回路的接收频率全程范围内达到完全跟踪不太容易做到,谐振参数稍有误差,两个回路的谐振点就不重叠了,如果Q值低,即使两个回路的谐振频率稍有不同,但是通带宽,信号还是能分别通过这两个调谐回路,Q值高通带窄就会发生信号只能通过一个回路而通不过另一个回路,产生这一问题完全取决于双联可变电容的质量,要求双联的两联在调谐的全程的各个角度是容量的误差不能太大,否则就很难做到统调。我的360P铜双联共有两只,开始用的是另一只,统调总也做不好,一测才知道那只双联误差太大,有的角度容量差几十P,换了这只好多了。
     如果统调不好这个电路的灵敏度反而不如典型的电路,如果两个调谐回路谐振频率相差较远甚至会收不到信号。
     大家有兴趣可以试试。

楼主:
感谢两位版主加分支持!

网友:
学习了!
字数补丁V10.0

网友:
不错,又一精品。

网友:
非常感人的实验,且有较大的突破。您和梁老师一起为矿友们树立了榜样,这里致敬了!

网友:
真正做到在弱信号下不用电源和天地线矿机是几年来技术的最大突破.

网友:
用上高Q磁环还能缩小本机体积具有很强的实用性!

网友:
回复 楼主:

   效率高的矿石机不用天地线可以收到信号,只要有1米长的一段电线就可以啦!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关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您的关注!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多谢梁兄加分鼓励!

楼主:
回复 网友D:

   您过奖了!这个电路再强信号环境下的效果如何还没试验过,有待验证。您有兴趣就共同探讨吧。

楼主:
回复 网友E:

多谢您加分鼓励!这个电路还有待进一步实验!您也一起探讨吧。

楼主:
多谢小许老师加分鼓励!

楼主:
多谢wuhoude网友加分鼓励!

网友:
这个机如过用谱通密封的调谐连取代空气连.如我要接天线应接在那个线圈上?

楼主:
回复 网友E:
如要用天线并且缩小体积,应该用磁环做线圈,以免两个调谐回路互相耦合,但天线如何接入我也没想好呢。

网友:
回复  et23v
如要用天线并且缩小体积,应该用磁环做线圈,以免两个调谐回路互相耦合,但天线如何接入我也 ...
引用 楼主:

在这个基础上,再紧凑一下体积就好了。

网友:
李老师试验为我们打开了新的思路。

楼主:
回复 网友F:

这个电路也有缺点,我是“抛砖引玉”,大家多试验,多改进,肯定能越来越好!

网友:
这无疑是重大的技术突破!
原以为矿石收音机没有必要追求高Q值回路,现在应该转变观念了。
应当用高Q值磁环线圈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G:

    多谢您的关注!

楼主:
就在刚才,晚8点左右,按照麦老师的建议,将原来的瓷质微调电容C2换成最大容量是10pF的空气可变电容,试图改善统调,取得了奇效。
电路接好后只能收到3个台,仔细想了一下肯定是新换了C2电容与原来的容量不同,原来的统调的状态被破坏了,造成灵敏度下降了,重新进行了统调:先将双联可变电容跳到频率低端的强台,调整L1、L3在磁棒上的位置是声音最大,然后找到高端频率的一个弱台,调整10pF空气可变电容,使这个弱台声音最大,在重新找了一遍台,竟然收到10个台,比原来多了4个台!每个台都可以通过略微调整10pF可变电容使其接收效果处在最好的状态。虽然这些新收到的台声音很小但都能比较稳定的收到。值得注意的是这个10pF 空气可变电容在统调之后就只能进行微调了,如果一旦调整范围过大统调就被破坏了,灵敏度就大大下降,便要重新统调才行。

网友:
今天看了,正在试验中,零件找不到,用其他元件乱试一通,偶尔有喀喀声

楼主:
回复 网友H:

    祝成功!

网友:
祝李老师各位新老矿友 元旦快乐 合家安康 心想事成!

楼主:
回复 网友I:

谢谢!也祝您新年快乐!祝矿坛越办越好!祝本栏目的两位版主和全体坛友身体健康!!

网友:
就在刚才,晚8点左右,按照麦老师的建议,将原来的瓷质微调电容C2换成最大容量是10pF的空气可变电容,试图改 ...
引用 楼主:

    这回10p电容  要热销了

网友:
成果振奋!祝新年好!

网友(2012-02-02):
高频同步检波的原理
同频检波器又称乘积检波或相干检波器。同步检波要求在接收端必须有一个与 输入载波同频同相(即同步或相干)的本地载波信号UL(T),此信号与输入已调波相乘产生一个含有原调制信号成分和其他频率成分的组合信号,经低通滤波 后,检取出原调制信号。乘积检波器通常用于解调DSB信号和SSB信号。

网友:
同步检波器的特点及应用

    同步检波器的特点在于检波器的输入除了有需要进行解调的调幅信号电压外,还必须外加一个频率和相位与输入信号载频完全相同的本地载频信号电压。同步检波器主要用于对抑制载波的双边带调幅波和单边带调幅波进行解调,也可以用来解调普通调幅波。

网友:
右边的L3为同步信号调谐回路线圈
左边的L2为L3的同步信号通过耳机加载在3DQ的源极和漏极
左边的L1为提供信号源的调谐回路的线圈

网友(2012-03-08):
好帖一定要顶起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在刚才,晚8点左右,按照麦老师的建议,将原来的瓷质微调电容C2换成最大容量是10pF的空气可变电容,试图改 ...

你这个机和梁老师的同步检波机能在电路框架上合起来取长补短.再运用矿石机的其它提高手段可望挖出3DQ的最好自由能机来.我也在想

网友:
漂亮,可批量生产

网友(2012-04-10):
引用 网友J:
好贴,学习了,顶。

程权老前辈为无线电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如今,学生也是受人尊敬的,幸会幸会!

网友:
好贴好机顶一下。

网友:
版主为了研究矿石机,真可谓呕心沥血!敬佩!

网友(2012-12-09):
欧诺个同步检波收音机,很是的一试,2010wuh呜呼提出过类似的晶体管电路:
详见: 晶体管同步检波收音机(待验).jpg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08038-1-1.html

网友:
好东西,可以试试。

网友(2014-03-28):
加油!彼此共勉!

网友:
好思路,一定要测试下这个电路,有前人经验,可以减少很多弯路。

网友:
有较大的突破。

网友:
此论述中没有加入天地线的功能,或在其它地方我没有看到。
但我已经想到办法了,就是在两磁棒中间或远一点,加入谐振天调的磁棒或空心线圈,效果有待试验。

网友:
这个威武。。。,

网友:
来论坛里发现自己技术很菜,虚心向各位前辈学习,提高自己。

网友E(2015-03-13):
这个机用梁老师的双磁环,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机用梁老师的双磁环,嘿嘿。

磁环是密闭磁路,除非距离电台天线很近,磁环矿机是必须要用外接天线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磁环是密闭磁路,除非据离电台天线很近,磁环矿机是必须要用外接天线的。

这个明白,梁老师的抵损双回路正合这个架构。天线用环。天衣无缝

网友:
构思巧妙,是解决灵敏度和选择性矛盾的有效方法,也为进一步改进提供了思路。

楼主:
这个电路我实在弱信号环境下实验很好,有矿友在强信号环境下实验有混台现象。

网友K:
顶起来顶李兄

楼主:
引用 网友K:
顶起来顶李兄

多谢您支持!

网友:
请继续分享进一步试验的情况

网友(2015-04-14):
好贴好机顶起来!

网友:
好机 帮顶!帮顶一下!

网友:
又一个大师呀,谢谢分享

网友:
虽然自己不做矿机,但也要认真读完精华贴,感觉矿石机零件不多安装容易,麻烦的是调试,零件安排位置角度都不是随意的,可以说百分之九十调试百分之十安装,而晶体管是安装调试各占一半,集成块调试还简单些都便于大规模生产,高灵敏度矿石机商业化生产成本高,都是老烧玩的奢侈品。

网友:
楼主机器接收性能高出一般矿石机,但矿石机出于信号接收能量获取原理,灵敏度低是必然的也是应该的,如果达到晶体管机中波水平会引来干扰,那就不是矿石机,矿机抗强干扰性能好,无天地线矿石机可找个好的信号聚焦区,强大信号能量中波声音更为醇厚,可以抵消矿石机本身灵敏低的不足。有很多家庭环境大多不适宜接收中波,再好的矿石机也无用武之地,只能去公园山区,我这里就是这样,听中波只能去外面。

网友:
中波强信号区是多次反射大山建筑物吸收等造出来的,如果信号聚集区能人为制造产生,会大大降低矿石机制造要求,那将是了不起的革命,当然难度太大看不见也摸不着,只是个人YY而已。

网友L: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我实在弱信号环境下实验很好,有矿友在强信号环境下实验有混台现象。

李老师你好。我成功制成你贴子里的典型机型,家里接受环境一般,我加上了15圈天线线圈,接大环天线,效果提升很明显。如果现在再加上一个调谐电路给栅极供电,那么天线线圈怎么调整,用不用?放那边?

楼主:
引用 网友L:
李老师你好。我成功制成你贴子里的典型机型,家里接受环境一般,我加上了15圈天线线圈,接大环天线,效果 ...

请把您成功的电路图以及您的设想电路贴上来大家讨论题下如何办更好

网友L:
请把您成功的电路图以及您的设想电路贴上来大家讨论题下如何办更好

呵呵,谢谢老师恢复。图纸就在这个帖子的1楼,唯一区别就是我在第一电路上加了一个L3线圈,0.04*270利兹线15圈。
引用 楼主:
最终想做成和你的双调谐电路一样的,就是困惑天线线圈如何处理,如不要的话,就没有问题了,要是双磁环,骑在中间也行,双磁棒的就不会了。 ,现在等张老师回家后再要磁棒才能继续。

楼主:
请有兴趣的同学都给caiyidie同学出出主意!

网友:
实在舍不得放弃大环天线,效果真好,实际这有点小马过河了,先弄出来试试,不行再大家交流,如果能多收到台就好了,很期盼啊。

网友:
技术贴顶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L:
请把您成功的电路图以及您的设想电路贴上来大家讨论题下如何办更好

可以试着在栅极调谐回路也加一个天线线圈,与你现有的天线线圈串联或并联-----------等等。
其实没关系,矿机坏不了东西,怎么想就怎么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试着在栅极调谐回路也加一个天线线圈,与你现有的天线线圈串联或并联-----------等等。
其实没关 ...

呵呵,见贤思齐,这次与老师不谋而合了,试试玩,有结果就会报。

楼主:
如果试验后整理出一个有电路、有照片、有效果描述的帖子发上来就太好了。

网友:
能回复不能嫩呢,,,真难呀,,,

网友:
高手无处不  呀、、、

网友(2015-05-14):
重新学习了一遍,为做散步用便携磁棒矿机做准备。

网友:
又看一遍,鼓舞我继续装机的欲望!

楼主:
本电路也有缺点,据其他矿友实验,本电路在强信号下有混台现象。

网友L:
引用 楼主:
本电路也有缺点,据其他矿友实验,本电路在强信号下有混台现象。

我这儿强台不混,但选择性不尖锐,弱台选择很尖锐。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这儿强台不混,但选择性不尖锐,弱台选择很尖锐。

环境不一样效果可能会有一些差异。

网友:
周末两天,我将我的机子升级到李老师的高灵敏版了
双联好点的话,C2可以不要。有矿友反映有些台出现影子台的现象,我也遇到了。

网友L:
引用 楼主:
本电路也有缺点,据其他矿友实验,本电路在强信号下有混台现象。

李老师,我在耳机与地之间串联一个旧电池(实测0.524v),本机型立马变成再生机,换台时啸叫清晰,靠调整线圈之间距离改变再生强度,弱台声音大增,灵敏度提升。

网友L:
引用 楼主:
本电路也有缺点,据其他矿友实验,本电路在强信号下有混台现象。

换成1.5v新电池,不加分压可变电阻,再生过强,没有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L:
李老师,我在耳机与地之间串联一个旧电池(实测0.524v),本机型立马变成再生机,换台时啸叫清晰,靠调 ...

非常好!祝贺!!

网友:
引用 网友L:
换成1.5v新电池,不加分压可变电阻,再生过强,没有声音

呵呵,突破局限,将源极线圈从磁棒上拿下来,减小再生耦合,将1.5伏特电池串联在耳机回路上,正极接在漏极端,现在它就是一个很爽的再生单管机,声音杠杠滴

网友(2015-12-16):
探索无天地线的矿机,好。

网友M(2016-08-11):
270股李兹线在那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270股李兹线在那买的

本坛 “友谊电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坛 “友谊电子”。

在那找,我没找到

网友(2016-09-18):
你的设备真专业啊,我就没有那些个仪器。羡慕

网友:
非常感人的实验,且有较大的突破。您和梁老师一起为矿友们树立了榜样,这里致敬了!
用上高Q磁环还能缩小本机体积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向您好好学习

网友N(2017-01-30):
这个电路的确性能非常优异,我采用空心线圈,双连电容经过调整,能够达到很好的接收同步性。因为空心线圈采用螺纹管绕制,在物理就可以做得非常一致。另外可以通过调整线圈的相对位置,微调同步,所以这样就不必采用二个独立电容分开调谐了,使用简单,灵敏度和选择性都大幅度提高。而磁棒线圈形式虽然有少用线,调整便,但这个调整便也成了调整不便,原因是容易调整就容易失调,只要线圈跟磁棒的位置有移动或磁 棒的性能有改变,同步性就会受到影响。而空心线圈这样的影响就小多了。制作的过程如这、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350006-1-2.html

网友O:
引用 网友N:
这个电路的确性能非常优异,我采用空心线圈,双连电容经过调整,能够达到很好的接收同步性。因为空心线圈采 ...

李老师的线路是分离L2耦合线圈的;
梁老师的线路是提升G1极作的的;

这2个电路是有区别的。

网友N:
引用 网友O:
李老师的线路是分离L2耦合线圈的;
梁老师的线路是提升G1极作的的;

你说的对,是有区别的,可以通过转换开关进行切换二种工作模式。又便于比较二种电路的接收特点。

网友:
引用 网友N:
你说的对,是有区别的,可以通过转换开关进行切换二种工作模式。又便于比较二种电路的接收特点。

干嘛要分开,干脆把两位大师的线路组合在一起,成为一个新的线路,G2谐振,G1谐振,L2谐振,三个独立LC,做一个三回路场管检波矿机,把3DQ吃干榨净

网友:
把G2接L3热端,试试会咋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