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大锗管的小单端功放

楼主(2011-12-27):
12月初,天寒地冻的;掐指一算,已是临近年关,城管估计放假了吧,于是偷偷儿地摊下;
今儿个领导来走访,只好先撤了摊子;忙乱中竟忘记了照片的事儿,郁闷.......
只好上个电路图交差,应当没人怀疑偶虚构吧.......

楼主:
就是这一堆中发黄的,3AD18B...

已经泛黄的出生证--还有点儿BUG:

一种DD两种型号:

楼主:
第一级场效应管放大,直耦到电流放大级, 上臂为恒流源,全电路全程直耦,两级均为单管单端放大,管子无需配对,电路图参数下双声道整机电流1300mA,整机功耗约55W,输出约2×5W;
3AD18单管功耗13W,注意散热。
电阻功率:第一只1K用2W,第二只1K用5W,0.47用1W即可.........
另外,第一级场效应管选择,不讲究的话一般中功率管都可以用........
注意上电时先把47K电位器调整至最大值,否则易损场效应管........

楼主:
上电后调整47K电位器使中点电位等于或者稍大于1/2Vcc即可,静态电流由恒流源保证...........
再有,负载也可接于正电源,木耳,未听出什么差别;不过接正电源时好象输出功率略大一丁点儿;
.................

楼主:
简单说下听感---偶不怕砖.......
这DD大概适合搭配灵敏度高一些的全频箱,听人声、口水歌,锗管特有的韵味保你周身通泰.....

楼主:
如果愿意,卧房小柜上、书房电脑旁、小厅茶几边、甚至阳台,它都可以悠然地安身.....
于是,冬日卧房小憩、夏日阳台纳凉、午间沙发小睡....身边或一杯香茗,或一巻小品文,耳边一曲天籁之音,那叫享受!!

网友:
年关城管先生应该比较忙么?

网友:
为什么大家都有一堆的老古董呢

楼主:
图是用什么软件画的?
引用 网友A:

回老兄,是VISIO2003

网友:
回复 网友B:
功率管用3AD54B可以吗?

网友:
单端单管输出.声一定好过单端推挽吧.

网友:
OTL.过去的叫法。

网友:
输出电容还可以加大一些

网友:
比哪锗霸来得实际!!最起码对得住锗这东西   电路不错

网友:
单端的效率忒低了,绝大部分能源都发热了,而且声音不够厚实有力。如果能做成推挽,电压不要极限使用,声音会更厚实有力。

楼主:
回复  zhainm
功率管用3AD54B可以吗?
引用 网友C:

一个专门查询老晶体管的网站最近不能访问,未查到3AD54B的参数;但从型号看应当没问题,注意别超功耗使用..........

楼主:
哪里有下载?谢谢。
引用 网友A:

老兄自己劳动下吧,摆渡或者放狗...........

楼主:
单端的效率忒低了,绝大部分能源都发热了,而且声音不够厚实有力。如果能做成推挽,电压不要极限使用,声音 ...
引用 网友D:

恒流源负载的单端功放,效率应当是高的拉,再想高就得牵牛拉
这电路效率约20%
..............

楼主:
回复  zhainm
功率管用3AD54B可以吗?
引用 网友C:

查到了:20V、5A、20W、<1MHz
....................

网友:
个人的喜好不同,就产生了喜好不同的机器。祝贺楼主制得好机!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看来耐压底了啊

网友:
OTL.过去的叫法。
引用 网友E:

1,本电路是单管甲类放大器。不是通常意义上的OTL,通常的是指互补推挽输出电路。
2,本机是发射极输出电路,功率放大系数很小,建议楼主,把输出管改为复合管,以增大放大倍数,来提高输出功率。

楼主:
记得曾经复合过,但失真...............

网友:
小功率,可以考虑用场管单端牛输出

网友:
小功率,可以考虑用场管单端牛输出
引用 网友F:

    轻版,谢谢你的一贯指导。
能否问一下,此电路使用电流源和使用单端牛各有哪些优缺点。多谢。

网友:
轻版,谢谢你的一贯指导。
能否问一下,此电路使用电流源和使用单端牛各有哪些优缺点。多谢。
引用 网友G:

    呵呵,俺其实是个老菜啊,尤其是晶体管方面,基本是完全的老菜,真的~

网友:
回复 网友H:
大家都是上网友,给人家一点面子啦!名字别提了.
问题是有人用拍电影的【吊胃口】手法很多人还未见庐山真面目就拍板叫好叫绝到头来却是银样腊槍头,矿坛这种事不下十次卄次

网友:
麻烦楼主,告知各级工作点,便于调试。谢谢

楼主:
工作点也算得出来的:
输出中点=大管下管射极电位=1/2电源电压,本例=20V;
大管下管基极电位=场管漏极电位=输出中点-0.27V=19.73V;
场管漏极电流=(40-19.73)/1K=20mA
有事,回头再说
.................

网友E:
1,本电路是单管甲类放大器。不是通常意义上的OTL,通常的是指互补推挽输出电路。
2,本机是发射极输出电 ...
引用 楼主:

关于第2点,是不是也可以把末级恒流源换到下面,输出管挪上去做集电极输出?

楼主:
没试过,恒流源是有方向的,应该不可以吧......................

网友:
可惜偶只有两只3AD18C,不能做,如果用3AD6行不行,要更改那些原件参数

网友:
锗管和电子管有很相似的声音。

楼主:
关于第2点,是不是也可以把末级恒流源换到下面,输出管挪上去做集电极输出?
引用 网友I:

可以的。
降低电源电压至30V,试着增大0.47欧姆电阻至1欧姆(大约恒流300mA左右),调整中点电位至约15V
.........

楼主:
可惜偶只有两只3AD18C,不能做,如果用3AD6行不行,要更改那些原件参数
引用 网友J:

只有两只3AD18也可以做:
上臂的锗管恒流源用LM317做成的恒流源代替,317输出端子与调节端子之间接一只2欧姆/3W电阻即可
..............

网友:
这种锗管电路声音也可以

网友:
轻版,谢谢你的一贯指导。
能否问一下,此电路使用电流源和使用单端牛各有哪些优缺点。多谢。
引用 网友G:

    想到效率差别
单端变压器输出电路,理论上效率可达50%,而电流源单端输出电路,理论上效率只能到25%.

网友:
诸管otl电路。低音好。

楼主(2012-01-26):
偶标题都说了是小单端,怎么都说OTL啊,难道偶错拉??
不只低音好哦...

..............

楼主:
悲哀...龙年了,二手房也没能给它弄一套.....依然忠诚地裸奔ing.......

用了捷安特电动车充电器做电源:

网友:
不论怎么看失真都应该大

楼主:
不论怎么看失真都应该大
引用 网友K:

请教年轻的DX,咋看出来滴?

T版解析鬼佬的电路

网友:
锗管的“暖声” 是做推挽时相对硅管不加偏置条件而论

不加偏置的原因是 锗管穿透电流大  易引起热击穿 同时热噪声不易控制 自然失真也就大

网友:
回复 网友L:

    锗管  说句不耐听的 除了怀旧 或是还能证明这玩意能用之外 其余别的 的确不敢恭维

我说的“暖声” 是指上世纪国产民用传声机 大部分为变压器输入 输出 锗管推挽的电路设计  做推挽时 鉴于锗管的死区电压较低(0.2v左右) 再锗管耐温低 热飘逸大 静态电流难稳定  所以没加偏置
后来只是简单的改进成为硅管(电源极性)  还是没有偏置 可靠性虽大为提高 只是声音“冷了”

网友:
我也有一对3AD18!!

网友:
冇大环路负反馈怎么消灭失真?

强放级电流大幅度摆动,在这个摆动范围内强放管3AD18的hfe-Ic线性惨不忍睹,或者说3AD18放大倍数剧烈变化,于是通过射随器作用给电压放大级的负载忽大忽小,咋办?我能想到唯一的办法就是降低电压放大管直流负载电阻阻值,使其远小于强放级输入阻抗,减弱电压放大级负载变化的剧烈程度,但这样又会影响增益。

还有,功率场管的输入电容很大,如果输入阻抗设置过高,会影响频响。不过我没有做具体计算,不知道在这个电路中影响是否可以忽略不计?

最后的问题是3AD18的频率特性从参数表上来看那是十分悲催的,不过有许多坛友反映实际运用中感觉还好,反正这里的放大管是共集运用,估计影响确实不大,但共射的恒流管呢?

改用这类现成的、成熟的电压放大级不好么?只需要把R6L这个电阻的左端改接到输出电容的正端(也就是强放管3AD18的发射极)就完事了嘛,具体阻容参数再调调,一个大环路负反馈就此诞生。。。

网友(2013-12-05):
好电路,学习了,有时间试一下。

网友:
锗管频响不咋滴!

网友:
能帮助大家用去手中的剩余好物品--功率锗管.这个问题怎能不支持呢

我也带着56#的几个相同问题;加点负反馈.场管输入电容大等

于是我帮56#查管子;

BC549;   0.1A. 30V. 150MHZ.500mW   可用C1815代替

BC559.  0.1A.  30V. 150MHZ.500mW    可用A1015代替

这么个小管.怎能推喇叭呢?

看来这个作图的欧州鬼佬也是出了个不能推喇叭的原理图来攒稿费的.

原先我以为中国的穷教师为了奶粉钱.才出些理论性图纸.在这点上.可真是世界大同

那只好把末级管改成.3AD18.  3DD18.

而推动管Q1L改为3AX81.   Q4L也要改为3AX81.

但.推动发音就非锗了.可惜.   这样总算能用去旧管.就看各人手里存有什么零件而选那一张图吧

我总觉得;三四十伏的电源很难适合业余者手里的管子.没法正常工作.24V己是最高了.

一定要用四欧喇叭

网友:
呵呵 天下HIFI 一个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