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实验6S6推挽功放

楼主(2011-12-27):
一,选题:
    6S6电子管是高跨导音频输出功率放大4极管。此前未见到过6S6的推挽电路,现做一拾遗补缺的尝试,希望能抛砖引玉,因为属实验性质,故只做了1个声道。另外考虑用电脑做音源,音量由电脑控制,故未设音量控制。
二,完成后的主机
  图
三,电路图
  图
四,DIY过程
    1,电源  由于电源不是本次DIY的主要部分,故取北京840-1黑白电视机电源组件,稍作改动,做本机电源。
  图

    2,底胎  采用废旧电脑键盘后面的铁板(一个可做两个声道),划线,打孔,去角,折边,冲接地片,最后弯折。
     做好后的尺寸为  155*120*50 MM
  图
    3,输出变压器   用一只烧毁的黑白电视机电源变压器C型铁芯,绕制输出变压器,阻抗比1.8K比8欧(屏到屏3.6K)
       绕线机无处固定,只好固定在小孙女的冰车上。
  图
    4,阻流圈及输入变压器    用电脑电源中的僞劣扼流圈 (原件中根本无线,只有纸壳等)铁芯, 该铁芯约5W,改绕电源阻流圈及输入变     压器(1:1*2)
  图
    5,输入插孔    采用废黑白高频头U V插孔改制
  图
    6,组装接线  (未设推动级,只有输出级,结果音轻,效果不理想)。
  图
    7,改动   增加一只6J1做推动级(接成三极管用),基本成功。

  图
  五:指标  因信号发生器不在手头,用电脑放MP3,用GB-9B电子管电压表测量喇叭两端,最大输出时 7 V。估计应在5W左右。
  图

欢迎投票拍砖

网友:
一,选题:
    6S6电子管是高跨导音频输出功率放大4极管。此前未见到过6S6的推挽电路,现做一拾遗补缺的尝 ...
引用 楼主:

    冷门管,不错,我也喜欢用冷门馆

楼主:
谢谢!!您是第一个回帖的坛友。

网友(2012-02-20):
我也喜欢推挽型的放大,觉得它效率高,低频好,有力度.请问输入和输出变压器的匝数分别是多少?线径多大?有时间我也要做一个.关键是输入变压器,输出我想用6P3,因手上只有6P3,请指教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输入变压器数据为直径0.09线初级2000圈,次级2000X2即可。
        输出变压器我用的是6S6管,(其输出功率约5W)故其铁芯用20W左右的铁芯,您若用6P3推挽,其输出功率约25W,故铁芯应采用65W以上的,6P3推挽输出变压器的数据请您在网上查一下,另外,您所用的直流高压是多少,高压的取值会影响到6P3的内阻,输出阻抗,则变压器的参数亦应随之变化。

网友:
回复 楼主:

    6S6是一只四极管,跨导极高,容易产生振荡,最好接成三极管单端输出。输出阻抗没有资料,只能试验决定。帘栅压要求不同。请参考《无线电与电视》和《实用电子文摘》资料制作。

网友(2012-07-29):
我十分赞同做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