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装成功过单管再生式短波收音机的?

楼主(2011-12-28):
再生收音机虽然不够稳定但是灵敏度很高,接受短波的广播电台应该没问题的,论坛中都有谁装成功过呢?
说说DIY的经验吧。

网友:
首先要知道调谐线圈复盖范围,建议买旧四至八管机的带有线圈的现成短波磁棒.或电子管机天线线圈自己加二至四圈作为次级,另加二至四圈作为天线线圈,叠绕在调谐线圈的地线那端即可.天线用三至十米拖线,极容易装响

楼主:
回复 网友A:

    空气可变好还是有机介质可变好呢?线圈没问题,我会计算后再绕,要不要前面再加一级高放,做成2-V-2模式的,对检波二极管有特殊要求不?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最好用空气的,先用单管接响,高放万分困难,不要一步登天,接响后调再生调得好,比加一级高放还好,二极管如找不到2AK19用2AP9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啦!

网友:
6Jn(n=1、2、3、4、5)+空气可变+成品线圈

稳定性极好,几乎无跑频。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只想用晶体管,电子管肯定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