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改做的6J7推6F6小单端,和6V6在一起试听效果和6V6差不多。

楼主(2011-12-29):
刚改做的6J7推6F6小单端,和6V6在一起试听效果和6V6差不多。没用发烧元器件,前级6J7采用苏联铁管标准五级管接法。栅极引出线接在第六空管脚上了。用它过渡一下当接线架使用。后级采用美国铁管6F6三极管接法,阴极电阻650欧·。高压260-280伏。输出阻抗4400欧,采用5000欧输出变压器,整流还是6H6P加6Z5P。一点交流声也没有。

楼主:
那一个声道试试6F6五级管装法。一对两个声道完全不一样的6F6单端。

刚改做的6J7推6F6小单端,和6V6在一起试听效果和6V6差不多。没用发烧元器件,前级6J7采用苏联铁管标准五级管 ...
引用 网友A:

刚把烧毁的高压绕组的那台电子放大器上变压器,用红灯拆机变压器替代换上了。在底台上已经焊装完毕。明天再组装那一个声道。
那一个声道试试6F6五级管装法。一对两个声道完全不一样的6F6单端。

网友B(2012-03-10):
单声道 还是两台组成双声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声道 还是两台组成双声道?

两台组成双声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