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袖珍式晶体管反压测试仪

楼主(2011-12-31):
这次比赛,前两个作品,一个不太成功,一个似乎对同好们来说不算实用。本想就这么碌碌无为的过去就完了,不想昨晚无意中翻出一件以前做的晶体管反压测试仪,让我改变了想法。(东西已经拆了,记得以前好像发布过是用一个电扇调速器外壳做的,表头是当时买的论坛里一老乡的7107表头所以才做的这玩意。变压器是220/60/8X2;其中60V用3倍压得到200V左右,8VX2并联给7805为表头供电,一个电位器来调节电压使之不超过200V,主要是表头的分压电阻网络调节得尽量精确,使用了多个电阻串联)拆这个玩意,得到个7107的表头,打算将其小型化,便携化,节能化。这点非常重要,这么个小玩意也挂着电源线多别扭啊。
   所以昨晚主要是开始设计1.2V的DC/DC变换器。我没什么模块,只能靠自己脑子里的基础知识。于是,先构思了两种线路。其中一个,是以前DIY辐射探测仪的给盖格管升压的电路,那是用一个手机万能充上的6个脚的开关变压器升压的电路。别小瞧这玩意,虽然不起眼,但是如果会利用,懂得动脑子,1.2V轻易可以出100V甚至更高。这个的电路图是最终采纳方案,回头最后会公布图纸的。
   想用这个变压器,得找出哪个是高压绕组,也就是原来的主绕组,其次是反馈绕组,至于副绕组不用找,那俩头的原来输出的就是。接下来,就是找个中功率管子搭个电路测试一下是否起振:三极管我用9013,它的集电极接副绕组的一个头,另外一个头接个1K电阻到基极,而发射极呢,接反馈绕组的一个头,另外一个头接负极,三极管的集电极接正极,想试试起振与否,找个收音机打开中波,起振了就会有奇怪的声音压制了中波电台。不起振将变压器的反馈绕组掉个即可。整理管子有学问,最初我用的是优质的拆机的硅粒子。结果1.2V下整流出来在400V1.2uf电容上只建立65-79V电压,后来找了一个拆机的贴片黑方条的肖特基管整流,好家伙,可以出124V甚至更高。果然效率不同,空载就看出来了。于是。高压这一部分就算出来了。
其次,想用1.2V直接升压后经过7805给表头供电,我采用的比较传统的单电池的LED手电的电路。
因为这个电路我比较熟悉,也不用画图直接在脑子里形成了,穿绕个磁环,双线并绕若干圈,OK,通电震荡起来后,也是用肖特基管整流的,尽管如此,还是不行,一带负载,从空载的12V降低到2.2V-2.5V,看来,这玩意就这样。不过,实际带7107表头,7805这边是3.2V,那边是2.2V,但是表头即便显示暗淡,还是很准确的。短路7805后,亮度提升些,也不过3V左右。并且,这样的话,电池的电流会很大,我是将上述两个升压电路都做到一块板子上了。     这个板子昨晚也做到1点多才睡觉。今天成功了,但是二者电源和地都统一后。电流有350MA,一般的7号电池,只维持很短时间就没电了,这可不适合出去携带用。
   于是,想改用锂电池。

楼主:
回复 楼主:

    真的很累,手指头也疼,快3点了。发完这贴,我得休息了受不了了。
   上面是2个电源做到一起的成品图,不过,这个线路没有被最终选中,这是后话。
   今天忙了一天,又发货,又修U盾的,晚上总算有时间继续了,今天晚上主要是设计外壳
找了一个我从地摊上4¥买的塑料壳,感觉合适,先给表头设计上安装位。画线后就拿小电钻一个一个眼的穿孔,
    比邮票孔不次吧?那220V的线路板用小手电钻,电机和变压器都烫手了。
   最后,将所有孔连起来,弄断它,一块完整的下脚料就下来了,经过锉削加工,表头就按上去了,一点富裕都没有,紧挨着螺丝孔。

楼主:
回复 楼主:

    因为两个电源的耗电太大,我找了几种不同的镍氢电池都不行,只要是旧的,就没能力带动它,我那些好的,新的,买回来没多久就都卖出去了。真是泥瓦匠没房住啊。想想这升压给表头用纯粹多余,那效率真不如直接用锂电池供电,可是,如果用锂电池供电了,那这个电路就没存在的意义了,正好,原来的板子装盒子里确实宽些,索性狠心,拆除这部分,只保留升高压部分,这样就非常小而且顺眼了,是吧?,其实最初还顺眼,想都用贴片元件完成任务,无奈贴片的一种有功率的小三极管按上后似乎没贝塔值,根本不起振,换了俩都不行,最后换C936也不行,只好用9013扭着腿来用了。基极从中间跨过所以板子上除了原来设计的1k贴片外(这需要补充说明一下:1K是接1.2V电压的,后来改版后,使用3.6V锂电池供电,我将其换成了5.6K的贴片,见图)还多了俩000的贴片导线,显得不伦不类。而且板子还伤了铜箔。不过最终外观还能说得过去。

楼主:
回复 楼主:

    留点悬念吧,明天继续。实在受不了了

网友:
7号比赛才截止,不用这样累的,注意休息:lol

楼主:
7号比赛才截止,不用这样累的,注意休息
引用 网友A:

    3点睡的,10点半起。也算休息得不错了。,一会继续

楼主:
回复 楼主:

    其实,上边那张图,已经是设计完后的最终方案了,反面可以看出,一圈贴片电阻构成个环路,是的,从肖特基出来的2个1K串联,得到2K,这是限流保护电阻,它是直接参与测量的避免过大的电流通过(以前那使用交流电的测试仪,也不过用个1.5K的,因为倍压后,电压虽然高,电流小的可怜。而这个开关电路负载重了就停振。电流也很小,否则,我也不敢用这么点电阻,记得彩电的33V还是用13K电阻从110V上硬降压降下来的呢);至于环路上的贴片,那是470K,230K(这个是精密贴片。4位数的)和100K的贴片组成,最后的总阻值是801.9K左右,表头分压电阻是100K(这个表头改过,应是将表头分压电阻挪出来了,选择的100K)好像配合910K的电阻最准确,配合1M的就显得显示偏小,不过,以前是用680K+100K再加473的电位器微调,时间长了还是会跑偏,所以这次,最终还是选择800K这个数,误差只在小数点后边。已经很接近了。想精确,以后再精确调整。这样构成的环路,就是测量机构了。

楼主:
回复 楼主:

    电池最初想用这厚重的,因为空间足够放7号电池的,所以这厚度大体等于AAA的直径的锂电池也可以放进去,但是后来考虑到安全问题,最终还是找的一个4800MAH的穿着衣服的电池做电源,4.8AH啊,就算虚标,有一半也行啊,这电池光充电,用恒流恒压350MA充了六个小时才充到3.8V多,可见容量确实是有的

楼主:
回复 楼主:

壳上打孔,按了俩红黑香蕉座,这是测试孔,长腿的直接插进去或者碰触俩六角螺丝即可,短腿的只好跟电容电感表伙着用测量夹子了。

楼主:
回复 楼主:

临总装前拍照。里边大概就是这样子滴。 别笑啊,我做东西向来只图实用,不图好看,何况这次外边已经够好看了,嘿嘿,这叫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哈哈
这几张图,可以发现,已经按了开关和插座,这插座不是外电源插座,而是充电插座,且只有开关关闭的时候才能充电,不能“带电作业”确保测量机构和升压电路的安全。

楼主:
回复 楼主:

这是装好后,开机图片,显示的电压是随机的,尽管是直流电供电,但震荡是变压器耦合的自由震荡,电压应该说还是比较稳定的,漂得不多,甚至说比我做的317电源还稳定呢,以前那个因为超过200V了,还得用个470K电位器分压把它拉到199.9V之内确保显示不溢出,现在不用了,基本在175-185之间(根据电池的电压决定,现在电池只有3.6V,还没充电,所以也就出175V上下),只要有显示,说明电池和高压电路正常,就得。不影响测量“精度”

楼主:
回复 楼主:

找个新的16V的管子测试一下?
显示15.3V,这跟9807表显示的很接近了吧?唉,着急出活儿,顾不上细雕饰。好在误差不大,本来就是参考值嘛,以前用MF30表和MF50表测量稳压值也是估算

楼主:
回复 楼主:

这是最后装配前的样子
这是装配好的样子:
装配好,第一次开机的样子:
附上电路图:
一个口袋装的贫民用的反压测试器成功。

网友:
这个东西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
这个东西是做什么用的???
引用 网友B:

    刘兄,这还没看出来吗?一会让你看看我刚才的校验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