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验胆机6N2+6P1的频率响应

楼主(2011-12-31):
日前刚刚装成6N2+6P1试验机,正听地入迷。

测试一下这小鸡鸡的频率响应。取下音箱,接上电阻假负荷。没有找到8欧大功率电阻,只好用一只4欧的水泥电阻代替。
以下是测试结果:

输入信号频率--1KHz

输入信号频率--10KHz

输入信号频率--20KHz

输入信号频率--50KHz

输入信号频率--100KHz

输入信号频率--200KHz

网友:
满意超乎想象~!

网友:
测试其各静态工作点电压及电流---是否在正常值范围内。

楼主:
测试其各静态工作点及电流---是否在正常值范围内。
引用 网友A:

    多谢胆石的指点。
各个静态工作点和电流还没有测试。第一次安装胆机,不懂的地方还很多,幸亏有老师们指点。

请问儋耳版主,静态工作点及电流的正常值范围是多少到多少?多谢。

网友:
看来高频响应略差。20K以上基本不用测了。还应该测一下400,100Hz的波形。

网友:
频率太高对人耳无意义,50--400周取几个点看看低频响应如何

网友:
电路工作状态,以电子管工作参数为准太苛刻,在经典的6N2推6P1电路中,一般分别以6N2阴极电压为1伏、6P1阴极电压为12伏,就认为工作是正常的

楼主:
应老K的提议,现测出几个低频点的频率响应,供大伙参考。

输入信号频率--500Hz

输入信号频率--250Hz

输入信号频率--100Hz

输入信号频率--50Hz

输入信号频率--20Hz

网友:
低频还可以。

网友:
1、楼主做的图不错,后做的几幅图,正弦波还原性好,方波和尖脉冲失真是预料到的,因为方波和尖脉冲都可以认为是,正弦基波和很多不同高次波的合成波,先做的几幅高频图已经显示高频的方波和尖脉冲失真。
2、从以上所有图可以看出,该机高低频全频段对正弦波还原性比较好,可以认为对声音的失真度较小。要楼主做几张低频图显示也是这个意思。
3、无论高频、低频,对方波和尖脉冲的还原失真,这正体现的是音色的不同,这就决定了不同机器的失真不同,他的音色就不同。

网友:
貌似测频响只需要正弦波。其它波都含有谐波成份,其波形的变化没有意义。

网友:
这机器功耗多少?音质与音艺6F3比哪款更好一点?

楼主:
功耗没有实测,从变压器大小来看,应该是50瓦左右。
说到音质,我就无力评价了。第一,我是菜鸟,这是我的第一台胆机,没有条件和别的胆机比较。第二,我是木耳,就算是放到一起比较,我也听不出子丑寅卯。对不住了ZWD老兄。

网友:
功耗没有实测,从变压器大小来看,应该是50瓦左右。
说到音质,我就无力评价了。第一,我是菜鸟,这是我的 ...
引用 网友B:

    适合初潜者把玩的胆机----要求别太高了。

网友:
音质 就是声音质量,就是我们常说的清楚、不失真。
音色 就是声音品色,就是我们常说的冷暖、醇厚、生硬、单薄。
音色与失真无关。
从楼主的图示:
正弦波的还原表现的是 音质
方波和尖脉冲的还原表现的是 音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