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diy低成本可调电源

楼主(2011-12-31):
我用一只废弃的旧环绕音箱做壳体,配一个旧变压器(变压器有12,24,36三组输出)采用lm317电路,制作了一个0-12v;12-24v两档可调的线性电源.用2n3055扩流,最大输出电流不小于3a,
在我的电子制作试验中非常实用.

一.外形图.面板介绍:电压表.led直流指示灯.交流电压选择开关.调压电位器.电源开关.直流输出接线柱.
顶部为电源提手.
二.电路图
三.制作过程.
1.在音箱正面拆掉喇叭.扩孔安放变压器,电路板.安装好后再把原来的纱罩盖上.
2.在音箱顶部开孔,安装铝皮面板,电路板的散热器用铝合金门窗下脚料制作.
3.在底部打眼安装交流电源输入插座.
4.把音箱放倒,在上面安了一个提手,方便挪用.
四.制作成本.
壳体变压器,修旧利废.电源线利用废弃的电脑电源线1n4007 20u电容200欧电阻6800u滤波电容,led是旧电路板拆下的.其他元件费用是电压表7元,切换开关2元,电源插座1,接线柱1.4,多圈电位器3,电源开关0.6,2n3055 3元
整流二极管6a10 四支2元接线柱0.6,共20.6元
五.电源亮点.
1.废物利用.成本低廉.弘扬diy精神
2.电路简单.制作容易.
六.不足之处.
1.整体偏重不易携带,只适合在台面上使用.
2.没有电流表,不能直观实验电路的电流变化.
3.档位偏少,再增加一档24-36v可调更好.

网友:
散热片小了点

楼主:
谢谢指导,有空我再找个大点的散热片换上

网友:
整流桥画错啦,要转90度。

楼主:
谢谢指正,我制作电路图的基本功确实不行

网友:
把电压表的标定改成25伏满度,读数分辨率会更高些。

楼主:
谢谢您的指教,以后我要不断改进

网友:
只有3A的电流,直接用LT1084效果更好,电路更简单,它可以看作是大电流LM317

网友:
整流桥画错了

楼主:
谢谢众位的指教

网友:
怎么不用金属(铝or铁)D个壳子,那样体积连它的1/4都不到吧;不过还是顶一下,毕竟原创啊